資訊部不再背黑鍋

楼主(2009-05-20):
我們公司的資訊部在三樓,在二樓往三樓的樓梯間有一個開關是在控制樓梯間的電燈,當初承包水電的廠商不知道是忘了接還是偷工減料,在三樓是沒有開關可以控制這個電燈的,我們單位已經被提報很多次了,說我們在下班時最後一個走的人沒有關這個樓梯間的電燈,我也宣導過資訊部的人下班要記得關電燈,但是有些時候我們下班是有關燈,但是當有別的單位的人要走這個樓梯時如果忘了關電燈,那這個黑鍋永遠也背不完,所以我來做一個小電路解決這個問題。
我的想法是這樣,我在二樓及三樓各裝一個小開關,不管是在二樓或三樓,如果有人按了這個開關,電燈就會亮約兩分鐘,兩分鐘後這個電燈就自動熄滅。
這種電路叫做單穩態電路,它就是在處理這種要求的,我們用市面上常見的NE555來製作,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單穩態的電路圖︰

單穩態電路唯一要計算的是上圖最左邊的電阻及電容,但是這個公式很簡單,公式如下︰
T=1.1RC

剛剛有提到上、下樓一次大約是兩分鐘,為了留一點空間,我想用一個可變電阻做成0~4分鐘可調,也就是兩分鐘剛好是可變電阻的中間值,如果我用1M的可變電阻代替R,那數學式變成︰

240(秒)=1.1*1M*電容
=240(秒)=1.1M*電容
=240(秒)/1.1M=218.18uF(電容)

所以電容值用220uF,上面計算式可以直接代用uF是因為M是1*10的6次方,而u剛好是1*10的負6次方,所以剛好可以直接換算。

這個電路的原理很簡單,當開關按下時,NE555的第二腳被接地,於是第二腳符合低於1/3V電壓值,NE555轉換為暫態,第三腳輸出高電位驅動繼電器,最後電燈點亮。
上面在NE555轉換為穩態的同時,電阻也開始向電容充電,當電容充電到2/3V電壓值時,NE555又轉換為穩態。
同一時間電容也被放電,電路恢復起始狀態並等候下次觸發,所以改變電阻、電容的值也等於改變延遲時間。

從癈料堆中找到一片破板子,如下圖︰

雖然板子都破成這樣了,還是可以補一下。

利用空餘地方用電鑽鑽NE555的孔,也裝上7812穩壓IC。如下圖︰

下圖是背面圖︰

RX是為了確保第二腳在常態下保持1/3V電壓值用,用10K~20K的電阻即可。
CX可接也可不接,不接的話空下來即可。
完工了!

网友:
^^ 板子都破了還是堪用!

我記得高中一年級時, 第一個實習電路就是用 RC 做長時間開關燈炮, 一般同學都以找的到的材料小顆的電容來做, 然後有一個同學因為老師說過 RC 越大時間越長, 然後他就不知那裡找的一顆超大電容來做, 全班他的電容最大, 導通時間最長!

現在想想改 R 不就可以了!

謝謝w大的分享!

网友:
w 大, 發功了.....
要不要乾脆將紅外線開關一起納進來 !

555 的應用有好多好多, 改天我也來 PO 一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紅外線感知成本還要增加,所以就打消念頭了。

网友:
用雙切開關會不會比教快又不吃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看一次需求,就是有人會忘了關。

网友:
W大,為何不用聲控電路呢,按都不用按。不好意思我有點懶

网友:
聲控電路複雜,成本高,又不可靠

网友(2009-08-26):
只有一個地方裝,那其他地方也發生,不就要裝很多個,所以狠一點,在總開關設個定時的

网友:
這各方法的確可以根治人的(忘記)之說詞~~

网友:
這種IDEA不錯
可是我是非本科的
有看沒有懂
只知道電容用來充放電
電阻用來改電流大小
其他通通都不知道
不過看到這各還是很受用

网友(2009-10-04):
哇~~真是天才W大大...改好後問題有改善嗎 ^_^

网友:
w大的這個東西,我發覺這也是個省電的好東西,屋子裡到處開燈忘了關燈,2分鐘就自動關燈..兩個月下來可省下不少電費

网友(2011-01-28):
多谢W大,分享了一个实用的例子

网友:
真行..............................

也來試試..

网友(2011-05-29):
看到這篇文章於是上網找ne555的datasheet
找到了這個中文的說明文件,值得大家學習~

NE555 震盪器、計時器IC 說明及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