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5 SM 自動關機故障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5-21):
這台Acer AL1715 sm是一位好朋友因換新螢幕,就把它送給我的,據他說是時好時壞,好的時候用很久都沒有問題,壞的時候用一陣子後就螢幕就自動關機,由於他換了一台新螢幕之後就不再發生這種現象,所以判別是螢幕故障沒錯。
這台螢幕後蓋卡的很緊不太好拆,拆開後先看看電路板有沒有什麼異狀?如下圖︰

如果沒有異狀先不要動手修,先想一下為什麼會這樣?朋友說當螢幕在故障時是過了一段時間才自動關機,那它有可能是因為過熱才有故障現象。
因為這台AL1715 sm的電源板是做在LCD裡面,所以比用一個電源供應器裝在外面的LCD更熱,而且為了怕干擾還用鐵片摺成一個外蓋當屏蔽保護電源板,這也等於阻隔了裡面的散熱,所以我先拆掉電源板的屏蔽鐵蓋,然後試用幾天看看,結果連續用了一個星期都沒有問題。

這樣是拆掉電源板屏蔽鐵蓋就算修好了嗎?當然不是的,因為以前它有屏蔽鐵蓋還是可以好好工作的不是嗎?我先將它電源板上的MOSFET SSS 7N60B換上INFINEON SPA07N60C3,同時把蕭特基二極體STPS10H100CY換成ON MBR30H100CTG。如下圖︰

最後再將鐵片蓋上再試,又試了幾天都沒有發生這種情形了。

网友:
W大 ~是那2顆老化了阿 ~... ?
換上那2顆一定是 比原本特性更好的.
有時候 會想說 在LCD裡頭 接一顆小風扇 ~幫助排熱...這樣好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風扇不是一定要裝,但老實說我很想把那個屏蔽用的鐵蓋拆掉。

网友:
這就跟w大教我們用吹風機檢修用了一段時間故障思路一樣,這類型故障跟時好時壞

故障有時真的會修到"起笑",謝謝w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跟我現在正在研究的那台LCD有些類似,也試試看 這樣觀察看看
謝謝W大 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已經裝起來了所以不想再拆開,否則應該用示波器看一下高溫時候的電源波型應該可以知道它的工作狀態。

网友:
謝謝W大分享,遇到這種狀況的液晶最難修,有時候拆開時狀況很好,裝回去就壞(偏偏這種狀況的殼都很難拆),的確是會很想裝顆風扇進去n_080|

网友:
如果變壓器不是內建於顯示器中的設計是否會比較好?

网友:
請問W大說測高溫時候的電源波型,是要測量哪個元件或位置呢?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波形出現是嗎?

网友(2010-12-27):
裝風扇請注意噪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