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CHE怎麼架FTP

楼主(2009-05-21):
@@"用APCHE怎麼架FTPn_100|
目前已經把網頁伺服器架好了
但想再增加FTP功能
該怎麼做呢?
好像是個蠢問題

网友:
不知道你裝APACHE的用義為何??

若你架在LINUX,就用作業系統本身的ftp使用就可以
若你架在winodws,就用IIS的ftp,apache可以跟iis結合安裝,啟動一個就兩個都啟動
再者你可以寫ftp傳輸的程式
再者你可以寫檔案上下傳,及目錄管理的程式,一樣也達的到目的

网友:
APACHE本身就是只有web server的功能喔
你要用ftp 要另外安裝ftp server
如樓上大大說的
你要架全功能網站的話建議你用linux系統
免費  功能強
現在的還有視窗介面直接管理
還是中文介面的喔

网友:
APCHE & FTP

apche是HTTPD的一種,他只能做網頁伺服器的用途
而FTP可分為使用者端及伺服端,依你的須求應是伺服端,如果你是用LINUX的話
就安裝VSFTP就行了,這是很好用的FTPD,

另外,如果你網頁是放在預設的路徑下/VAR/WWW/HTML/
那麼你只能用ROOT的帳號進入
這種情形須改用SSH的方式,且PORT也要改成22
這樣就能用FTP在遠端修改網頁了

网友(2009-07-15):
如果是winodws用這款"FileZilla_Server"自由軟體就很好用了

网友:
我覺得發文的大哥可能是要問怎麼在apache上面上下傳檔案吧?
如果您是要問在apache上如何上下傳檔案的話呢?小弟之前剛好有此需要,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一個就是叫作hfs的套件,這個蠻多人用的,詳細使用我就不列出來了,google大神上面有很多...

另外還有一些我找到的網站有介紹一些php套件可以管理檔案的上下傳,在這邊列出給您參考...,
http://www.phpdc.com/php-script/6/
其中QuiXplorer我覺得還不錯用喔

以上希望對您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