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S372 無電源無顯示[ 已修復]

楼主(2009-05-22):
爬了好多文 不過還是希望高手能給點意見!!   (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發文 羞....)

外接19V電源正常 接上電源後 按壓電源按鍵無反應 換新過後還是無反應 判定無損壞?
1.電源高壓版電路:
   測量MOFSET S563GH 449226 得到 18.5V 但是兩隻腳都有輸出18.5V 判定損壞?
        MOSFET S962GH 447406 得到 0.49V 但是只有一隻腳有輸出 判定MOSFET 損壞?
   測量3A 貼片式保險絲(是這樣說嗎!?) 無電源接通下 導通 蜂鳴檔 有反應 判定無損壞?
2.AD驅動版電路:
  測量3A 貼片是保險絲(爬文有看到...不確定...牙痛..腦袋很混亂) 無電源接通下 開路 蜂鳴檔 無反應?

PS: 圖中有8PIN的連接AD版和電源高壓版的連結(正確名稱請指導),測量只有靠近3A貼片式保險絲那邊上面的PIN腳有輸出18.5V,其他全無輸出!!

請各位高手指點...順便告訴我哪裡還有問題!!
爬文爬了半個月...眼睛花了!! 我的腦袋卻沒裝下任何東西,真是愧對你們了!!
繼續找零件替代...

左電源高壓板、右AD板

左電源高壓板、右AD板

電源高壓MOSFET-下

電源高壓MOSFET-下

電源高壓MOSFET-上

電源高壓MOSFET-上

電源高壓3A 保險絲

電源高壓3A 保險絲

AD板 3A保險絲

AD板 3A保險絲

网友:
量一下保險絲另一端(沒有與pin腳位相連的那邊)對地是否有短路,若沒有先找一個3A保險換上去,看看按電源是否會過電了呢?但若是測量保險另一端對地有短路的話,請查一下保險絲後面連接的電容(或小電容)有沒有短路的,若有請將短路的電容取下後(先不用補上),再換上保險絲開看看。

楼主:
兩個都對地沒有短路...不過手邊沒有替代的零件...真是不方便...!!
等明天在去買..@@

网友:
t大您好~
1. MOSFET 在板上直接測量不太好量, 因為通常線路上有電容, 如果充滿後應該會維持開路. 最好還是拆下測量較準確. 而且我猜你的電路應該是推挽式的, MOSFET 一上一下, 所以你量到的電壓不一定代表 MOSFET 損壞, 最好還是能將線路畫出, 才能看出電路的設計方式, 以便維修.

2. 另外板子上 FXXX 開頭編號是 FUSE 保險絲, 開路就表示斷了.保險絲用電表bb擋測試應該要短路bb叫才對, 所以保險絲壞了要換新. 另外, 由於你保險絲燒斷了, 可能表示你電路上有短路現象, 所以最好先確認保險絲之後的迴路短路疑慮先排除後, 再上保險絲, 以免又燒斷.(保險絲多備料幾顆, 以防萬一)

3. 牙痛要去看牙醫, 拖越久越糟!

加油~(備料多一些, 以防上件又損壞)

楼主:
有壓 前天我有去看牙醫...
看完了更痛...
本來治前面那顆的...他說幫我塞藥...
結果幫我塞殺神經的藥...沒打麻醉!!
從晚上七點痛到凌晨一點...三包止痛藥+啤酒...才緩解我的痛覺!!
今天就換智齒痛...27歲了 還在智齒痛...
明天去拔掉...該死的牙齒...
該死的我會痛...
該死的電路有問題...
該死的我很笨...

該死的 我離題了!!

明天去備料... 網路上找料...後天才會到吧..台北我不是很熟...沒辦法自己出門去備料!!
感謝各位大哥

网友A:
檢查屏線右邊的SMD電容,印象中是CP24,可能短路了,
如果確定短路,請將它移除,可以使用大約10uf-47uf電解電容
取代,之後再更換FP1(3A保險絲).
如果沒有短路,可以使用三用電錶測量板上所有的SMD電容,
這種板子上的SMD電容故障率非常高.

楼主:
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替代嗎!?

AL1714B 的電源高壓板

AL1714B 的電源高壓板

网友:
您應該先解決不開機的問題,上圖是高壓板,故障率不高,
應先修理AD板FUSE開路的問題,等到能夠開機再檢測
高壓板是否故障.

网友:
認同樓上的說法!先把明確故障點修復後(確認按開機後,指示燈亮),再看背光有無問題!

楼主:
嗯 我知道了!!
東西訂好了...
等禮拜2來吧= ="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等禮拜二來看怎樣囉...
另外 在問 SMD電容 換成電解的
接腳直接焊上去就好了嗎??
不會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D 電容換成電解電容是沒關係, 接腳焊上接點就可以了. 不過要注意正負極性跟耐壓值!  接反或過壓會爆電容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檢查屏線右邊的SMD電容,印象中是CP24,可能短路了,
如果確定短路,請將它移除,可以使用大約10uf-47uf電解電容
取代,之後再更換FP1(3A保險絲).
如果沒有短路,可以使用三用電錶測量板上所有的SMD電容,
這種板子上的SMD電 ...

1.感謝海燕科技,真的是CP24不良了,阻值只剩115.2歐姆,良品阻抗都很大.
2.更換良品.
3.FP1 BYPASS 用0歐姆SMD代替.
4.A/D BOARD

楼主:
我的也修好了 東西剛到...~.~"
是更換3A 保險絲 以及 10UF 電解電容...

電容弄得有點醜...不過能用就好了!!

感謝各位指導的先輩...

不過 為什麼 我去電容錶測量的時候

CP24SMD電容 會一直跳動... 這算是怎樣的損壞呢!?

PS: 反向夾真的很好用....

去買的...

去買的...

他本來是SMD電容....

他本來是SMD電容....

网友:
cp24 真是寶貴的秘技
記住了 謝謝

网友(2010-07-07):
引用 楼主:
爬了好多文 不過還是希望高手能給點意見!!   (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發文 羞....)

外接19V電源正常 接上電源後 按壓電源按鍵無反應 換新過後還是無反應 判定無損壞?
1.電源高壓版電路:
   測量MOFSET S563GH 449226 得 ...

外接19V電源

眼殘,呵呵,我也正在修這部LCD,居然一時不察,用12V的變壓器供電,每次都是背光閃一下就熄滅,畫面用手電筒看是正常的,看到這一句話才恍然大悟,用錯變壓器了! 找了19V的變壓器之後,測試就完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