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誌] 英誌電源供應器 EN-83009V4 MODEL:VP-300維修實例

楼主(2009-05-23):
今天一位開電腦門市的朋友拿一個英誌的電源供應器給我,它說客人的電腦用到一半突然聽爆裂聲,又聞到燒焦味....。
打開電源供應器上蓋看了之後心理想著不知道要不要修。請看下圖︰

這個是5VSB的變壓器,被燒成這樣並不一定它壞了,因為焦黑的地方有可能是別的零件爆裂的火花造成,不過不管如何5VSB想必兇多吉少了。
這種故障我們要當成沒有5VSB來修,所以我們要先修高壓。我拆下高壓端的散熱片下來測量。如下圖︰

測量之後5VSB的功率電晶體2SC5027二支腳統統短路。如下圖所示︰

由於我沒有2SC5027,我用2SC3150代用。

接著把變壓器拆下來測量發現有一組繞組不通了,仔細看變壓器的接線頭發現是有一組的接線被燒斷了,所以拆下變壓器的絕緣膠帶把斷掉的漆包線拉長一些,刮去銅線外面漆層並加煬準備接續。如下圖︰

接完後如下圖︰

用絕緣膠帶抱起來︰

仔細檢查一下5VSB電路的週邊零件時發現一個原本100Ω的1/8W電阻變成了14.66KΩ。如下圖︰

一個2SC945被炸開了,我想就是這個電晶體開的火光把變壓器弄焦黑的吧!如下圖︰

查著查著又發現一個被熱縮套管包著的電阻居然無限大,把它割開後發現它原本是2.2Ω,但是阻值已變成無限大了。如下圖︰

我也用熱縮套管包一個2.2Ω電阻︰

裝完後試機,有5VSB電壓了。

短路Power ON,12V電壓出現了。

就是下圖這些電件故障的。如下圖︰

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謝謝w大熱心分享,電阻壞掉很少看到阻值變小...

請教一下...

1. 絕緣膠帶可以用"電火布"替代嗎?還是一定要耐熱絕緣..

2. 熱縮套管不包那2.2歐姆行嗎?看來要來去買一些備用..

3. 為何測5v,12v,是用鱷魚夾夾在交流輸入屁股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阻壞掉只會變大不會變小我以前就說過了。
在這個例子我就是用電火布包的,因為我割開的絕緣膠帶我還是有包回去,電火布只是再幫它固定而已。
那個2.2Ω不用包也沒熱縮套管也無所謂,有包只是會有保護的效果。
用鱷魚夾那條線有保險絲,沒別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不起,我看錯了,把14.66k看成14.66..

了解,所以鱷魚夾不是連接在電錶上...

网友:
謝謝 W大的維修分享,

有個疑問:
把燒斷的漆包線拉長重新焊接,這樣原來的長度不是變短了一點,對變壓器的功能有影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有影響要看它原來是繞幾圈,例如原來變壓器是繞300圈,結果為了要修變壓器你拆了半圈,那根本不會有影響,但是如果變壓器只繞了5圈,結果你拆了半圈,這樣鐵定受影響。
變壓器的漆包線長度改變就是改變了匝數比,不過變壓器的繞組都很長,同時為了引線出來也是會有預留長度的問題,所以只要不改變太多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 W大的解惑,
單純的把斷線的地方重新焊接上是OK的,除非是自己手賤....!

网友(2010-01-27):
真是詳盡說明得益良多,好好好

网友:
又是一個精彩的維修. 看樣子我也要準備準備了

网友:
TO P大
那個2.2毆姆的會包熱縮套管的原因是怕會跟旁邊的散熱片短路~因為畢竟兩個元件可以說幾乎夾在一起(跟旁邊的橋式整流子合體已經快變成三明治了)
所以為了預防短路起見通常還是包起來的好~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w大的維修實例解說,新手受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恩  很精彩的維修啊    我想人人都會修機器
但是能修到像W大這樣做工精美的沒幾個了吧
這就是跟一般維修員有差異的地方了
幫你按個讚

网友(2011-07-29):
大大真是強~~又學到一課了~~謝謝

网友E:
AC輸入端可以量+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輸入端可以量+5VSB?

短路的時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 大,請問一下。
您說:「裝完後試機,有5VSB電壓了。」照片上是顯示 4.037V ;怎麼不是 5V 呢?小弟目前維修的 PSU,到 TL494 的電源有 11V,第 14 腳輸出 4.98V,但是尾端併聯兩顆 1/8W 15K 電阻後,PS-ON 只有 4.01V,TL 494 與 LM339 與其周邊所有電阻、基納都檢查無誤,甚至 TL431 更換了,仍然維持在 4.01V ,插上磐英 8RDA3i 主機板無反應(無法開機),但是用黑色簡單型PSU測試器則可以順利啟動,請問 Wish 大,我該往哪方面找到故障點呢?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運算放大器等級了,怎麼還在犯共同版規第七項?
5VSB一定是5V左右,那張照片應該是我拍Power On(綠色線)的電壓,Power On的電壓就不一定是5V了,我也看過3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運算放大器等級了,怎麼還在犯共同版規第七項?

向您說聲抱歉~老是犯板規。請您原諒~
其實我應該把照片、問題、情形全部發成一篇帖子,這樣讓其他碰到相同問題的朋友也可以找到答案。先說聲抱歉了~每次一股腦兒碰到問題就想直接詢問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