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題??? 供電不穩定.....

楼主(2009-05-23):
抱歉,請問ㄧ個問題,如果電源供應器輸出端4PIN電源線端口(+12V)用電錶量測發現電壓值在0~12V之間變化呈現不穩定狀態,請問各位高手前輩大家的經驗會是有可能變壓器損壞嗎?或是有其他元件損壞可能

電路板主要組織元件大致有:

IC : GM3842
MOSFET : K2645

明顯狀態 : 散熱風扇轉一段時間(2~3秒),停止1秒,轉一段時間(2~3秒),停止1秒....循環不止

麻煩前輩了...謝謝您

网友:
勞駕請先參考一下版規囉....
版規
記得照片要改成800*600....
另外....
+5VSB供電會不會有跳動現像??
除了+12V以外,其他(+5V、-5V、-12V、POWER-GOOD)會不會有不穩的現象??
如果都不會,那就查+12V的輸出那一線是不是有元件老化....
快不行了....

网友:
0~12V變化是不是因為電源供應器起動又停止,所以數位電錶反應不及,會看到0~12跳動
請問ATX power是接在主板上測量還是取下測量呢?如果是接在板子上,要不要檢查看看
是不是電腦開機按鍵卡住了!或快故障了,拔掉主板上pw-on線,直接用起子起動看看!

网友:
應先將power 與主機板分離,如果有備用power 就可換上測試,如果正常就是原power 故障.
如果沒有備用power 就要接地啟動power (最好要加負載(如光碟或硬碟)如果電壓不穩就是power的問題了.
如果是power 的問題.5V vsb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各電壓變化如何?異常時,檢查對應的電容是否損壞,無法稳壓.
如果低壓電容正常,是否高壓供電不穩,高壓電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要看狀況查電壓控制電路線路了!

网友:
會不會是12V輸出電容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