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M-RALD 19吋LCD 上電 沒有畫面 (以修復)

楼主(2009-05-24):
接上電源 沒有畫面 燈有亮 綠燈 過了幾秒變成黃燈 按一下 可以關電源 在按一下又可以上電 綠燈 ... 背面有 亮亮的 ..看囉很多資料應該是高壓壞了...
去給我朋友凹 回來玩的...
雜牌的沒有型號~ 只有印這樣子
AD 紅 12 V 藍4.7V 到高壓版
高壓版 TL494C IC    (1). 1.35V  (8).12V (11) 12V 其他都沒有電壓
是不是掛囉

15N03GH
問各位大大... 我只接電源 +12 還有那3塊版 不用接 其他的可以 嗎? 查的時候

200.99 KB, 下載次數: 95

网友:
請問"背面有亮亮的"意思是指有背光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有 背光  微亮 ~~.....

网友:
紅線:12v,黑色:GND,棕色:ON/OFF,可以先外接燈管看高壓版有沒有壞,如果有背光而看不到畫面,那就是A/D版的問題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A大  有背光耶~~~~~~~~~~~~~~~~~~~~~~~~~~`
阿~AD 壞阿 ~
當背光 暗掉 跟著會變黃燈(指示燈) 原先是綠燈(接上電源)
問一下 面板 一片 不均勻 這種版子  是不是沒救囉......(還值得修嗎?)

若是AD 掛囉 ~  該如何下手阿 ~
一般的公版 AD 跟 高壓 大概多少價位阿... 想買 一組回來練公.~ ?

關燈 的亮度

關燈 的亮度

网友:
買公版代是最快維修方式,但沒工可練,市價350-600都有人賣,高壓沒壞倒可省了
您目前這片也算公版,大都mcu故障,或主晶片過熱掛掉,要不穩壓ic周邊電容掛掉,Q這些問題點倒是可以練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A大 ~回答~
等回往這些方向看看..
主晶片過熱掛掉,要不穩壓ic周邊電容掛掉

mcu故障 是 重燒還是 換一顆來燒阿 程式要到哪裡下
W78E065 我用燒錄器 讀的出來 ~

去買了一片 AD 350元
不知道有沒有有用過這片 ~ 有沒有這意的事項
背面有腳位圖 ..問大大門一下黑色 32PIN  如何接阿 ~跟原本的接! 還是都一樣 1-32
還沒研究好 不敢貿然插上 怕燒囉
按鍵的接法要如何接阿...

原本那片 我全都換了電容 ~ 代機 插上 主機板給它訊號....  綠燈 就會一直亮著
跟正常一樣 但是還是沒有畫面 有看到 一點點的光 跟照片一樣...
在來該如何做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面板 一片 不均勻 這種版子  是不是沒救囉......(還值得修嗎?)

這是面板模組內背光板.偏光膜.濾光片受潮發霉所致,可以拆開來玩玩.要帶橡膠手套,用無塵布沾工業酒精擦拭乾淨即可.我有試玩一片成功.AUO M170EG01。

网友:
為什麼不給人修呢,一台修好才500,
你零件買一買也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拉 ~這是朋友給我玩的拉 ~要增加經驗拉 ~
我也知道 買零件不划算阿 ~ 不如拿去給人家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天 拆來看看 ~對囉 ~..
..問一下 接腳的定義~都不同嗎?
1-32  就是 接面板的那條線拉 ~
有腳位的資料嗎?

436.08 KB, 下載次數: 153

网友:
你公板 點不量嗎????
公板的定義你買時候可以跟他要低 這塊公板編號是??
你面板因該用4比3標準的公板很便宜就點的亮了..

你因該第一步 檢查燈管是口損壞 再來查~高壓  ~AD ~T-CON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大 要怎樣量阿

我有插上 但是  不知道 有沒有插錯....就是 30PIN 哪組  要改線
還有 按鍵 也看不太無
原本的AD板 按鍵都是5V 這塊公板的3V

編號是 F2045L 我有POST 照片 ~

燈管 有亮. 高壓應該有吧 我還被電一下 .....----------------------

网友:
面板2045這塊我沒用過呢''  你先去抓面板的規格書 裡面有面板的腳位定義
至於2045上的定義你就跟你買的人要嗎?

按鍵你就一個一個短路去試 哪一個是POWER  哪一個是MENU  上 下  AUTO......
用原本的按鍵跳線改就可以了
你亮的畫面 怎嚜感覺只有量上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 L 大的說明 ~
那公板的 有辦法看 IC板的線路晶片判斷 知道 接哪嗎?
第一腳 好像都是4型的點.

恩恩  我在詳細的看到底亮哪~
我有拆燈管起來2跟都有亮

短路  了解 ~...
我已經下載了面板的規格說囉 `.............

舊板 在問一下 ~那顆BIOS 晶振 一搬 動作的時候有壓差瑪? 24.000..
我量2邊 都2.0
另一顆 2533V 有壓差 0.14V 0.94

RTMC1X(2025L)規格書.pdf

379.91 KB, 下載次數: 115

网友:
屏線最好隨公板一起買,以免燒掉版子或t-com,至於按鍵順序,剛看板子後面都有印上去,當然最好試一試比較準(還沒點成功前只能試on/off,按鍵3v跟5v位準沒差拉)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A大大 分享 經驗 ~~~ 過幾天有路過那家在去買線~~
第一次摸 LCD 還真輝殺殺~~~

网友:
屏的面版定義你也抓資料了...你現在就..找出你買得公版定義''  我也找不到 跟買的人要吧""
用2621 或2025 比較常用  只要定義對應上就OK了  跳線有點費功夫
PM190SX-70N01  用這塊點http://tw.f4.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8472662?u=t0083683 也不需要跳線
你面板是4比3的標準面板''  插屏線時須先查規格書''  GND跟VDD接錯你就掛了....
你買的公板我也沒用過無法給您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謝L大的經驗分享 ~
GND跟VDD接錯  恩恩 我剛接的時候  我有量過 有問體的AD的電壓 在哪一腳 還有看 一些大大的資料 ~...1.2.3.4 這幾腳 都是VDD 出現的
之後又拔了下來 應該沒燒掉吧 我知道 有接到VDD 其他的可能 錯
恩恩 有時候都亂買拉 `忘了買線....恩恩
這台是幫朋友 修看看的 殺肉用的... 掛了就算囉 ~我還是希望原先的AD板可以搞定.(若是小問體的話).. 用公板的我只要了解 如何接法還有增加經驗.
還有面板有沒有死翹翹.去判斷.到底死哪一塊....
謝謝各位大大的相助 甘恩`

目前原先那塊..24.000晶振電壓 都2.0 2邊 中間那顆晶片有點溫溫的.(24.568 有壓差)
其他的電壓都正常...  上電的時候 開機 綠燈 10秒後變黃燈 有接訊號給它(接電腦主機)就保持綠燈  按 按鍵.UP 會有 閃一下...的反應.  ....真奇怪...在想說是不是MCU 有問體
全板的電容 都換新的..

网友:
那都用原本的版子裝上去...是背光正常嗎???
先檢查 12V  ON/OFF 性號正常嗎??
如果正常 就是原本的高壓版有問題
如果不正常就是AD上電路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12V  ON/OFF  棕色線 ~  量電壓 只有5V  開機 時綠燈有5V 橙色燈 沒有電壓.................  是這條碼?
用原本的板子裝的.....
不太懂...

网友:
有量到12V  ,跟ON/OFF信號的(5V)嗎??  亮綠燈時候是5V  橘燈他就降下來了
12那條線一定跟50V電容的正級同一點
12V  跟ON/OFF  GND要正確  先量墈看12V    跟5V有嗎

楼主:
那片 公板的 玩掛囉~.... 好脆弱...我只試個.. 面板按鍵..
每各都試-
POWER-KEY   MENU  AUTO  RIGHT UP DOWN
接地...可能接到 G_LED R_LED   之後就掛囉..

..BL_-on/OFF(原先有電壓)給高壓板電壓 燈管會亮
這些 都相連 1AM-電晶體-之後都向REALTEK RTD2020L (應該歸天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L:

原本那片   ON/OFF信號的(5V)嗎??  亮綠燈時候是5V  橘燈他就降下來了
燈號都有動作.........
12V  跟ON/OFF  GND要正確  先量墈看12V    跟5V有嗎
都正確 有
2塊 都試過..(之前沒壞那片公板 on/off 也有5v)

面板的電壓 好像不對
因為沒有ok的 公板 所以不能試 囉 到底 ad 還是面板壞拉 ~... 要等我大陸朋友回來拖它帶回來 對岸 ad板公板很便宜

网友:
您要不要查一下:t-com的B+電壓有沒有進來?說不定只是保險絲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恩恩 ~ 真的是 斷開囉 ~ 要找何種保險絲 代替  寫H ~~~
保險絲 後方 量對地組值 5-600左右 應該沒有燒別種吧 ~

有接 電源 高壓 AD 還有VGA 訊號時...那AD連接面板的30PIN  1.2有電壓+5
其他單號 都有+2.7 左右的電壓 雙號 有0.5左右電壓..

面板 保險絲 H 已經斷囉

面板 保險絲 H 已經斷囉

网友:
是喔 大陸公版價位都多少阿~~我也要~~~!!
再檢查保險 附近的零件看看有沒有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像100-150多塊台幣~~吧 ~

保險絲 要用哪個換阿~  ~~H 的

网友:
去材料行說3A  smd電阻去挑一樣就可以ㄌ
給你參考http://www.laigeyou.com/bbs/view ... romuid=1045#pid2582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以修復~~~~ 裝機中~~...
我換2a 會不會太小阿 ~

qqq顯示代機的顏色都正常
...進入xp 感覺顏色 怪怪的 ~..............是哪的問體
好像漏光 ~~因為有拆燈管 ~...

看到找訊號~ok囉

看到找訊號~ok囉

換上2a的保險絲 還裝的上.

換上2a的保險絲 還裝的上.

EM-RALD 這是what牌子的lcd 版權畫面

EM-RALD 這是what牌子的lcd 版權畫面

顏色 怪怪 跟發霉水

顏色 怪怪 跟發霉水

网友:
qq~~恭喜妳 點亮囉''  公版沒壞阿~~
你只要重新把反光片  安裝好  還有用無塵布擦安靜面板  安裝密合因該就ok了
2a 還ok拉~!   託人戴公板 我也要~~levis123123@hotmail.com

楼主:
不是公板拉
公板 歸天囉..................................
試原本哪片 裝機的那片阿
換過全板電容....

反光片 已經重新安裝好囉 ~....裡頭有水 (這台是朋友重資源回收挖出的)
已經差乾淨囉...沒有那發霉囉...
顏色的問體  用回預設值 就ok囉....
測試畫面
要等 下2個月...
...因為這幾天我朋友要回來囉已經替我買
了一些東西囉... 它一次去那工作2個月回來一次....
感謝 abist 提醒 檢查 面板的保險絲... 還有一些朋友
花囉350元(公板AD--已經歸天) + 40元的電容  2A 拆不用的高壓板
恩恩 ..收工\

ok 囉~

ok 囉~

恩恩 好高興

恩恩 好高興

測試一下 髒一塊不見囉

測試一下 髒一塊不見囉

裝回去

裝回去

清洗完焊接

清洗完焊接

換完全板電容

換完全板電容

网友:
QQ  不錯呢  你怎嚜知道換全部電'容ㄋ  公喜你修好了~~!!
動作還蠻快的..不錯 很有底子唷  有機會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levis123123@yahoo.com.tw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有電容錶 拆下來 我每顆也都有量  幾乎都漏電...............外觀看無
看了很多維修經驗 ~大都是 全部電容先換..
我還是想先學好 主機板拉 ~LCD ~~...比較少碰  因為很少有這東西..
恩恩 好阿 有機會多交流~

网友:
努力有成,恭喜你........

网友:
以前修電視也都是換電容阿!

因為電容漏電或漏液,都會讓電路時好時壞,很難查....

网友:
恭喜版大修復成功!
難得的維修經驗與資料要留下來,作為以後維修的參考!

网友(2009-08-25):
因為你拆燈管測試後回裝時沒裝好,這是液晶螢幕裡面的導光板和偏光片沒有密合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