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強MBD-I865G-ML上MOS的高溫是否正常?

楼主(2009-05-26):
新手上路,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手上有一塊主機板(聯強MBD-I865G-ML),AGP旁的MOS兩側電容爆過,
小弟修好測試能正常開機進入XP,檢查有發現北橋很燙,後來加風扇處理,溫度降下來了,
AGP旁的MOS(PHB 55NO3LTA)也很燙,旁邊兩顆電容也跟很燙,
不知道先前爆電容,是不是該MOS高溫引起的,
手邊沒有相同主機板做比較,不知道這個高溫究竟是否正常,也無從比較測出的電壓,
測量了幾個電壓值,想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正常.
=====================================
G對地:3.7V      D對地:2.5V       S對地:1.53V
GS電壓:2.16V    GD電壓:1.19V     DS電壓:0.97V
=====================================
另外再請教,若要買替代品,該買哪種型號??

网友:
要測量壓降波形才行,如果看到不對勁的MOS就換,我想乾脆去找個工作上班比較穩定些.

楼主:
壓降波形.....就是說需要示波器囉,我沒有那樣的器材耶,有其他判別方法嗎?

找個工作上班比較穩定些.....狼大說的真直接啊,
目前是在上班沒錯,接觸硬體維修也只是想讓自己更上層樓,
初入門這幾個月,在這討論版潛水很久了,拜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所賜,
修好幾塊主機板跟POWER,也燒掉過POWER,
之前幾塊主機板還沒真正遇到難的問題,都只是更換爆掉的電容,就沒事了,
這次是真的遇到零件過熱,雖然可以開機,但想知道更多,也避免零件真的有問題,日後又故障.

如果要像版上大大們以此維生,恐怕還要些時日吧,
唸書時不用功,基礎並不好,還要下點很多功夫才行.
還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慮換製程好一點MOS上去溫度會低些。

還有版上的高手大多都是業餘= =,因為有愛...

真的要靠他維生可能跟WISH大所說的一樣嚕~修工業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T大,因為版上大大們有愛,造福很多願意動手修的同好,
目前小弟正邊看PHB 55NO3LTA的DATASHEET,
一邊在網路上找找有沒有合適的電晶體可買,
過個端午節,手上又多一台BENQ有畫面但背光不亮,
檢查也是C5707掛,還有得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