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電壓值超出正常範圍

楼主(2009-05-27):
原電源供應器是都無輸出 , 檢查橋式整流輸出電壓 13x V正常 大電容 150V ,剛開始以為是前段高壓部分正常但檢查其小版發現其 Controller  Chip 是 CM6800 ; 是 PWM+PFC 的晶片 , 第一次處理含有功率因素校正的 power supply .

經查看 Datasheet 後及原廠參考電路,看到大電容電壓異常應為接近 380V 才對!
拆下散熱騙看看錢端驅動元件 , 發現其中 PFC 的 MOSFET (IRFP450B) 每隻腳都短路了 , 更新後PFC 輸出電壓值正常為 +380V , 但後端輸出電壓還是不對

這電源標示的輸出規格為 +24V/6A 以及 +12V/3A ,但目前輸出值異常為

+24V 端輸出 30.6V
+12V 端輸出 8.82V

已經更換過部分可能的零件,還是無法回復正常!!!不知道原因在哪?

更換過零件 , +12 +24 輸出端電容及輸出的共陰極蕭特基整流二極體. (初步分析高壓部分都正常,所以故障應在整流之後的電路)

Power Supply 正面

Power Supply 正面

Power Supply 背面

Power Supply 背面

MOSFET 右邊的燒毀

MOSFET 右邊的燒毀

288.55 KB, 下載次數: 78

虹冠的電源管理IC

楼主:
用是波器量測 CM6800 pin11 PWM 及 PWM 12 PFC 輸出波形 PIN7 rc震盪波形都正常.
示波器設定 Time Base = 10us/Div ,電壓刻度 = 5V/Div

輸出電壓值應該在 24V 及 12V , 目前一個太高一太低 , 有檢查過後端的光偶和TL431(也都換新) , 問題梅改變.
然後看量 T431的 r 端 2.4V .

水平時間

水平時間

電壓設定

電壓設定

PFC 波形

PFC 波形

PWM 波形

PWM 波形

RC 波形

RC 波形

目前輸出電壓值

目前輸出電壓值

楼主:
將示波器良測整流輸出端也就是線圈前端的波形,看起來怪怪的!!!
+24V 端的波形固定 30us 會往下約4V ,但影響輸出不大.
+12V 端的波形固定 30us 會往下到 0V ,影響輸出很大 ,所以12V端電壓不足可能跟這有關.

線圈前端 - 電壓異常波形

線圈前端 - 電壓異常波形

輸出端的線圈12/24共用

輸出端的線圈12/24共用

輸出線圈-背面 A端 12V , B端 24V , 波形分別為 下/上 ,請看示波器圖形

輸出線圈-背面 A端 12V , B端 24V , 波形分別為 下/上 ,請看示波器圖形

楼主:
以下是CM6800的控制電路.

目前已測過這板子是沒問題的! 很傷腦筋! 不知道問題到底在哪?
會不會是正中央的那顆變壓器中12伏線圈異常呀!

控制版 - 零件面

控制版 - 零件面

控制版 - 正面

控制版 - 正面

网友:
+24V 端輸出 30.6V
+12V 端輸出 8.82V
是空載電壓嗎
雖沒修過這種電源 通常我都會加個負載給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加負載...
有測過加裝一12V/0.1A的小風扇, 剛接上整個電壓就急遽變化,不能接太久.

ex:  動作太快( 1~2秒的變化 ) , 沒辦法拍相片
1. Fan 接+12V : 12伏直接下降5.36V, +24伏馬上升到38.6伏特.
2. Fan 接+24V : 24伏直接11V, +12伏馬上升到17.8伏特.

我也很納悶? 這電壓不是應該同時上升和下降嗎?

网友:
我猜是有穩壓二極體被擊穿了....

楼主:
有可能還是CM6800這塊板子上的問題 , 因為低壓輸出端所有可以換的零件都取代過了 , 剛剛低壓輸出的線圈也隨便找了一個替代上去試過了,當然問題還沒解

CM6800 我以加上IC座 , 也再次試裝新的IC , 也一樣 , 問題範圍好像愈來愈小,但還是一頭霧水.

等待有經驗的大大提示一下.

楼主:
這板子,左邊上啟動電源部份 , 擷取B+電壓經Zener 加一個 Diode 接到 pin 13 VCC 處 ,另一頭接回母版的(pin9) 副電源DC15V.
(由背面看)
IC下方為2個SCR作為保護電路,訊號來自LM358.

LM358 做溫度過高偵測 and VDC(pin 6) 過高偵測 ,若其一異常則經過底下兩支Diode 輸出到SCR斷電保護.

右方為輸出端+24V 及 +12V 接 TL431 的  feedback 電路 , 透過光耦改變 VDC ,初看也是正常.

我只知道電路的基本原理 , 造成異常問題的兇手我找不到.

网友:
Fan 接+12V : 12伏直接下降4.5V , +24伏馬上升到38多伏特.
建議檢查
1. 12v 濾波電容
2. 12v 快速整流2極體
3. 半固定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12v 濾波電容 ; 已全部更新 , 上面有說明無效.
2. 12v 快速整流2極體 ; 2組都已換新品結果一樣 , 上面有說明.
3. 半固定電阻 , 也已換過 , 這電路設計VR是調整高低壓偵測,不影響輸出值, 若發現異常是輸出一高電壓到保護電路.

网友:
如果排除12v濾波電容 質 的問題
再來要朝 光偶 回授量的問題找
大部份還是電容問題 通常是47uf 以下電容

楼主:
P5260105 (中型).JPG - PWM 波形
這PWM 波型愈看愈不對! 導通時間好像太小了,應該像PFC的波形才對? 還是這顆IC的設計不一樣.

楼主:
這電源架構是 Forward , 其動作原理與 Fly-back 接近 . 在輸出整流二極體是如下架構

其脈波寬度隨負載大小而變,當輕載時脈波較窄(同空載時), 重載時脈波要變寬.
但我量測時,空載(電壓以不足) 脈波很窄,加一DC fan當負載電壓會下降(表示負載能力不足吧!)用示波器量其脈波並無變寬現象 !!!

光偶輸出端 pc817 , pin3,pin4 電壓有變化 , 一端接地一端接 CM6800 pin6 VDC 的電壓載電錶上看應該沒變化 , 這樣是對嗎? 這電壓是否應上下變化才能改變pwm輸出的脈波寬度?

Pin 6 = PWM Voltage feedback input (range 0~8V) ; 功能同 uc3842 的 pin 2 吧!
但我看不出這vdc的電壓有何變化,電壓固定. pin11 PWM 輸出端的波形也無變寬窄變化 , 這是問題所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 HappyMaChi , 這文章在別的論壇已看過,在這裡也看過內容一樣post過很多類似論壇.

其原故障內容及之後燒毀的狀況和燒毀零件部位與我這SMPS完全不一樣 !
這台SMPS 目前基本動作是OK的,只是電壓數值不符, 我給它的形容是 "不夠力" ?
+12v有3A容量 , +24v有6A容量 , 現在接一 0.1A 小風扇就直接降壓了!!!

從理論上看, 加負載時該輸出端電壓會下降 , 然後TL431端偵測在FEEDBACK 到 CM6800 pin6 VDC 要求加寬脈波 , 然後負載輸出增加 , 週而復始, 維持平衡 .

這電路的設計是+12V 及 +24V 都有一取樣迴路到 TL431 點 再驅動pc817光偶 ,  做feedback
剛開始有懷疑這剛偶是否有問題,但也已更新, 再來懷疑 pic817 pin 3 輸出電壓沒變化! 我有試過將這顆光偶的 pin1 , pin 2 直接短路 , 前後端接電錶馬上看到vdc電壓變化以及輸出端12V/24V 電壓瞬間跳到60v以上 , 還好只短路一下輸出端電容沒爆開.

今天再次接上電視端 , +12V 掉到 4.87V ; +24V 升到 39.2V . 無法開機
我算過這數值剛好使這取樣電路達到平衡( TL431 R端), 所以可出判這取樣回授部分是ok的.
個人認為是pwm的波形為何都是沒變化的,正脈波都是最小所以輸出的電荷就不足!

為證明所以做了些實驗 , 先用另一組同規格不同廠牌的電源開機將面板亮度調到最低(降低負載量) , 再接上這故障電源 , 剛開始 電壓一太低一太高如前所述 , 然後接數個不同負載於 +24V 端 , 馬上這電壓下降 +12V端上升 , 就像一蹺蹺板一樣一上一下 , 平衡點就是TL431 , 這時電壓還不足 28.3V / 9.87V , 這時開啟電源就可正常開機了 , 移除額外負載動作(基本)正常.

這情形可讓電源工作異常作業下熱量很高, 關機後當然無法再次開啟, 問題依舊 ?

网友:
你有示波器....
有量過crystal的震盪頻率是否正確??
如果正確....
我還是覺得有穩壓二極體或是三極體即將被擊穿....(快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問題我提供我的想法讓你參考︰
既然24V及12V都有此問題,那表示故障點很有可能(應該)是在共同電路,我從後面往前推理(你也可以由前面往後推理),24V及12V兩組電壓是兩個獨立共陰蕭特基二極體各自做全波整流後輸出,但是它們來自共同一個推動變壓器,推動這個變壓器的是功率MOSFET或電晶體,而功率MOSFET或電晶體是否正常工作是PWM積體電路控制。
你修理此故障的重點不是放在為何輸出電壓偏高,而是要放在為何輸出電流變小(如果是我,我會從這裡下手)?也就是我初步不認為故障點是如你所說的在整流之後,你應該先確認PWM IC已正常輸出給功率MOSFET?MOSFET是否已正常工作?前者正常工作,推動變壓器輸出才有意義。
很抱歉我無法告訴你那一個零件壞了?因為我也不知道。
再加油一下!

网友:
由於你的照片都有點模糊, 加上沒有電路圖與提供 pdf 連結網址, 看起來有點累!

不管那些, 我們先來研究討論一下, 一般輸出電壓波形異常, 我們在論壇裡看過許多例子都是電容壞, MOSFET 壞, 電阻壞, IC 壞, 光偶壞 許許多多!

看到你電壓異常的問題, 會想先到你回授電路有問題, 所以導致 6800 PWM 控制出錯, 造成輸出不是設定的電壓.

不過你的 431 與光耦似乎動作正常! 怎麼說呢? 一高一低, 不斷在平衡, 而 431 的參考電位是 2.5V, 故 R 端的電位變化一定是 2.5V 上下在影響著光耦, 間接的去通知 6800 來做 PWM 的控制輸出!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測量這點與光耦的輸入與輸出 3 點波形比較, 看這3點之間的動作是否一致! 如果動作不一致, 表示這 3 者之間有一個有問題! 對吧?(蠻想要看你這邊回授電路的電路與電阻值, 因為我們可以來計算看看!)

如果以上假設正確, 則回授端的電路正常! 我們就先假設二次側輸出端的元件都是好的, 不須維修! 那就要把問題往前端電路推! 那問題應該就是 6800 的問題!

那 6800 的問題該先確立那些問題呢? 想想!(資料又要再看一次)
1. 要先確立提供給 6800 的電源是否穩定?
   a. 13pin VCC 電位?(11V < Vcc < 16.5V)
   b. 14pin Vref 是不是 7.5V?(13pin正常的話)
   c. (待編輯... 還在看資料中)

楼主:
我沒有這 smps 的電路圖 , 也沒有電路圖繪圖軟體! 只好用剪貼的方法把主要電路剪剪貼貼出來參考.

底下 cm6800 pin10 (打錯) 改為 pin 11 ,PWM 輸出端.
方塊內驅動為 NPN + PNP 的驅動電路.
Q2 = FQA11N09C

抱歉! 下圖標示有錯@ 正確是 +24V/6A , +12V/3A

省略初級整流和PFC端,這部份正常.
另外 R7 端 (pwm mosfe輸出端), 用電錶及是波器都看不出電壓值 0V , 是正常嗎?
剛剛將 vdc 旁的電容拆下(不接電容)測試狀況一樣.

再來研究取樣網路 :

Vr (tl431-R端電壓) = V12x + V24x ; 12 /24 單獨分壓

根據分壓定理 & 戴維寧定理 (另一電壓源視為短路 , 再將兩次分壓結果加總)

V12x = [ 12V * (40.1K // 2.32K) ]  /  [ 18.2 K+  (40.1K // 2.32K) ]
V24x = [ 24V * (18.2// 2.32K) ]  /  [ 40.1K +  (18.2// 2.32K)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你不要把焦點放在輸出端與 PWM 脈波輸出的控制上!

光 你 20# po 的電路圖中, pin14 的 Vref 輸出參考電位異常, 就可以導致你的 pin 6 電位波動, 造成 PWM 輸出失敗! 同樣 pin 6 旁的電容異常, 也是同樣影響!

就方塊圖上, 6800 pin11 輸出對 MOSFET 的 PWM 控制, R7 上的電位超過 1V 通知到 pin9 就會引起過電流保護, 使 PWM 停止輸出. 而Q2前面的控制異常, 一直 ON 時, 也會造成過電流, 使 R7 電位超過 1V 到 pin9 做過電流保護, 使 PWM 輸出停止.

你提到
Q: 另外 R7 端 (pwm mosfet輸出端), 用電錶及是波器都看不出電壓值 0V , 是正常嗎?
Ans: R7端主要是 PWM MOSFET 底下的測電流電阻, 如果輸出已經穩態不需增大電流, 你想這顆 MOSFET 應該導通產生能量轉換到二次側麼? 但同樣的控制異常時, MOSFET G端一直 0V,  這樣也可能使 R7 量不到波形. 而 pin 9 比較電位是 1V, 當 R7 產生 1V 的電位時, 則是我們該注意的重點!

所以要你往 6800 的工作點一一 check 是否正常! 這裡正常應該就修好了!(我猜w大依經驗應該知道有幾個點問題, 不過點破你就失去親身體會學習的機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電路無 " crystal " , IC pin 7 接RC震盪頻率為62.5Khz 在規格範圍內.

Zener , 共顆 . PFC / PWM MOSFET gate 各一顆 , IC pin13(vcc) 15.1Vㄧ顆. 過壓保護ㄧ顆.
除15.1V有更新測過,其他的實際量測工作正常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1. 輸出電壓高高低低現象及TL431取樣回路已證實是OK的.
2. 目前重心在了解CM6800的pin 11 PWM 輸出是如何改變脈波寬度(佔空比),從波形上看鄭脈波僅一點點 ( N-Channel MOS 導通時間不足 )! 故所能產生輸出的能量亦不高,可以解釋輸出能力不足現象.
3. 先朝向 PWM MOSFET 驅動能力不足處理 ,可能性能不良快掛了? or 這週邊電路有異常...

楼主:
目前幾乎可排除 a.前端高壓部分 b.後端整流輸出 以及 c.取樣回授 三部份電路問題.

早上買了 FQA11N09C , 剛裝上測試看看是不是原來那顆已受傷了無法正常驅動情形.

裝好測試很失望  結果是一樣的!!! 這表示說不是MOS的驅動問題, 是PWM並無改變佔空比寬度以及CM6800 pin 11 輸出到MOS gate 端電路問題吧!

從示波器波形上看 PFC 的 Vp-p 近似 15V ;波形完整 .
PWM 的電壓最高約 8V 波形不穩有點 Noise ,週期約 16us / 62.5 Khz , 但 pin7 波形週期為22us ??? 搞不懂為何有差異!

CM6800 IC , 現有新的共4顆. 除原有一顆工作正常(目前的判斷), 以加裝IC座測試過另2顆新的IC. 其測試結果與原有那顆並無差異.

CM6800 上重要的訊號源 ;
pin 13 Vcc : 15.xV
pin 14 Vref : 7.5V
都已用示波器看過電壓正常無誤.

今晚目標是 pin7/ pin 8 波形/頻率 /電壓值 ; pin8 無波型及電壓!! (目前了解所謂電壓模式和電流模式的差異,研讀資料中)

网友:
依 w 大提供給你參考的邏輯點!
1. 共同現象 :  既然24V及12V都有此問題,那表示故障點很有可能(應該)是在共同電路! 它們來自共同一個推動變壓器! 共同 MOSFET 共同的 Control IC 6800!(共同有三, 不希望是變壓器問題)
2. 為何輸出電流變小?  你應該先確認PWM IC已正常輸出給功率MOSFET?MOSFET是否已正常工作?

相反的, 你確認過上述的邏輯後, 什麼是正常的, 就可推出什麼是反常的! 我猜應該還是 6800! 因為 MOSFET 正常, 不是麼? 那就是控制不正常!

我提供你幾個 check 點! 我們從方塊圖來看, 其實 PWM 電路的控制只有 pin 8, 6, 5, 9 四個!
1. pin 8(RAMP2):
2. pin 6(VDC):
3. pin 5(SS):
4. pin 9(DC LIMIT):
你查看看!

楼主:
今天首先針對pin8 Ramp2 做測試 , 之前都用電錶沒量到任何訊號?
用示波器量 , 水平掃描 5V/div 看不到訊號 , 再降低 0.1/div 則看到訊號很低的波形如下 :
10us/div
週期 16us

但看了原廠 datasheet page 12 - PWM Control (Ramp2) 章節中有說明大約有5V!

不知道有沒有誤解

先懷疑是 pin 8 接地的(C64)電容有問題 (電阻R101拆下量過是43k,與標示相符) , 因為不知原設計為多少F?
參考文件說明選用 10nf (103) 接上後測試如下 :
很訝異! 電壓直接近原設計的 +12 /+24V 於空載時  , 進一步測試 負載能力 接上小風扇結果
一樣電壓值還是蹺蹺板 . 不知道是否正確,先試試看再說.

再量 PWM 和 Ramp2 的波形如下 , ramp2 的波形電壓值還是很低但波型不一樣,較符合原廠 Desin Guide 上的波形.
Ch1 為 PWM 訊號 , 5V/div
Ch2 為 Ramp2 訊號 , 0.1V/div
先做簡單比較

繼續做些更換 C64
a.換成 1nf 的電容 , 情況較差 ramp2 更小
b.換成 100nf 的電容 , 情況更差 幾乎沒已ramp2訊號!
c.再測 473 , 223 結果接近沒有特別變化,所以範圍最起碼應在 1nf~100nf 之間吧!

深入的設計理論看不太懂,只好是實測的試試看. 如有錯誤,請指教.

网友:
Ramp2 工作在電流模式與電壓模式下, 兩者定義不同!

電流模式: Ramp2 取樣一的電壓從 PWM 的電流取樣變壓器或電流取樣電阻上!
就pdf上的 current mode 電路圖, ramp2 取樣點在 ILimit, 也就是 MOSFET 下方的電流取樣電阻.
工作設定在電流模式下的目的, 主要是做限流保護.

電壓模式: Ramp2 取樣一個 ramp 電壓, 由一組 R C 組成的 timing 零件, 電壓由 0~ peak 電壓接近 5V.資料上是這麼寫! 不過!
就pdf上的 voltage mode 電路圖, ramp2 取樣點在 Vcc, 也就是 pin 13 Vcc 的電壓, 然後經過這組 Ramp2 與 Camp2 的 RC 時間取樣一 Peak 電壓.
工作設定在電壓模式下的目的, 主要是做穩壓的精確度與響應!

你可由pdf資料中的 PWM section 中看出, 也可由pdf資料中的電路圖比較出, 而你的 Ramp2 是什麼接法? 你要先看出來!

楼主:
我已經是夜貓族了 , HappyMaChi大大比我更厲害 , 凌晨2點還幫我回文,感謝...

我也沒閑著 , 發完文後就開始將目前疑問處的局部電路再用貼圖方式畫了一份如下 : 只有 PWM 相關零件

PWM loop

PWM loop

所以這 CM6800 工作模式 是  Current Mode , So Ramp2 無 5V-peak 是對的.
那電壓值該多少波形如何,資料上都查不到
這Case可能無法完工! 拖了這麼久...客人已在催了

圖上所有的 SMD 電阻都依標示阻值量測過 OK , SMD 電容部份就沒辦法了,頂多只能測是否短路而已!

ChampionMicro 在Demo Circuit 內元件阻值等資料又無交代 , 要參考有點困難 , 國外廠商的 datasheet 都有標示,差真多.
這顆IC真的讓我傷腦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個電壓值可以自己推算呀! 在電流模式下, 就是 MOSFET 的 Ton 時流過的 Ids(peak) 電流流過 R31(pdf 圖上), 你 28#上就是 R7.

MOSFET Ton導通週期時, 經由變壓器到 MOSFET , 測電流電阻到地GND. 電流的變化應該有一似 LC 的直流暫態的充電流波形, 最高的電流在 R7 上的壓降就是最高電壓, 經由 R71 與 C64 的 RC 時間充電穩壓給 Ramp2 參考電位.

所以你的 MOSFET 一直沒有導通時間 Ton , 電流小, 這裡根本量不到信號.
(老實說, 我對你 PFC 的導通波形感到很納悶, 因為 PFC 一直導通那麼大, 猜想應該會產生不少電流消耗吧! 不過我沒從事過 Power 設計, 希望高人能跳出來解說一下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I:

PFC 是否異常 ! 也是我昨晚有考慮的問題?
雖然 pfc 工作中 , 但原廠資料上所定的數值與我實測也有需距離 , 想說逃避這問題可以動就好...哈!

例(懷疑有問題腳位), 搞不太懂pfc的理論 , 還在研讀datasheet

a. Pin 1   (  IEAO ) : 0~4.5V , 實測 5.86~5.92 會飄
b. Pin 16 (  VEAO ) : 0~ 6V ,  實測 0.225V 波形電壓穩定

但CM6800方塊圖上 Low Power Detect 最低是 0.3 V !!!
這 PFC 不是該 Turn off 嗎? 理論上是的,實際工作中 , VFB=2.5xV 正常範圍.

楼主:
關於PFC疑問看了許久,還是搞不懂原理與實際上的差異 ! 今天都沒實際上機測試,都在找疑問點

pin1   實測 : 5.86 ~ 5.92V 好像太高
pin16 實測 :  0.225V 好像太低

把 datasheet 這部份方塊列出參考:

請對這有研究有經驗的大大,提供寶貴意見.這PFC部份是不是也有問題呢! 雖然目前可以動作中....

楼主:
再諸多問題未解前 , 再次研究 voltage sampling loop ; 發現原始設計與實際看到的標示不太符合!
怪怪的 , 還是說是機器上標籤內容貼標了.

標籤上是
+24V / 6A
+12V / 3A

相關迴路請參考以下圖示: (黑色所標電阻值是SMD電阻上的標示值,與下列計算無關,僅當比較用)

我們先研究看看 , 個人認為的設計差異點 , 從標示電壓及Rx值不變下回推R1及R2應該的阻值

ps : V1(+24V) 端輸出為6A  ,  V2(+12V) 端輸出為3A , 所以該端點的分流已此比例做計算 , 並不是說R1和R2要流過這麼大的電流量

a. 假設 TL431  R端點電壓 Vx = 2.5V  (實際上電量為 2.46V)
b. It = I1 + I2  ,  It = Vx / 2.32K = 2.5 / 2.32 = 1.07758ma
c. I1 = It * 6A / 3A+6A = 0.71839ma
d. I2 = It * 3A / 3A+6A = 0.35919ma
e. R1= (24V - 2.5V) / I1 = 29.928 Kohm
f. R2= (12V - 2.5V) / I2 = 26.448 Kohm
g. It=I1+I2=  0.71839ma+0.35919ma=1.07758ma (符合)

也就是說
I1(+24V/6A) 佔 66.6% It
I2(+12V/3A) 佔 33.3% It

所以...
R1 = 29.9K 與原設計 40.1K 差好多
R2 = 26.4K 與原設計 18.2K 差好多

這樣的結過(原廠的電流安培數值)會是 +24V/6A  ,  +12V/3A嗎?(理論上看不會,實際會不會有差異我不知道)

R1 = 29.9K , R2= 26.4K 應該才會是 6A/3A 比率吧! , 我沒設計過電源,僅把所知及已知表達出懷疑而已! 與本電路故障無關,供參考.

再來驗算結果,參考如下圖:

已知多電源網路要算同一節點電壓,為個單獨電源電壓和,另一迴路的電壓源是為短路 (戴維寧電壓定理); 有錯請回覆

Vx = Vx1 + Vx2

a. 當+24V 供電時 , R2 端要接地

    R = Rx // R2 = 2.133K
    Rt = R1 + R = 29.928K + 2.133K = 32.061K
    Vx1 = +24V *  R / Rt = 1.5967V

b. 當+12V 供電時 , R1 端要接地

    R = Rx // R1 = 2.153K
    Rt = R2 + R = 26.448K + 2.153K = 28.601K
    Vx1 = +12V *  R / Rt = 0.9033V

c. Vx = Vx1 + Vx2 = 1.5967V + 0.9033V = 2.5V

驗算ok , 正確的 R1 和 R2 與 電路上所標示的有很大差異 , 故確定是標示錯誤

楼主:
反正現在對這問題束手無策之際 , 再研究原設計的電壓取樣迴路數據 , 看看實際的數值其結果應為多少?

請參考原廠迴路如下:

Vx = 2.46 (實測)

It = Vx / Rx = 2.46V / 2.32K = 1.06034ma

因為 R1 和 R2 電阻值為已知

所以

I1 = ( 24V - 2.46V ) / 40.1 K = 0.53715ma

I2 = ( 12V - 2.46V ) / 18.2 K = 0.52417ma

問題來了 , 這電流比例剛好各 50% , 所以這 SMPS 不會是 6A/3A ; 應該兩個別電壓的安陪數相當 3A/3A or 6A/6A 這種比例.

無聊,再次計算這電路的 Vx

Vx = Vx1 + Vx2

參考上圖,先將一些電阻並聯值先算出來

24V 時 :

R =  Rx // R2 = 2.32K // 18.2K = 2.05769K
Rt1 = R1 + R = 40.1K + 2005769K = 42.15769K

12V 時 :

R =  Rx // R1 = 2.32K // 40.1K = 2.19311K
Rt2 = R2 + R = 18.2K + 2.19311K = 20.39311K

Vx1 = ( 24V * R ) / Rt2 = 1.17142V
Vx2 = (12V * R ) / Rt2 = 1.29050V

Vx = Vx1 + Vx2 = 1.17142V + 1.29050V = 2.46192V

與實際量測電壓值相符,所以說這阻值再空載時應該可維持所需的12V/24V

至於可用安陪數是否與標示相同,我也不知道了. 個人認為No .

不論結果如何!原設計電路還是可以用的.

還是在回到原主題,想辦法修復才是重點.

网友:
回复 网友J:

噗~
你誤會了 6A 與 3A 的意思! 你要在 +24V 與 +12V 各並一顆負載 RL 到 GND, 流過這顆負載的 RL 各別為 6A 與 3A, 你下面的計算應該是正確的!

簡單的算法:
Vx = 2.5V 固定,  It = I1 + I2
故 I1 = (+24V - Vx) / R1 = (24V - 2.5V) / 40.1K =0.536mA
     I2 = (12V - 2.5V) / R2 = 9.5 / 18.2K = 0.5219mA
     It = I1 + I2 = 0.53mA + 0.52mA = 1.5mA(錯誤修正 -> 1.05mA)
而設定點 Vx 的 It = Vx / 2.32K = 2.5V / 2.32K = 1mA

兩者近似相同, 因電阻值精確度問題, 故有誤差, 試算誤差
1.5mA / 1mA = 1.5%(錯誤修正 -> 1.05mA / 1mA = 1.05)
(其實之前我本來有想寫你在各樓層的觀念錯誤處, 沒想到還沒來得急編完, 你又補了一則! 沒關係, 看得出你的努力與用心!)
----------------------------------------------------------------------------
我之前有跟你說為什麼像翹翹板一樣的問題是正確的! 因為電阻的固定比值不變, Vx 參考點不變, 故變化的是輸出電壓.(其實這是數學問題)

以你在 1# 的異常狀況, 輸出規格為 +24V/6A 以及 +12V/3A ,但目前輸出值異常為

+24V 端輸出 30.6V
+12V 端輸出 8.82V

我們來算一下吧!
簡單的算法:
Vx = 2.5V 固定,  It = I1 + I2
故 I1 = (30.6V - Vx) / R1 = (30.6V - 2.5V) / 40.1K =0.7mA
     I2 = (8.82V - 2.5V) / R2 = 6.32 / 18.2K = 0.347mA
     It = I1 + I2 = 0.7mA + 0.347mA = 1.047mA

與上面的驗證相比差一點點, 所以翹翹板沒錯吧! 多學會了一些電路了麼?

楼主:
回复 网友K:

V1(+24V) 端輸出為6A  ,  V2(+12V) 端輸出為3A , 所以該端點的分流以此比例做計算 , 並不是說R1和R2要流過這麼大的電流量

剛剛你所計算有誤
"  It = I1 + I2 = 0.53mA + 0.52mA = 1.5mA "

還是1ma

以上算法,有參考過ㄧ本 PowerSupply Desing Guide , 2ND 的算法,應該不會錯的,請再次確定.
書名可能錯誤,看了很多本忘記了 ,找到再補上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想我能幫的就到這了!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M:

感謝 HappyMaChi 的幫忙 , 請問各樓層所有的觀念錯誤處是哪些部分? 請提示,我現在也一直再整理就有資料分析哪出問題?
今天的目標是不碰電路了,先釐清問題再做,避免無謂的時間浪費了.
麻煩H大.

网友:
回复 网友N:
線圈端在電流反向(指電感充放電)時會有反電動勢! 降幅不同原因可能是因為 24V 空載, 12V 有載加功率不足! 空載損失小, 電壓回補段差小, 解釋你的疑慮! 固定 30us 是因為 PFC 的控制波形.

回复 网友O:
加負載跟空載, 這裡有思考點! 加載之後問題明顯出現, 空載反而問題不明確! 也許加載到問題點 +12V 後, 追蹤各點工作電位是否正常? 反而更容易找出問題!
為什麼電壓像翹翹板一樣一高一低? 因為電阻的比率是固定的, 電位原先設定值是 +24V 與 +12V, 當電位錯誤卻又要達到平衡點 TL431的 2.4V, 電阻比率不能改變, 改變的就是電位! 這裡其實是數學問題, 想一下應該就懂了!

回复 网友B:
同上, 加了風扇有負載的+12V輸出很快掉到 4.5V電壓, 而空載的 24V 很快升到 30.4V 達到 TL431 的 Vref 2.4V 平橫點!(確實 PWM 控制有問題, 造成功率不足! 所以你的 PWM 波形也很細)

回复 网友P:
對照 2# 照片中的 PFC 的波形,我也有點疑慮! 可惜我對這並不瞭解! 為什麼Ton導通率這麼高? 也許 PFC 控制也有問題, 不過我沒做過 Power, 也許有大大願意出來解釋!

回复 网友Q:
如你所言, 輕載理論 PWM Ton 窄, 重載 PWM Ton 寬! 可是你的波形不對, 都是輕載, 輸出功率轉移不足, 電壓往下掉! 加上你的 6800 pin 6 VDC 波形不變!
[你說: Pin 6 = PWM Voltage feedback input (range 0~8V), 這是特性最大值, 並不是指電壓要到 8V, 觀念要正確!]

回复 网友R:
如果你電腦有 6800 的檔案, 請參考第15頁電路圖中的左下角 PWM_OUT 電路, 你確認過 Q6, Q7 電晶體正常麼? 跟 C34 的電壓正常麼?

楼主:
1. 先將 Q6 , Q7 拆下量OK  (PWM 驅動)
2. 在拆 Q1 , Q2 拆下量OK  (PWM 驅動)
3. 交換測試 , 狀況相同 . 再次確認這區塊OK

楼主:
下圖示 ramp1 的 waveform  ,
加上 PFC 後如下圖 : PFC 5V/div , Ramp1 1V/div
PFC原圖參考#2圖3

這圖片可以看出ramp1 + Vieao 經PFC CMP 輸出 PFC 波形

楼主:
再秀出 pin1 IEAO 波形 , 上有嚴重的 Noise ! 懷疑是電源線上來的? 在橋式整流後的B+電壓為+140Vdc 上都有類似波形.  不知示波器接地該如何處理!才可正常量這電壓???

5ms/div , 2V/div

下圖是 PWM ( 5V/div ) + Ramp2 (0.1V/div)

网友:
橋式整流器輸出到大電容後....
只有140V....雖然也很接近正常值....
但....你要不要查查交流電輸入端的濾波電容....
看看是不是有漏電現象....
說不定也是雜訊的來源....

楼主:
a. 橋式整流出來真的只有 138~142Vdc  , 下圖 A點.      我也曾懷疑過低! 自己也無法解釋 , 為何只有近  140V ?
     理論輸入 110V * 1.414 = 155Vdc , 應為常見數值.
     實際輸入 112V * 1.414 = 158Vdc , 正常應該出現這數值,但實際為138~142Vdc會不會因電容值太小所以...
     C5 = 10n , C37 = 330n
b. B點電壓為 375Vdc (PFC動作時) , 若將PFC關閉後此點電壓有 156Vdc 正常!
c. 橋式整流輸出後的每一點為何都是火線特性(會電人),是漏電嗎?  連接地也會電人!
d. 為何示波器無法量測整流後的電壓值!!! 都只有 Noise , (預計另開新文章討論~)

My power 架構

My power 架構

直流輸出的(冷)地與前端的(熱)地為不同點,圖上標示錯誤.

楼主:
A. 應該不是漏電問題,剛查過不同的PSU結果也類似 (用驗電筆測)
B. 示波器部份要再加隔離變壓器將測試地與市電隔離 , 看來還要再敗一顆隔離變壓器,還好示波器電源的地線剛好沒接.

网友:
真是有心~~從5/27~~6/6近10天了~~還可以這麼努力去修~~這毅力須像他看齊~~我就沒辦法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要挖苦我了   我已經努力不只10天了!!!  不是我有毅力 , 是這問題讓我無法放棄處理它. (很可能只是一個很小問題沒注意到)

  從沒修過這種問題也沒修過SMPS這麼久 , 也真的破個人紀錄了. 以前面對的幾乎是 Fly-back mode , 概念還可,這次碰到 forward mode 又加 PFC ... 還真的傷腦筋?
實際上兩種架構觀念接近差異不大.  既然電路都已運作中 , 就是不夠力! 用汽車來形容它 ,就是車子已修好可以跑了;就是多載一個人就跑不動了!
  幾乎可以感覺到哪部分可能出問題 , 卻抓不到問題所在 , 所以維修這 SMPS 已無所謂的 "價格" & "時間" 問題 , 剩下是能夠將它修好的 "價值" 問題了 . 所以只要還有機會我會繼續努力 debug , 直到水落石出或...
  因個人可做維修的時間不多,所以每天僅花短短時間在這兒, 當然也需求有經驗的大大提供些觀念幫忙一下.

网友:
PFC的電晶體S端到橋式的負端有電阻嗎?如果有可否查一下是否阻值變大了

网友:
會是電源AC220V  .  110v之間 切換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T:

" PFC的電晶體S端到橋式的負端有電阻嗎? "

終於有人願意出聲了,感謝.

請參考 #43 , Q1 PFC  是 MOSFET 場效晶體 , Source 直接接地 ; 然後這個地(整個一次端)再接一R3 ( 0.39 ohm ) 回到 Bridge Diode (BD1) 的負端.

其中 R3 約 2~3 Watt 電阻 , 其負荷整個一次端電路的電流回到 橋式負極 , 還並聯2顆 Diode . 在圖中可以見到這一點是所謂的 Isense 端點 , 這電壓值會回輸到 CM6800 的  Pin3 .

這 Pin3 用電錶量 約 54mv (不是很穩,會跳高,是穩定下來的數值) , 用示波器可看到波形,但時再太小且Noise一堆,我不敢確定哪個是訊號!
因為一值都是接小負載(PC Fan 0.13A ) 測試 , 現接上電視測試也是一樣變化看不出來 ,  可見耗流不大.

R3 阻值當然正常 , 也懷疑過所以拆下R3後將熱縮皮切開量測與標示一致.
D6,D7 是快速二極體 , 電錶量也是OK , 參考原廠是用 IN4002 , 所以也找兩顆替代上去,依然沒變.

這 SMPS  的設計從一次端和CM6800部分看來與原廠 Data sheet page16 電路機乎一樣 , 不同的部分我也依依再前面的附圖中應該都加上了 , 其他部分是高低壓...保護電路 , 與目前狀況無關 , 且部分也已暫時將其 disable , 方便做些測試 , 只是風險較高一不小心動作面些可能又要燒 CM6800 或那兩顆 MOSFET 了.

楼主:
補上 Q1 , Q2 , R3 , R7 位置 (因限制800*600所以這個圖應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U:

如 #43 圖 , 這是將板子上實際的電路繪出及其零件編號 ,.

所以可看出 "並無" 110V & 220V 的切換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a. 橋式整流出來真的只有 138~142Vdc  , 下圖 A點.      我也曾懷疑過低! 自己也無法解釋 , 為何只有近  140V ?
     理論輸入 110V * 1.414 = 155Vdc , 應為常見數值.
     實際輸入 112V * 1.414 =  ...

1. 請先檢查橋式各二極體是否正常? 最好四顆焊下來測量! 依高壓側迴路來看, 整個 110V AC 經橋式整流成 DC 後, 理論上電壓降在大電容上是 155Vdc, 請先拆掉 PFC 的 L 來測電容上的壓降! 確認後再焊回比較變化.
2. 再電容上的壓降依電壓定律, 高壓往低壓流, 可推測方向, 假設橋式二極體正常, 電流不會逆流, 故電流方向往 PFC 流, C5 上的電壓往 PFC L 與 MOSFET 放電, 壓降會產生下降的波動現象, 由於 PFC 的頻率比電源 60Hz x 2 = 120Hz的頻率還高, 故放電現象應該與 120Hz 同步, C5 有回充電壓的現象, 我手邊並無實物與示波器, 上述假設推論你可驗證看看是否有誤.
3. 火線會漏電, 你可先量看看漏電處的電壓值! 接地是否有問題?
4. 示波器的高壓問題, 我自己以前有燒壞過兩條示波器的高壓測試棒的負端鱷魚夾, 雖然有人解釋過用隔離變壓器, 不過腦袋卡住, 還是搞不懂原理! 以前高壓測量都不接地, 直接高壓測量!(供參考勿燒毀)

网友:
其實一般power  mos  電壓大電流高~~在被擊穿的瞬間~~會造成一些積體電路的半破壞~~如電晶體 & ic & 二極體~~且瞬間也會讓保險絲電阻斷路~~或阻質改變~~說真的不好抓問題~~一般我是一個很懶的人~~我會先找齊一些零件~~(初級端)如電晶體 & 2極體 & IC & 基納2極體(須注意幾伏特的)一起換一換~~這樣會比較快~~且沒一次換~~有時又會讓剛換的零件給燒了~~這樣會比較安全~~因為你的是擊穿的關係且東西也沒看到實體~~很難幫你做判斷~~~~也沒有正確的波形可以參考~~所以~~建議你用我的笨方法試試看~~

网友V:
在下的推測若是APFC輸出端380V不會隨負載有無而變動的話,可能變壓器有層間擊穿或絕緣劣化,導致電路工作異常。
可以嘗試將變壓器解下後測量繞組與繞組間是否有異常情形。

最好的情形是找顆相同的電源來進行交叉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下的推測若是APFC輸出端380V不會隨負載有無而變動的話,可能變壓器有層間擊穿或絕緣劣化,導致電路工作異常。
可以嘗試將變壓器解下後測量繞組與繞組間是否有異常情形。

最好的情形是找顆相同的電源來進行交叉比對。 ...

PFC 輸出端量電容值為 375Vdc 是穩定的,在加上大小負載其電壓並無變化.
我在把變壓器拆下做些量測看看,是否有異常!

要在找另一顆目前很難,若哪位大大有這顆不知是否借測試.或可否提供些量測數據參考比較. thanks

這兩天都在 K  datasheets 以及 forward mode converter 相關知識.希望能找出破綻.

网友:
我先說明一下我大慨有十年沒修power

我可以給一些見議

如第一點把負載接上
第二點把保護電路切開
第三點把回饋切開加電壓試試
如果可以是保護電路問題

不過我看這台有可能12v跟本無輸出接地斷了......所以亂跳...
因為12v地回路斷了.....當然一街接小電扇就掛了....你量到的電壓是24v分壓過來的
12v迴路有無空焊斷線試一下

楼主(2009-07-04):
有近2週沒處理了 , 繼續努力.
先回 m大的建議:
1.目前測試都直接接上負載.
2.整個電路幾乎已摸熟了,所以相關的保護電路都已先去掉了(暫時disable); 含2個過溫保護 , 過壓低壓...等.
  若這些保護未處理,電源接上後,用電表量2個輸出電壓正常(空載時)一加負載高壓(任一邊)高壓保護啟動 -> 拉下cm6800 VCC 以及 pin5 電壓做保護 , PWM 及 PFC stop ; 整個shutdowm . 無法做後續測試,故早已取消保護.
3. "回饋切開加電壓試試" 之前有用短路法取代測試過,測試此 feedback loop 動作正常.
4.昨晚針對這問題,進一步做測試確定12V / 24V 都有個別獨立輸出無誤.

最大的那顆變壓器已拆下測試 , 初步判斷是正常的.
其他的繼續努力中

网友:
3. "回饋切開加電壓試試" 之前有用短路法取代測試過,測試此 feedback loop 動作正常.
4.昨晚針對這問題,進一步做測試確定12V / 24V 都有個別獨立輸出無誤.
那意思是可全載12V 24V 都有個別獨立輸出無誤..
如你所說的測一下全載12V 24V直流上有無交流............
有就是那些輸出的電容大的
如為高頻就是小電容
實修中低壓整流二級體壞也會如此......
提供你檢查點你所有低壓負電就地線是不是斷了...........是最有可..就是12v24v比較地沒連一起..沒參考點當然亂成一團
我發現我打字真是太慢了....只會注音...打字很難表答...

网友(2009-10-26):
電壓過高已解決

最近我也是遇到相同的問題, 24V變成30V(空載), 但接上負載後又產生壓降至15V, 經檢修後故障原因為電壓調整部位的比較器IC之電源濾波器(電解電容22uF)老化, 更換後電壓即正常了,亦不會發生壓降問題, 供您參考!
LCR meter檢測其容值已降至8uF

网友(2011-06-19):
請教L大最後處理的結果是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要查一下CM6800的PIN14
VREF是否7V5

楼主:
回复 网友W:

Vref 電壓正常,前面有提過。

楼主:
回复 网友X:

很可惜當初沒更多時間處理,最後以市售電源供應器替代了。
這台PFC+PWM再同一CHIP好像很難處理。

网友:
PFC+PWM COMBO LAY電路是方便,但其中一者功能出問題就只能換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