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機板維修價格

楼主(2009-05-27):
本人問到的主機板維修價格給大家了解
高雄台南 : 150 (喇D賽的,大量200片以上,使用中古零件)
                   200 (小港,台南縣大灣,無店面工作室,中古材料)
                   300 (高雄大順路,台南北門商場附近,無店面工作室,使用中古材料,不限多寡)
                   400 (各地都有使用新料)
                   500 (精修,全新材料,較有保固)

以上的維修價錢都經查詢過,絕不造假

有興趣開店修主機板的可以參考.

网友:
200 (小港,台南縣大灣,無店面工作室,中古材料)
大灣 在哪阿 ~我住付近阿~~~
150-200 真的沒賺頭 ~  ~~~~~~~~~~~~~~~~~~~~~~

网友:
有賺頭壓!!
畢竟使用的是中古材料...
壞哪裡修哪裡...
怎麼會沒有賺頭
量大就是利潤...

网友:
都是挑軟柿子 場管 電容 寫bios
有點難度的 就不是這價了 不修就給你殺肉

网友A:
修主機板是一個跳板,主機板很分很多種,不一定要修桌上型的主機板,你學會修桌上型之後可以修NB的主機板,那價格就會高一些,如果你修下面這種伺服器的主機板那又更高一些,如果你的技術更高了,你可以挑戰工業電腦的主機板或是像CNC專用主機板....,我這裡還有一張20幾萬的堆高機主機板待修,你覺得我修好的代價是500或1000元嗎?我想至少可以拿三至五萬元吧!
是誰說學修主機板後一定都要修桌上型的主機板呢?要走這一行就是一直不斷進修,然後挑戰更高的層級,如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主機板是一個跳板,主機板很分很多種,不一定要修桌上型的主機板,你學會修桌上型之後可以修NB的主機板,那價格就會高一些,如果你修下面這種伺服器的主機板那又更高一些,如果你的技術更高了,你可以挑戰工業電腦的主機板或是像 ...

單核主機板維修沒賺頭
當然可以修工業用主機板,或是修伺服器的,利潤更好,開價最少都有5000元.
如果有6個腦袋的可以去修太空船的電腦.

网友:
很一般的行情價(不包含南北橋),或說是同行價或網路價,再轉一手到客戶可能

800~1200,若是自己接case跟自己搞維修,還是相當有賺頭...

反倒是液晶顯示器(電視)不好賺,會替換維修的人太多了,甚至只要會電錶懂一些電學就會修了..

网友:
如果大家能力提高了...將來是可能發點小財的 !!
當然目標要放在高單價的控制板上面啦 !!
如果可以修國外進口儀器的板子 , 那價格就更高了 !!

前幾天用了約 5 小時, 修了一片國外的儀器控制板(進價18W),修好之後,報價 2W !
價格的高低,要取決物件的價值性 ! 千萬也不要收太低......

畢竟妳(維修人員)才懂得在問題點畫個圈圈 !

网友:
有台北維修主機板的地點嗎?

网友:
我朋友是都親自收送,換新零件,收800,在台北,修不好不收費.

网友:
嗯,桃園這邊修一片價格是400,實在是要修高價的比較有賺頭

网友(2009-07-06):
我所知汐止一家,我曾送修過主機板
主機板 400
NB  2500

以過保固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是划得來的

以有其維修技術的而言,想必會修這個也必會修其他東西,甚至把這部分當兼差都行

网友:
高雄哪邊有在維修的?? 價錢呢???

网友:
看一看!原廠修最貴!

簡測費就300了,然後維修再換個零件,隨便加一加也不止400,至少就600~1000元了!

网友(2009-08-06):
台北縣市維修地點
台北縣市維修地點
1.地址: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2段90巷15號2樓
電       話 02-22343495      0953191838
維修費修到好每片500元,並提供保固1個月
更換cpu座   南北橋另報價

2.【順禹行動科技】主機板維修中心
來電詢價02-2395-5058       0922-920-157

3.禾元嘉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三重市中正北路54號
電 話:(02)8988-3662 (02)8988-3667
主機板維修----------------400元起

4.汐止建成電腦維修
電話:02-86421895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水源路一段200號 1樓
各廠牌主機板維修價400元

网友:
有大大知道高雄哪邊有在維修的??
價錢呢??? MSI 945GC主機板 無法開機

网友:
我有一個朋友在修冷氣, 還滿好賺的

网友:
嗯   技術錢就是這樣...
又不是去菜市場喊價....一斤多少...
有些事情是講天份滴(周星馳電影對白)
如果真的仔細爬爬文就會了  那真的就不值錢了
但理工類(淚)的工作是真的花時間去堆出來..憑的是經驗與實力
我認為是...無價  不過  老闆還是算便宜一點  哈哈

网友(2009-09-15):
請問台南維修的地方在哪?
北門商場附近的在哪邊呢?
大灣的又是在哪邊呢?

网友:
苗栗有人修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