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一下預熱台的使用方式

楼主(2009-05-28):
看到Foyang大po的一篇關於團購裡面

有幾位大大提到預熱台

也有一位大大說明了預熱台的作用

但小弟在網路上有查了一下

並不太了解預熱台的使用方法

是單純的把pcb放在預熱台上就好嗎?

另外,預熱完成後,焊接(或是使用熱風槍)的動作,一樣是在預熱台上完成?

有點不太清楚這台雞絲是怎麼使用

另,他的使用時機是?@@

熱風槍不容易吹焊下來(或是焊上去)的零件配合著使用?

請各位大大講解一下

网友:
預熱台是給整塊板子底下加熱用 通常設定200度以下
有人當錫爐用 並無不可
做 橋 cpu座 很重要 局部加熱主板很容易變形
一變形沒救

网友:
恩恩~剛買 一台~迷你板的~人民幣200元
我在台北電子接有看到在賣~..一樣的~
~~剛到貨 正在 練習中~...............

网友:
@@真想買一台。存錢存錢!

网友(2010-06-28):
C大你桌上的電容也是大陸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哪些桌上的 是大陸貨 有些容量有不足的現象~~
便宜 拉 ~..是可以用拉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愛大,我也想買一台來玩cpu座回焊,手邊有多片精英的板子空焊,網路上有人賣座子一個80元已植球的,不知這用這機器上部搭配熱風槍能否搞定?
天人交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難 ~~.....................................應該不可能 ~會成功 ~
~...

小面積 BGA 記憶體 南僑 應該 OK  ........其他不用想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愛大,我也想買一台來玩cpu座回焊,手邊有多片精英的板子空焊,網路上有人賣座子一個80元已植球的,不知這用這機器上部搭配熱風槍能否搞定?
天人交戰中.... ...

座...有的會掉球..買要小心~~~~~~

网友:
之前露天 看到 ~478的 5個99元 不知道還有沒有 ` 775的我就不知道囉 ~
我買大陸的 `30元 775 35元

网友:
看來只好想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