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停電

楼主(2009-05-28):
老媽說廚房的燈又不亮了 , 我急忙跑回去看
記得上次才換了啟動器 , 燈管也換過了
這次乾脆直接整個燈座換掉 , 反正燈座已經用了10幾年了
花錢買了2尺日光燈座 , 裝上去前卻發現110V電沒過來
跑去查開關 , 才發現開關的聲音有異常 , 不是很清脆
所以才會有時候亮有時候不亮......
再跑去買開關座(3個開關整座)然後換上去  OK
結果是開關故障.....
最近誤判越來越嚴重....懷疑腦袋生鏽了
開關拆開 , 發現裡面的接點都已經嚴重氧化 , 還有一堆螞蟻的屍體
想起以前三樓的開關也會聽到滋滋的聲音 , 有時還會發亮 , 大概......
有這種情形還是趕快換掉的好
記得要用有絕緣的鉗子和起子 , 手才不會跳舞

网友:
請問一下換這種開關,不用先關電嗎?不然手怎會跳舞呢?

楼主:
當然沒關電啊 , 所以驗電筆一直閃閃發亮哩
挺刺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也沒關電在換的..重點是身體不要接地~不然全身會爽一下..也儘量不要讓別人碰你.
最好戴上手套會好一些~拖鞋也要穿一下

网友:
看照片看起來是因為您老媽家的廚房太潮溼了,這種開關在正常情況不容易出問題更何況是日製的。
為了老媽身體與其他電器的壽命,請想辦法減少濕度,例如用濕度計監視,裝抽風扇或除濕機。

110 電算是很安全的用電,應該是電不死人的,直接摸就是麻麻而已。
像我從小老爸就教我換保險絲或開關等簡單物品,到現在直接摸電都沒問題。驗電筆?直接用手驗。
一般人對電心理恐懼的層面還是比較高,常摸就克服了,不然那些台灣水電工要怎麼辦事的?

网友:
蝦咪...各位大大都沒斷電..我有一次不小心在換開關(不太會換),給他阿司到,

當場有火花並嚇出一身冷汗,從此我就有恐懼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怕丫司..拆了一邊就用電火布捲起來...從那裏跌倒就從那裏站起來~
多換幾組就OK了~丫門....

网友:
換開關還要關總電源?沒燈可點亮看不就是瞎搞,太不方便了!

換的時候將新品準備好在旁邊,每拆一條線後隨即就對照插入新品內,這樣就可以又安全又不怕裝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的也是怕電一族....
自從小時貪玩把螺絲起子插進插座被電過後,就.......

不過因工作關係,看過很多水電師傅接電都是所謂火線作業(不斷電),
絕緣做好應該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