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修高壓板........
火..

楼主(2009-05-28):
大姊的雜牌LCD故障 , 這次不會怕了 , 因為如果修不好還有各位可以靠....
故障原因是開機亮一下有出現桌面 , 大概2秒後就變黑
關掉電源再開 , 又是亮個2秒就變黑
所以 , 液晶板和燈應該 ok , 電源和驅動板應該也沒事
拆開看一下 , 目測高壓板發現有東西裂開 , 是一顆電晶體掛掉AGQW(有破裂痕跡)
仔細找一下 , 發現還有一顆也掛掉DKQW(外型完整)
因為我不是修這個為業 , 手邊都沒有零件
所以把這2顆裝在透明封口袋 , 去電子街找零件
問了很多家都沒有精神很頹喪 ,
有一家老闆反問我 , 幹嘛買這個 , 回答高壓板故障
老闆說 , 買高壓板就好了呀 才90塊........
我快抓狂了n_108|  那我幹嘛去查線路啊
買來的是5PIN , 但是我的線路是6PIN , 這時候就得靠大家的幫忙了
江湖一點訣 , 靠著大家的幫忙我輕鬆的更改線路
裝上去 , OK囉
測試了一晚 覺得沒問題就把這顆螢幕還給大姊了
在此非常感謝大家的資料 , 雖然我很多都看不懂所以沒下載 ,
但是用到了就覺得雖然只是幾個字 , 但卻都是重點啊
感謝感謝 :on_109|

网友:
恭喜你順利完修,
雖說有現成的高壓版可替換,但是能把故障的問題查出又維修完成,這種經驗是非常難得的!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去問的那ㄧ家, 公板賣多少錢呢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是怎麼檢測出DKQW故障的?
我每次都好懶得一個一個零件去量,更懶得拆下來量。

网友:
感謝你分享維修經驗。

楼主:
在下不會分辨公版的差異
我買的是2燈的 上面有寫SAMPO(聲寶嗎?) , 應該不是公版吧
這塊90元的在電子街文華電子買的 , 日本橋對面
測試故障是因為它短路的一塌糊塗 , 順藤摸瓜下去一直查到沒短路現象就是了
而且高壓板2邊電路幾乎一樣 ,可以對照 , 所以很簡單就查出來了
只有應用到電晶體測試方法就可以了 ,
線路我也看不太懂啦 , 太深的我就不行
我也只會查短路啦n_108|
PS 圖片那2顆是正常的那一邊拍的 , 不良的一邊我拆光了沒補上

网友:
我只會一個一個拆下來慢慢測量...

每次都花好幾個小時~

跑線路我眼睛花花...@@

网友:
綱拍就很多了呀!跟賣家問一下你要的型?幾灯大口或小口,最近的pin賣家都有注釋哪一個pin是什麼?都很便宜了,100左右一大堆,如果不是抱著學習研究的心,直接換掉高壓板確實很省時.....

网友(2009-07-03):
大大真有耐心!! 一個一個的檢查 要是我沒來這個網站的話 可能老早把它丟了 換一台新的了
不過還是要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電子東西真是有些太便宜了

十幾年前工廠出貨一片約400元要貨的廠商派人在工廠等.....這家分一點那家分一點
而且是你能出多少他吃多少
無限量阿
那時要找我投資........本來也想....最後我沒投資

90夠本嗎真不敢想.....我真的老了.........轉行還是對的

電子不創新真只有死路一條

网友C:
有些高壓板受限外殼,公板太大放不進去,所以學會單板維修是必要的,
電晶體AGQW是2SA1797---PNP.接腳為B.C.E。
電晶體DKQW是2SC4672---NPN.接腳為B.C.E。
當震盪電容0.15UF/100V被擊穿後,大電流會波及Q7、Q9(DKQW)因是2顆並聯使用所以最少會死1個及F1(3A),嚴重的話Q5(AGQW)也會死。高壓震盪原理都一樣,只是零件大小、耐壓值大小區分而已,零件代用問題AGQW/DKQW在早期的主機板或光碟機基板上都有1~2顆可以拆換,報廢的高壓板上也有很多可以代用的自己上網查DATASHEET(例如ZTX1049A--NPN接腳為C.B.E)不要接錯喔。

2SA1797 ROHM Power Transistor (?50V, ?3A) MPT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7075980
2SC4672 ROHM Power Transistor (50V, 3A) MPT3

网友(2009-12-29):
每次修板子 都不懂這些代號
謝謝 wet

网友:
高壓板的零件,真的很難買,甚至買不到,有時零件的價錢比買一片公板還要貴,換一片公板還是比較正確。

网友:
DK電晶體精站上高手告知亦可以用2SC5706或2SC5707這兩顆代替,這兩顆比較好獲得,供各位參考!!!

网友(2011-07-11):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台聲寶17"lcd 也是高壓版壞掉.因為整個燒焦.如果高壓板才90元.那真的值得一修耶
另外請問有人知道新 ...

對只會換拆焊零件其他都不會的我來說,您提供的訊息真是實用萬分,我撿到的VG2021m拆開發現已經被修過了,正想把零件一個一個拆下來量,還好看到您發出的訊息,馬上去網拍找只要$200,驅動版也只要$350,現在只要確定故障是在這兩塊板就可以輕鬆修好,真是萬分感謝.

网友(2011-10-06):
thank  很棒  加油n_1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壓板受限外殼,公板太大放不進去,所以學會單板維修是必要的,
電晶體AGQW是2SA1797---PNP.接腳為B.C ...

這個資料好棒 ,雖然現在才看到,還是受益無窮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壓板受限外殼,公板太大放不進去,所以學會單板維修是必要的,
電晶體AGQW是2SA1797---PNP.接腳為B.C ...

wet 大大 很感謝您解說電晶體 因有您的一席話
如獲至寶

网友:
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學習電路查修得機會

网友:
換一個高壓板就好...只要定意對就ok不插錯會燒掉

网友(2011-12-06):
我只會換電容,其他的方面還要爬文學習各位大大的技術!:)

网友:
板橋賣一片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是怎麼檢測出DKQW故障的?
我每次都好懶得一個一個零件去量,更懶得拆下來量。 ...

阿水大 這類的高壓板都壞那個DK XX的東西 98%區多哩

网友:
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換一個高壓板就好了...Gnd 跟12V 看請處公板都可以帶用

网友(2012-03-05):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壓板受限外殼,公板太大放不進去,所以學會單板維修是必要的,
電晶體AGQW是2SA1797---PNP.接腳為B.C ...

wet你好利害, 這個資料那兒來的,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壓板受限外殼,公板太大放不進去,所以學會單板維修是必要的,
電晶體AGQW是2SA1797---PNP.接腳為B.C ...

WET果真是高手!@這東西都可以查到??
小弟收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直接換掉最快
感謝分享經驗
受益良多

网友:
wet大的資料難得,查原來的編號就可以知道代用的。謝謝大家提供意見,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