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701顯示器怪現象

楼主(2009-05-28):
因手邊照相機,我家老大拿走了。我把現象透過口述,它原本開機後可正常顯示,但過沒五分鐘就關掉,很明顯是高壓出問題。

換高壓就好,但基於維修 精神,查找故障,它是跟聯強一樣的P+I板,找到了可能是二處,第一個是MOS晶體(最容易壞),第二個是PWM IC。

後來去台中電子街的龍昇電料行(在今華旁邊)買了MOS,結果裝上去炸掉了,去找老闆娘理論,她不讓我退,板子炸掉的部份也不賠我,所以

大家以後還是少去那邊,她說一定是我電路哪,還有故障才會這樣,問題是我之前通電,如果故障的話早炸了,不會等到裝了它的電晶體才炸掉

,且電晶體的上面有三行標示,中間那一個型號跟我故障的一樣,但上下都不一樣,我朋友是說她拿的可能耐壓不夠,老闆娘卻說型號就是這樣,

沒有耐壓的問題,我聽到這真的是無言,怎麼會沒有耐壓的問題,不然大家做一樣就好了。(這一段我一定要說出來,以免有人受害)。

話不多說,接著我便把上次修聯強換下的PI拿來裝,因為它的電源正常,高壓故障,因此我把公板高壓換上後,有過電,畫面有輸出

Check video cable,但接上了D-Sub的線後,卻黑屏但仍然是過電的情況,請問一下有人碰過此情況嗎,AD是不是仍有問題?可是之前AD是正常

有顯示畫面的,只是不到五分鐘就跳掉了,接著不知道去哪裡查找了

网友:
原先"五分鐘關掉",是電源斷掉?背光關掉?或是無畫面黑底但有背光?
a/d板故障也有可能出現類似狀況,如三星最常出現的mcu故障

网友:
一般高壓板故障應該是沒法撐到五分鐘的,應該是通電後2、3秒就黑屏了...
所以f大您應該往ad版查修看看喔..

楼主:
應該不是五分鐘,是大約五秒左右,現在是會過電也會出現  check video cable,但接上d-sub線後 ,卻為黑屏。

网友:
我的感覺跟老闆娘一樣,應該是電路還有問題...

我主機板上的MOS沒炸,不過是不開機,後來是發現一顆MOS掛了。

我在找一顆換上去,馬上冒煙= =,不信再換一顆冒煙裂開,在一顆沒反應不過拆下來已經shot..

我在想可能跟我遇到的是一樣狀況.

至於你說的問題,我遇過 Viewsonic 912 他的高壓不能跳,P+I不能換,換了指示燈就會一下綠,一下橘,後來我打電話去問賣我P+I版的人,他說他遇過很多台我的問題是通病且告訴我那款不能跳高壓也不能換P+I板,AD有鎖! 可能只能作單板維修了。

楼主:
t大 後來那台v912你怎麼處理掉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單板維修,我有發文再問,你找一下應該找的到。

楼主:
好的。最近比較少上來,抱欠, 先打一下自已。

网友:
自古至今 ,買電子材料從來就沒在退的,如果能退大概材料行都要關門,機器故障保險司斷掉未必換上就好, 很多情形下都要掃板,作維修會燒板很正常,因為掃不乾淨,做維修是有風險的,修crt的人都會有經驗 ,水平晶體電源ic都換上又爆,最後才發現fbt有問題,尤其現在的大陸機,燒到換好了沒勇氣開電源,爆一次100起跳,找誰陪怪自己功夫不好公課沒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