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技嘉ga-8s848不開機的問題?

楼主(2009-05-30):
請問一下我有一塊ga-8s648板子接上電源之後按下開關cpu的風扇轉了1-2秒後就停了無法開機(也無任何畫面)
如果要再讓風扇轉動必須再把power 20pin的插頭拔起再插一次才行?一直找不出原因請問我該從哪裡下手!
power cpu(含風扇)確定都沒壞

网友:
你有短路拉~...量20PIN 的12 .5. 所有的對地組值 ..還有4PIN
要如何量 ~ 你去爬爬舊文章 把量出來的結果 說出來... 這樣大家才能幫你..

楼主:
感謝carzy1kimo大
我晚上再試試,看了一些舊文章我是不是可以先把4pin插頭拔掉試試呢?
量測阻值我爬文了一下是機殼當地端來量各點是嗎?

网友:
新手可用替換法檢修, pouer 及 cpu 是如何確定是好的?
如果另用備用power 仍有同樣現像,就是主機板問題,如果沒有問題就是power問題.
再下一步就要檢查接地,請自行找出接地要檢查的步驟(總是要自備工具,相機,再提出已自行測試的項目).
接地的可能地點很多,必需要由源頭確認,再由有關線路中去尋找.
就算是原廠的維修也是要確認一些項目後才能檢修,況且是線上提問?
請共同努力吧!

楼主:
感謝cnpan大,是的我是用別台好的power and cpu交換測試
晚上已經有再次檢查一下我把4pin的電源插頭不插果然cpu風扇已經可以正常轉動
那應該就是靠近插頭附近的mosfet或其他零件異常吧我再找工具拆下來測看看
直接在機板上量測的數值沒有拆下零件黑棒接鍵盤插孔的外殼紅棒接4pin的黃線位置
量出來的阻值為6.74M紅棒接到黑線地方為0.2另外FET的部份有兩種YG302和BJ306
YG302 黑棒D-S:-1.5M 黑棒D-G:-1.5M 紅棒D-S:5.59M 紅棒D-G:5.59M
BJ306 黑棒D-S:66.9 黑棒D-G:615K 紅棒D-S:66.9 紅棒D-G:320K
共有三組結果都一樣,請問這樣有參考價值嗎?我會把零件拆掉再量一次的

网友:
W 大說過,多組並聯的MFET 要拆下單獨量測,才能找到短路的元件,祝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