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250-ATX電源供應器無+5VSB (一顆電阻不知阻值) (已解決)

楼主(2009-05-30):
 Q4   sss4n60as這一顆MOSFET擊穿,要用P6NK60ZFP替代可行嗎 ?      無編號電阻一 顆  OPEN  ,  墾求幫忙看一下 , 謝謝.

+5VSB小板

+5VSB小板

不知阻值電阻處

不知阻值電阻處

小板背部

小板背部

不知阻值電阻

不知阻值電阻

SSS4N60AS

SSS4N60AS

替代品 P6NK60ZFP

替代品 P6NK60ZFP

网友:
J大,電阻上有色環表示的啊!為什么會說不知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大大
圖3 電阻 以色碼看應是白 .X. X  紅. 紅 (9? K ) ,找一顆91 K 插上 還是無+5VSB,此電阻用於T1 一次側 ,串接高壓155V,原位置代號為J2 故而懷疑其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
圖3 電阻 以色碼看應是白 .X. X  紅. 紅 (9? K ) ,找一顆91 K 插上 還是無+5VSB,此電阻用於T1 一次側 ,串接高壓155V,原位置代號為J2 故而懷疑其阻值. ...

相反了....
我猜是紅紅黑金銀....
那應該是220*10[sup]-1[/sup]=22歐姆
最後一個銀是誤差...10%

楼主:
在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229779
有  tdsong  大大回覆此電阻為 2.2歐姆 , 以4.7歐姆插上  , Q4 SSS4N60AS   則用   STP6NK60ZFP 替用 ,順利開機  .

原本會用91k電阻值, 是我 一直以來看電阻色碼,多是從最靠邊緣的色環認定為第一碼,因此判斷錯誤.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使得問題得以解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