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 Sonic VE700 顯示1秒 就變黑-(以修復)

楼主(2009-05-30):
朋友給的 ~ 証頭 跟 一位大大的一樣 ~
它是高壓壞囉 `...阿 就練習修看看 ~不行的話 就買 高壓板 ~
顯示 1-2秒 馬上變黑 ~....
關掉電源再開 , 又是亮個1秒就變黑  都一樣的証頭
插上電源 重細縫中 可以看出 燈管 2隻都是 亮一秒 熄掉
隱約可以看到裡頭的 字體 跟畫面 ~恩恩 高壓有問體

post 它的照片
高壓連AD的線 紅色線 開機5V 之後5秒 變成0V 橙色黃色 都是12V

對岸說

和TL1451是一樣的可以代換.默認15腳是接電容到地的,如果15腳接地就是解保護.
沒有人有試過~解保護~是WHAT....?

沒有容量囉 ~

沒有容量囉 ~

111.75 KB, 下載次數: 138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燈管不良(老化、燈管擊穿、燈管銲點不良、絕緣不良)造成負載不平衡都會啟動高壓保護。
   應該先做好燈管交叉測試,確定燈管是好的,再來測試高壓板電路。
2.4A 保險絲是否有導通,旁邊的濾波電容150u/30v沒容量請換sanyo的比較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4A 保險絲  有通~... 謝謝WET 大大 的 說明 ~....手邊沒有多餘的燈管 ~拿
別種尺寸的(15吋的LCD) 可以嗎? 高壓板 有沒有分點 多長的燈管阿 ~

网友:
我有一塊  是  高壓變壓器  跟SMD的三級管損壞    給您參考一下  不過 直接換新的比較實在.

楼主:
無聊 把高壓的 8腳 MOSFET 3及管  用風槍 拆囉 都沒有問體
就 拆面板...........
因該要照WET 大的先看燈管才對....經驗不足 ~~見諒囉~
因為沒有多餘的燈管 ~所以就  拆開面板的燈管 ~
喜愛維修的朋友們 ~真的要多買幾隻 當作是測試用的

我拆囉 ~...面板~.......我面板搞得~裂一下腳..........但是WHY 還有畫面 ~
還是那玻璃的地方沒有線路
看起來裂的地方 好像有印 線路 ~.........
以為 掛囉 ~........ 之後在裝上 面板 高壓 AD 一些東西上電 ~恩恩XP 畫面整各都有 ~因該沒傷到線路吧~

....
拆面板真的要細心 ~..............
真難拆.....要小心ㄡ.....

...燈管壞  一支點不亮 ..一隻黑囉還裂開~~
~先前以為2跟都有亮 可能是視覺得關係~ 裡頭的反光以為是 有點亮~...
以為2跟都有亮 ~....
該不會 因為一跟沒亮 導致 保護 所以閃一下

請問各位大大 買燈管的注意事項 ~..QQ?????
換的話基本上 是一次都換光 還是換壞的就好...
..
這幾天在來買燈管 ~..

一跟黑囉~

一跟黑囉~

一秒那趕緊拍下來 ~看看有沒有因為角落玻璃烈面板壞掉

一秒那趕緊拍下來 ~看看有沒有因為角落玻璃烈面板壞掉

看起來列掉~ 好像有線路又好像沒有

看起來列掉~ 好像有線路又好像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短期測試可以,長期較傷燈管。
2.17"~19"高壓板保險絲安培數4A以上共用沒問題。若點19吋燈管會燒保險絲,換上5A   的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1.15"以上的面板換燈管大部分不用細部分解,只要將固定螺絲鬆開或卡榫掰開,直接將燈罩抽出即可,注意施力要平均,有些比較緊的用尖嘴鉗輔助,再拉不出來只好細部分解囉,免的弄壞面板。
2.基本上燈管是一次全都換新, 舊的留起來做測試用或當小日光燈用。買燈管要注意長度、管徑、白光、淡黃光等,便宜最重要啦!!!
3.你傷到的地方是面板無效邊算你好運,那不是線路是曝光機對位用的印字ID。
4.可拍張面板背面型號上來嗎?感覺好像是CPT CLAA170EA02。

网友:
換燈管真的要很小心,前幾天才把一片14.1吋的 NB面板換燈管換到整個面板掛掉!

整個要很小心很小心!搞的我都不太敢換燈管這東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WET 大大的詳細解說 ~又學了很多寶貴的資訊 ~
WET 大大 是在專門修~LCD的 嗎? 感覺上你很厲害~...
真的拆解面板真的要小心 ~面板補上型號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我拆另一台 比較簡單  這一台 ~很難拆 ~
恩恩~真的要小心 ~看久一點 多看各幾分鐘 確定 拆開的話 不會傷到別的地方在拆....

网友:
我之前也拆壞過一台...~.~
後來也是丟掉...
不會拆 拆掉整個壞掉~
卡燈管的地方 全裂 = =

我是不是應該檢回來
還有利用價值嗎!?

网友:
有點恐怖等實力變強再來試試看

楼主:
此台以修復...換了一顆電容...還有2隻燈管~ (只壞一跟 )
燈管的話 因為買的問體 ~.不太好裝~...跟原本的差一點點 但是還裝的下去
.還要多買.小口轉大口的  接頭...好像可以用粘的...
剛有2台可以交差測試~~
還有接的時候~ 要細心點 ~...多看幾遍......

裝上囉

裝上囉

測試

測試

楼主:
我還有另一外一台 同型號 ~但是裡頭的AD 跟高壓不不一樣 ~但是可以通用~..............另一台毛病也是..燈管壞 ~3隻鳥 ~真壞壞燈管
但是這台面板 .右邊不見 ~個位大大這有救嗎?...沒救囉 指細觀察 ~那連接玻璃的線 脫囉~

我用風槍 拆了些~面板的零件 ~其他~AD 高壓都留起來~~...
這台有大塊線的~報廢~

另一台面板 右邊不見囉 ~交叉測試過 ~面板的問體

另一台面板 右邊不見囉 ~交叉測試過 ~面板的問體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像是排線的問題,小弟是這樣認為!畫面才會被吃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