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系列主機板開機時序圖

楼主(2009-05-30):
希望對新手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keyin大的分享,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keyin大!從這張圖配合之前板上各位前輩們的文字說明,很容易了解前輩們所講述的開機原理 。

网友:
感謝 keyin 大的 開機程序圖~消化中..

网友:
謝謝keyin大!如此又多了解了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keyin大~請問一下VRM是什麼呢?

网友:
VRM 是CPU供電控制IC,開機程序有一部份是CPU如何設定V core 電壓,
本篇與W大提供的 Vcore 原理 要搭配研讀,可以深入了解相關的動作及程序,也會知道如何找 V core 異常時的問題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cnpan大~我懂了~感謝你喔~

网友(2009-07-07):
感謝大大的分享~同樣是做維修的人有福啦~

网友:
感謝感謝~~~~
有時候就是一步一步往上查~~~~

网友(2009-08-25):
我來對這張圖補充一下...(轉)

在這裡以ASUS的915主板來描述一下 INTEL主板的上電及工作時序:

  1、當ATX Power送出±12V, +3.3V, ±5V數組Main Power電壓後,其它工作電壓如+VTT_CPU,+1.5V, +2.5V_DAC,+ 5V_Dual,+3V_Dual,+1.8V_Dual也將隨後全部送出.

  2、當+VTT_CPU送給CPU後,CPU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給CPU;ICS;VRM;
CPU用VTT_PWRGD信號確認VTT_CPU穩定在Spec之內,OK後CPU會發出VID[0:5].
VRM收到VTT_PWRGD後會根據VID組合送出Vcore.

  3、在VCORE正常發出後,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即送出VRMPWRGD信號給南橋ICH6,以通知南橋此時 VCORE已經正常發出.
在VTT_PWRGD正常發出後, 此信號還通知給Clock Generator(ICS);以通知Clock Generator在可以正常發出所有Clock.

  4、當提供給的南橋工作電壓及Clock都OK後,由南橋發出PLTRST#及PCIRST#給各個Device.

  The ICH6 drives PLTRST# inactive a minimum of 1 ms after both PWROK and VRMPWRGD are driven high.

  翻譯: ICH6驅動PLTRST# 為無效的至少1毫秒, 在PWROK和VRMPWRGD 被置為高電平以後。
  這裡我的理解為 在PWROK和VRMPWGRD 發出後,至少1MS,ICH6才會發出PLTRST# 給北橋和SIO復位。

  PLTRST# 與PCIRST#區別如下:
  PLTRST# : Platform (翻譯:平台 指的是北橋+CPU) Reset     PCIRST#: PCI Reset
  PLTRST#  connected to all component that previously need PCIRST#,except PCI slots and devices.          PCIRST# is connected to PCI Devices and slots without resetting system.
  PLTRST# is higher than PCIRST#.

  在北橋NB接收到南橋送出的PLTRST#大約1ms後,北橋送出CPURST#給CPU,以通知CPU可以開始執行第一個指令動作.(不過要北橋送出CPURST#的前提是在北橋的各個工作電壓&Clock都OK的情況下);

网友:
P大您好,下列這段話小弟實在看不明白,感覺好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原作者筆誤?

2、當+VTT_CPU送給CPU後,CPU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給CPU;ICS;VRM;
CPU用VTT_PWRGD信號確認VTT_CPU穩定在Spec之內,OK後CPU會發出VID[0:5].
VRM收到VTT_PWRGD後會根據VID組合送出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想問我什麼?是英文名詞上的意思嗎?那些可能是圖紙上的名稱...

通常要有vtt 參考電壓,才會有核心電壓,vtt 參考電壓通常來自北橋跟cpu座中間

的mos管..

ps:若有說錯,希望前輩們不吝指教,謝謝..真怕人問我原理..

网友:
小弟不明嘹的是
應該是CPU會送出VTT_PWRGD給VRM、ICS時脈產生器,可是為什麼這段文字還多寫了CPU.....CPU送給CPU訊號??

2、當+VTT_CPU送給CPU後,CPU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給CPU;ICS;VRM;
CPU用VTT_PWRGD信號確認VTT_CPU穩定在Spec之內,OK後CPU會發出VID[0:5].
VRM收到VTT_PWRGD後會根據VID組合送出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應該是在說明這張圖,至於cpu裡的構造我就不是很清楚,就如同我搞不清楚

amd 754 以後的cpu內部構造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p大如此費心幫小弟解答!
小弟大概對CPU如何得到vcore有點了解了!

网友:
2、當+VTT_CPU送給CPU後,CPU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給CPU;ICS;VRM;
CPU用VTT_PWRGD信號確認VTT_CPU穩定在Spec之內,OK後CPU會發出VID[0:5].
VRM收到VTT_PWRGD後會根據VID組合送出Vcore

在VRM 10規格,應是 Vtt_VRM 會送出VTT_PWRGD信號[High]給CPU;ICS;VRM;
Vtt_VRM 要提供+VTT_CPU及VTT_PWRGD.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C大您為小弟解惑!

网友(2009-10-20):
謝謝k哥的圖檔+p大的文字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對新手有幫助!

謝謝 keyin大的分享,感恩!:)

网友:
感謝k大的分享及P大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