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雜牌LC-B350ATX POWE無法啟動維修

楼主(2009-05-31):
拆開機殼發現PCB板燒黑如下圖
無法啟動發現有幾顆電容禿頂
先更換電容後
測量5VSB有電壓PS-ON有電壓
短接PS-ON無法啟動
有一顆不認識的IC如下圖
心想可能跟TL494同功能於是將它更換
上電測試短接PS-ON果然啟動了
請教這顆IC編號及功能

网友A:
近拍沒對到焦..再拉遠一點點拍....
不然看不到數字....
不過....
如果您換上TL494....
一切都OK....
那應該功能和腳位設定和TL494一樣吧....

楼主:
IC2003

我不是換TL494....是換2003這顆

网友:
不知道我查的對不對....
參考看看....
可以拿一顆好的來量量看和它的圖是不是一樣....

177.55 KB, 下載次數: 347

网友:
tdsong大..有一個建議~ 那雜牌的POWER 燒成那樣了~你可以看那輸出的線是否已經變很硬了.
如果線變硬了~建議也把線換了~小弟的處理方式是..線變硬了就報癈了..除非它是很好的POWER...

楼主:
輸出的線是已經變很硬了.
我把線換了

网友(2009-11-01):
引用 网友A:
近拍沒對到焦..再拉遠一點點拍....
不然看不到數字....
不過....
如果您換上TL494....
一切都OK....
那應該功能和腳位設定和TL494一樣吧....

印象中2002,2003,2005可代用. 但跟TL494,7500不同. 腳位定義都不同. 代換會燒掉

网友(2009-12-29):
哇!板子都碳化成那個樣子,又是雜牌的POWER,輸出花線又變成"輸出單心線"硬梆梆的,要是我的話,早就不敢修也沒那個耐心修了,樓主居然還可以把它修好(雖然零件不太對,至少還可以動),小弟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