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ozo LM727 無法起動維修實例

楼主(2009-05-31):
這台Mozo LM727的故障情形是按面板上的Power鍵後面板上的橙色燈變綠色,但是約三秒鐘後又變成黃色燈,這種情形我們想當然爾應該是有電流過大情形而保護電路啟動的緣故。
會發生保護電路啟動的情形一般是發生在電源電路及大電流的地方,我檢查了它的12V及5V輸出都無問題,所以接著檢查燈管的電路,果然就發現短路點了,請看下圖︰

上圖是2SD1691電晶體,兩個一起短路了,請下載附上的2SD1691的Datasheet對照,這個電晶體的基本規格是60V/5A/20W,但是它的Switching Time的規格是Ton 0.2uS,TSTG 1uS,這個個電晶體在這裡是要推動燈管的變壓器,這種特性是可以用在這個地方,但是我覺得比較捉襟見肘就是了,反正我也沒有2SD1691,我用2SC5707來代用,2SC5707的基本特性是80V/8A/15W,但是它的Switching Time的規格卻是Ton 30nS,TSTG 420nS,我認為綜合以上各點用2SC5707應比用2SD1691合適。如下圖︰

上面這一張照片有一個2SC5707在最上面沒被拍到。

開機測試了︰

果然正常了,工作十分鐘後摸一下2SC5707的溫度與另一迴路的2SD1691溫度做比較,兩者的溫度都差不多。

网友:
 W大太強了!
什麼都可以修!

网友:
我只知道5707這東西,卻不知道原來它還有80a 這種特性的存在呀!w大大 我可以去章化找你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2SC5707是80V不是80A。
我是在雲林縣斗六市上班,你要找我?

网友:
之前有大大po過2SC5707的DATA,平常真的都沒去注意看看有多少V多少A
原來能替用的地方很多

37.79 K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
哇!好遠 下次去古坑時 再去找你。

网友:
W大 你有沒有畫像阿?? 還是照片的!!

我擺在牆上每天膜拜不知道會不會得你真傳...
(好像貪心了點)
得道之人不都這樣...
讓我雞犬升天吧...@@

网友(2009-08-25):
W 大您好! 我也有一台 MoZo LM727 掛了,原因黑面,經檢修損壞 3個按鍵開關 2個 2SD1691 1個高頻變壓器

按鍵開關 OK了 2SD1691用2SD560更換 OK了   高頻變壓器 沒東西

請問WISH大大! 高頻變壓器哪裡可買到? 斗六鄉下沒得買? 或則您有賣?  謝謝!

高頻變壓器型號規格 80LL17T-22-DN 427 (第8張照片)

网友:
死傷慘重 不修了
SG6841 電壓電流溫度管理 NG
BA9741F 螢幕管理 NG
P-MOSFET SI4411DY 開關用 NG*1
高頻變壓器型號規格 80LL17T-22-DN 427  NG*1
SD1691 NG*2 (代用 2SD1722'2SD1746'2SC5707) 2SD560 反應不夠力

网友:
雖然不修了, 但還是提供給各位大大參考資料  這是典型royer 電路 ,樓主的跟我的都一樣的毛病,只是我的較慘

网友:
如果A/D及面板都還是好的話,就配一組通用升壓板+電源供應電路使其復活吧

网友:
to: 狼大
可否介紹合適之生壓板或狼大有賣LM727的 (斗六地區沒得買,連材料行都倒光了),它電源部分ok 12v及5v 都正常,所以電源部分應該不用

PS: MOZO LM727 高壓板是四接口的  謝謝!

网友:
可以的話,買他激式的升壓板會比較穩定些。

网友:
終於有空搞定了,換了高壓板,以下資料給各位參考
高壓板
6PIN 接頭腳位(藍色圈),由左至右(12V;12V;ON/OFF;ADJ;GND;GND)
P-I板
12PIN 接頭腳位(藍色圈),由左至右(1-ON/OFF;2-ADJ;3-5V;4-5V;5-GND;6-GND;7-10 空;11-GND;12-12V)

接法:從高壓板6PIN處,拉四條線(12V;ON/OFF;ADJ;GND)至P-I板12PIN(12;1;2;5)

重要PS:原有12V到舊的高壓板區要把它拿掉(它有一條跳線把它剪斷)

网友(2009-10-05):
不虛此行,雖然暫時用不到,感謝萬分

网友:
每天上痞酷網..慢慢學希望有一天能有W大的一半功力
斗六人..希望有機會能跟W大多學點
W大是電子相關的工作者嗎?
W大比一般的維修人員還強呢?

网友(2009-12-11):
補個電路圖

网友(2010-01-16):
感謝分享,很實用的檢修教材,下載來練功了!!

网友:
只要找的出問題
我相信沒有什麼東西修不起來

网友:
原來5707還有分這麼多  真 是上了一課  謝謝分享

网友:
Datasheet以前很少去注意一般都是拿零件去找材料店買~~原來Datasheet可以查到很多特性,對晶體代用很有幫助~~感謝五腦大的詳細解說文~~~

网友(2011-01-04):
我換了 2SD1691及所有突起的電容,但電源燈還是會一閃一閃的!

网友:
2SD1691的腳位定義與2SC5706/5707是顛倒的,看看有沒有裝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