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 電源短路保護 [已放棄]...

楼主(2009-05-31):
GA-K8NS 一開機就馬上關機
拔了4PIN插頭也是一樣
電表測量20PIN插座 左上角2個左下1個對地短路...
對應是橘色的線 3.3V 往下我就沒有頭緒了!!...

現在只知道 啟動後主機板短路保護馬上停掉以後 APL1084會異常的發熱...
然後我再焊下 NEC K3570的時候不小心弄壞了!!
我把 06N03LA 焊上去... 請問這可以代用嗎!?
全部都是英文的DATASHEET...看的有點霧殺殺...

麻煩請各路高手替我解惑一下...??
弄了兩天還是不得其門而入....
主機板全圖是借來的..@@

附上各MOSFET的DATASHEET 可以順便告訴我 APL1804是在做什麼的嗎!?
壓降到3.3V? 還是穩壓5V??

网友:
這類單橋的主機板,60%的機會橋掛了,可以插電後不觸發,手摸橋看看,如會發熱或漸漸發熱到很燙手,那99%是橋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小弟才疏學淺,這邊助大大棉薄之力!
06N03LA來代NEC K3570基本上是OK!
APL1804在這裡的用途是用來把Power送來的3.3V穩壓成DDR記憶體所需要的2.5V電壓。
你這塊版子的3.3V的供電區塊呈現短路,很有可能是APL1804在作怪,試著把APL1804拆焊下來,再來量看看你先前測量短路的地方是否短路問題排除了!

楼主:
回S大...橋沒熱...
觸發以後倒是APL1804很熱...

楼主:
打錯 是APL1084...真是抱歉

楼主:
回S10274大... 沒改善 還是短路
繼續往下査去

网友:
你用邏輯推推看呀! 疑? 你不會看 datasheet 麼?

1. 即然 3.3V 會短路! 為什麼? 因為 3.3V 是提供給 APL1084 的輸入電源.
2. APL1084 是可調式穩壓IC, 將 3.3V 穩成 2.5V 給 RAM 用.

故 3.3V 短路路徑有那幾種可能?
1. 3.3V 在 20PIN 插座短路? 排除?
2. 3.3V 至 APL1084 輸入端電容短路? 排除?
3. APL1084 本身短路? 排除?
4. APL1084 輸出電容或迴路上負載短路? 排除?
5. 沒推測到迴路?(用w大的大電流燒 IC 法, 要電源供應器, 直接燒毀短路元件)

楼主:
電流燒IC法 這我到可以試一下...
電供我很多...@@

報告...剛剛啟動一下又停掉 在啟動就都不會動...不過RAMLED有亮
單橋熱了...

在報告...只通電不觸發...橋也熱了!!

.....感謝各位大哥....
這應該像S大說的...
單僑掛了吧...!!

還是想修 不過無零件可替換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下連觸發都沒觸發,橋就發燒,麻煩了!
要換橋的話,要費的功夫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