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STP40NE03L-20 不知道什麼零件型號可代替?

楼主(2009-05-31):
STP40NE03L-20
Vdss(V)    Rds(ohm)    Id(A)    Pd(W)
30V           0.02 Ω        40A       80W

應該是 MOSFET 吧
不知道什麼零件型號可代替?
請版上各位高手大大幫忙
謝謝!!

网友:
請點我看最底下
最底下就有可替代型號....
建議您再挑選一個..
原則如下:
1.V[sub]DSS[/sub]:Drain-Source Voltage,D-S之間的可承載電壓,愈大愈好。
2.I[sub]D[/sub]:Continuous Drain Current,D極可承載之連續電流,愈大愈好。
3.R[sub]DS[/sub]: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D-S之間在導通狀態時的阻抗,愈小愈好。
4.P[sub]D[/sub]:Total Power Dissipation,散發功率,愈愈好。
5.儘量使用同一種封裝型式,以確保腳位之正確性。

除了上述原則外....
價位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供您參考....

网友:
alldatasheet 網站搜尋你的型號: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4401/STMICROELECTRONICS/STP40NE03L-20.html

捲動上下捲軸, 網頁往下翻一頁, Related Electronics Part Number 這一欄, 就是相關可替代的料號, 不過每一顆特性不同!

與其直接告訴你料件, 不如你自己學會如何看懂技術資料! 因為這種版太多了, 我也看了很久, 今天終於看到有人回應你, 才加入回應!

其實你只要弄懂 MOSFET 是什麼元件, 瞭解它的特性與工作電壓與電流與溫度與阻抗之間的關係, 以後就不需再問這些問題了! 不然下一次你又遇到另一個料號, 然後你又是上來問誰可以提供替代料號給你!

如果你手邊有基本電學的書的話, 你可以複習一下, 你也可以利用本站搜索, 找一下 MOSFET, 也有不少討論版, 本來有一個版是要分享 MOSFET 教學, 可惜他回文數還不到 10 篇! 爬一下文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我是商系的,因為看了W大的文章後
對主機板和POWER維修產生了興趣
目前正在從最基礎學起
可能有些還不是很懂
但我會很努力的學習滴

网友:
MOSFET (場效電晶體) ST STP40NF03L TO-220AB N-CH 30V 40A 0.022Ω 7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24127248

幫你找的! 有問題歡迎一起討論, 加油!
(記得多買幾顆備料, 上件上電前, 請先確認電路有無其他元件短路現像, 以免上件又燒壞)

楼主:
感謝HappyMaChi大 和 Hannahmo大,幫找
MOSFET (場效電晶體)的問題
和代替零件編號,大概都知道怎麼找囉
真的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