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個電源保護的問題(變成BENQ維修文了)

楼主(2009-06-01):
新手不是很熟,問題可能有點蠢,請指教,
版上爬很久,突然有個想法,
是不是只要高壓部份的燈管.電晶體.線圈.....等組件中的某一個元件故障,
就會造成保護啟動,整個背光不亮,
例如4燈管裂掉一支.4個高壓線圈掛掉一個.幾組電晶體掛掉其中一個?
基礎不好,有勞大大們解惑.

网友:
不一定
有的高壓板電源管理每個燈管是獨立的,壞一根(組),其他的一樣會亮

网友:
大部分是,時間長短而已。

网友:
燈組是獨立的~ (我沒記錯的話 如果有 對不起)
其他應該就不開機了吧!!
如果是過電以後馬上關閉...看一下電容吧!!
我記得我有修過一個~
我換掉一個漏尿的電容...
他就開機了~
我順便就把全部的電容&開關一次都換掉~
現在好好沒事情的服役中....

參考一下我可憐的知識吧!!

楼主:
感謝大大們回應,
基礎不夠,爬文時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可能問的還蠻籠統的,
目前正再努力找一台BENQ螢幕背光不啟動問題,
第一次修LCD沒經驗,比較累,有排除成功再來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T大,我會參考,
版上也有我那台BENQ同樣版本的高壓版故障的文,
參考了好幾篇,修了好幾天,
不過看是一回事,動手修又是一回事,繼續加油.

网友:
因該說...會有電源保護''  至少有一點故障....

楼主:
換掉了被擊穿的C5707.IC701- L1117及3A電阻式保險絲各一顆,
背光總算開起來了,燈管完全沒損壞,面板也正常沒亮點亮線,
不過高興沒半分鐘,又燒掉了,
推測可能是線圈短路了,只剩那邊沒檢查,晚上繼續加油.

网友:
可以檢測一下二個c5707中間的電容,或許故障了造成很快又燒掉也說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檢測4顆C5707時,有順便拆下2顆電容檢測,容值正常..

网友:
是不是忘了把脫焊的銲點補一補!
尤其是4個變壓器!的接腳!
那又燒掉是又燒了什麼元件呢
一樣是5707? 3A保險?

网友:
喔喔....看來很有可能是包壓變壓器喔''  補焊還燒兩顆拆下來對量~~!看看有沒有異狀
FU9024請檢查  高壓部份全部補焊''  ㄊ開孔太大很容易脫焊

楼主:
謝謝大大們指教,那晚修好又燒掉已經是半夜1點,之後又連忙兩天,所以還沒檢查燒掉什麼零件,
目前非常懷疑是變壓器線圈短路,不過要等拆下測試才算數,補焊要等拆下來量過再一次處理,
問題來了,借用其他大大的電路圖截圖,請教這個變壓器是不是應該是:
a.蠢問題,我看不懂變壓器實體上1-8腳的位置.
b.由電路圖中看來,1跟6導通 ? 2.3.4.5導通 ? 7跟8導通 ?
c.由電路圖中看來,3組之間互不導通,如有導通即是短路?
d.由電路圖中看來,3組本身有不導通即是開路?

网友:
燈管的通常只會有2組,2邊各一組
2組之間不導通而且跟鐵芯也不導通,全都是互相絕緣
2組線圈本身會有小阻值,可能會很小
除非你的電表很好不然量內部短路的部分也不太能當參考,頂多確定絕緣的部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E5%A3%93%E5%99%A8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各位大大,BENQ FP71G+ 無背光,再次上工總算修復,
這次又把C5707及3A電阻保險絲給燒了,也檢查大部分電容,容值都算正常,
4顆變壓器並沒有明顯短路及開路現象,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全數換新,測試到目前半小時還正常使用,

但小弟又有新問題了,期待大大們解惑:
1.舊品沒有明顯短路及開路,但二次測阻值只有新品的一半,這是什麼狀況,為何會造成C5707及3A電阻保險絲燒毀?
2.電源板隱約聽到高頻音,但不知道是哪個元件發出的,有建議的檢查方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部份高頻聲都是大電流流過線圈產生!
有辦法的話, 測看看燒毀電路線圈與變壓器的電流! 看看電流值的大小!

換下來的變壓器量量看阻值, 應該都很低, 接近 0 歐姆!
一次側 3 組繞線, 二次側一組繞線!
一次側 16導通, 24導通, 35導通, 板上線路再將 34連在一起, 成為一中心抽頭的變壓器!
我記得之前用電表量, 我的數值一次測繞線是 0.4 左右, 二次側繞線是 200 歐姆左右, 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H大,我量二次測的數值,舊品是200多歐姆沒錯,新品卻是400多毆姆,但換上新品就不再燒燬零件了,這點我很困惑,
另外,新品二次測比舊品多一支腳,但產品編號一樣都是048版本的,
阻值400多歐姆跟二次測多一支腳,是我猶豫了一下才換上去測試的二個原因.

多一個新問題,開機一陣子後,發現整個畫面會有間歇性抖一下,
幅度不大,頂多1-2pixel,就是看得出畫面上的字突然變粗體後又正常.

楼主:
把最大的電容100u 450V拆下來測,結果只剩87u,足足短少13%,(這顆是之前唯一沒檢查到的,真該死 > <")
另外把2顆47u 50V的小電容(測量44u)也換了,竟然真的好了,間歇性抖動部份排除了.

這是聽另一位維修朋友建議的,以他的維修經驗,他要我把電壓50V以上容值不足部份的電容,全數更換,
他的理由是,電源部份,凡是電壓越高的電容壓力越大,有不穩狀況,這會是一個好的檢查點.
雖然還是一知半解,不過又多學一招,太棒了.

總共換了
高壓變壓器*4 .C5707*2 .3A電阻保險絲*2 .L1117穩壓IC*1 .100u 450V*1 .47u 50V*2 .
朋友在一旁笑話說我虧大了,哈哈.

网友:
還蠻怪異的
覺得100(87) 47(44)其實都還好,有的新品就這樣了,電解電容本來誤差率就很大(至少+-20%吧)
結果卻能解決您的問題
維修真是很奇妙的事n_131|

楼主:
根據幾個月以來看了版上大大們的維修經驗,及到處爬文得知,電解電容20%內都算正常,
所以一開始,所有測過的電容我都當作正常(不足都還不到10%),除了大顆的沒測到..> <",

不過小弟並不是第一次遇到容值不足未超過10%卻造成的不正常,
先前修過一顆POWER,有時可以開機有時不能開機,交叉測試確定是POWER的問題,
那顆POWER什麼零件都正常,就那兩顆大電容容值少了14%以上,也是試著換掉之後,沒再出狀況,
還有另一顆POWER高頻音,查了半天,就是2顆47u 50V電容,容值測到43u,也是在額定範圍內,
但換掉以後,高頻音也不見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先前也是照板上大大們的經驗一直往線圈去查.

POWER的部份,完全靠在這個版上學到的東西修好三顆,有空再拍照跟各位大大分享,
才疏學淺,東西修好了,卻也有好多疑問,如果有大大可以解惑的話,感激不盡.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2009-07-03):
電容值不夠會導致雜訊過大,導致訊號不穩定,一般來講,量出來的值過小,就要換掉了.

网友:
有時電容器在測量時雖然是正常的...

可是一送電工作就出狀況!

因此在確定高壓板出狀況時,可以先將高壓板上的電容先換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