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質控制線路

楼主(2009-06-02):
音響系統都是在追求原音重現,但是原音常常是不好聽的,所以會適當的加入一點修飾,就像炒菜會加入鹽巴的道理一樣。

為什麼您的原音會不好聽?這有好幾個原因。
1. 器材不夠高級,尤其是那些喇叭們。
2. 聆聽環境不夠好,可能需要換房子或是請專業設計師來設計 acoustic。
3. 您的耳朵還沒訓練好,可能需要去多聽點現場交響樂與歌劇,多學些樂器與樂理也有幫助。
器材可能比較簡單花錢買就有了,但是越後面的項次就越難搞,等您玩到都是聽不加修飾的原音那就真的恭喜您了。

所以在平民等級的器材上會加入音質控制線路,而較專業一點的就會搞等化器與電子分音器。
這樣子就很容易符合百分之九十九人們覺得好聽的需求了。

Loudness Control:
最簡單的音質控制電路就是 Loudness,請看下頭的第一張圖,只要多個開關與電阻電容就能達到,但是這需要配合專用有固定抽頭的音量電位器(每聲道共 4 隻腳)。
這就是要補償人耳在小音量時對高低音的敏感度不好而酌量的增加一些,而音量轉大時就沒有增加高低音的作用了。
我個人是覺得這算是很實用的功能,畢竟常用的情況都是小音量的聆聽。

Tone Control:
就是高低音單獨控制線路,這需要有主動放大器才能夠成為帶通放大器,這圖面是使用 5532 OP,5532 與 5534 是音響線路上非常常見與優秀的成音專用 IC。
高低音各有+-12dB 共 24dB 的調整範圍讓您自行使用,這就能夠讓您聽搖滾樂聽的很爽。
在一些高檔的 Hi-End 器材上看不到這個裝置,因為有人說這就是等級的不同。

不知大家聽音樂時都是怎麼聽?音質控制轉到最大還是根本就沒有?

网友:
最近看喬治大的網站也做了2個類似下面的圖的耳擴,但是是沒有再次經過OP做第二次的放大的,一個單電壓一個雙電壓,2個聲道只使用一顆OP
看網路的討論一個聲道一顆OP的好像更好,不過我又是用洞洞板版本來玩ㄎㄎ

接上這個來聽真的覺的有差
而且變的會不想把它拔掉

不過用耳機聽低音像是低音鼓出現時會有殺殺聲,用喇叭放時就沒有,不知道是不是耳機太濫的關悉(幾年前99塊買的..)

也聽說調音質用4抽頭比較好有中點平衡....可是...還不知道4抽頭的要怎麼接,所以就用3抽頭的

用小鋸子鋸那木頭真是累阿,才鋸2小塊我就不想在鋸了,改用CD盒切其他面出來

下次有想做k大推薦的小天使
因為我做這個音質調整的耳擴出來後,只能接耳機跟一般本身有放大電路的喇叭
我平時放在桌上的AT-SP21會沒聲音出來,可能它不吃電本身沒擴大電路吧,想說小天使應該可以讓它發出聲音(其實它的聲音也沒多好)

左邊是雙電壓右邊是單電壓

左邊是雙電壓右邊是單電壓

雙電壓

雙電壓

楼主:
是裝耳擴好還是裝功放好是看個人需求,功放雖然比較複雜但是實用性高可學習也高,當然也能當耳擴來用。
初期學習也可以裝約 30W 使用功率 IC 來做的簡單功放,要裝小天使這類的 60W 功放還是要有好一點的喇叭才能夠匹配。

耳機的音色價格比約是喇叭的十倍,也就是說兩千元的耳機大約相當於兩萬元的喇叭,CP值很高但是就是戴不久。
耳擴其實也可以很簡單用普通 OP 就能夠做到,其關鍵就是耳機阻抗,阻抗越高的耳機越容易被推動。
有些幾百元的大型耳機內部其實還是使用一般小型的 8 或 16 歐姆圓形喇叭,這種耳機完全不推薦。
要先了解您的耳機規格再來決定要用哪種耳擴。組抗越低的耳機對應耳擴輸出電流能力要更強。
例如我喜歡用高組抗(600歐姆)的監聽級耳機直接接前級訊號就能夠聽,根本就不需要耳擴。

网友:
原來耳機是高阻抗的比較好
其實對門外漢的我(木耳)....以500塊的耳機我都覺得很貴了
看來應該重新認識一下耳機

剛剛去看一下那個小喇叭的盒子---它只有8歐姆,難怪推不動

監聽級耳機---恩...之前做海軍被動音頻維護時也有聽過那種聽聲納的耳機
不過那時也不是很注意就是,也聽不出到底要聽什麼...哈哈..

之前也是想說自己應該還用不到大瓦數的
所以我最後有買一塊22W的LM1875功放電路板,不過還沒做,雖然零件也買齊了

最近也做了USB DAC2706(也是買現成的板子),跟主機板內建的音效比起來雖然有點差異,但是感覺不是很明顯
買零件時也順便買了另一個類似的耳擴零件(Neo's大的版本,更簡單,基本上是一樣的電路),應該也會做一個來看看

買東西後發現....差價最貴的竟然是連接器跟VR
所以變成感覺是連接器類的價格差異驚人

對了,做了2種電壓的耳擴後,真的有覺得雙電壓的比單電壓的好聽
---------
又在仔細的聽後又發現
原來低音時的雜音不是耳機的問題
是...原本的MP3曲目就這樣了
因為放大器的效果讓雜音放大了 ,不然不會明顯,很小聲,幾乎不會理會到(又再次證明自己是木耳 )
難怪大家也說最好要用CD當音源...

楼主:
耳機阻抗跟耳機的好壞或好聽沒有絕對關係,這裡說的只是好不好推的問題。
現在的耳機阻抗都偏低,MP3 Player 這種低電壓的設備很難直接推的動,所以才有專用耳擴的市場需求。

耳機與喇叭是相對值得投資的設備,有人將整套音響設備的一半預算分給喇叭這也是正確的。
因為喇叭是轉換成聲波最重要的設備,也是失真最大的一項設備,結構最為簡單但也是技術最難處理的所以很不容易 DIY,還有好喇叭可以用很久。
相對而言擴大機線路與用料怎樣就沒那麼重要了。

音響的監聽級耳機或喇叭是為了音樂製作或工程調整需要的專用品,頻率響應曲線平坦所以音色也是平平的。
因為沒有刻意的音色修飾所以比較接近原音,但也比較不好聽。

線路多做就是對的,您能學到的技術與經驗遠超過買這些零件的價值,像您現在就知道為何要用雙電源了。

連接器在音響上儘量少用,不但會容易出問題也會影響聲音很多,請直接焊接。
電源線與訊號線是不同類型不要混用,電源線徑要查安規,訊號線要用隔離線,接地要單點..............
歡迎您走向音響的不歸路。

网友:
訊號線.....
這也是需要用"心"敗的東西,不過因為還是在初期..所以還沒有給它敗下企,看人家還用有鍍銀或純銀的線...而且單芯多芯好像也有不同評價
http://hackeraudio.web.fc2.com/cable-1.htm

K大.. 隔離線是指每條線徑外層有加包鋁箔防干擾的那種嗎
接地要單點..是指佈線時不要構成一個迴路的狀態嗎?像是A點-B點-接地點-C點-D點的接地走向
就算A與D點很相近,也不要刻意讓他們再拉線接在一起,或讓A,D在拉一條去接地這樣子嗎

本來這耳擴訊號線有點想給他試試之前買的單芯鍍銀線,哈哈..不過覺得太細,應該不會有什麼意義

在逛賣場時也一直在找盒子
想把8051光碟控制器跟耳擴一起塞進去
也想說乾脆連USB DAC也塞進去,在切換音源訊號來源

音源輸出入跟VR的部分以後找到合意的箱子後我應該會焊死跟換線,也可以縮短拉線的距離
現在這樣接可以方便拆來拆去換到其他地方用

好像來這裡後怎麼樣走都是不歸路

楼主:
隔離線,不需要買太好的,初期學做時只要是隔離線就可以了。
機內配線用的隔離線不要太粗,就像設備連接用的 AV 線那種結構,裡面一條多芯線外面再包一層隔離編織銅網,如果再有一層鋁箔當然會更好。
麥克風用線很粗,裡面是兩條多芯線對絞外面再包一或兩層隔離編織銅網,這種是平衡式用線不要買錯了。

接地的技巧在先前的帖子有發過請再溫習一下,重點是:
小信號前級在訊號輸入端接地,大功率後級在電源濾波端接地。
請看圖例。如果買的到各色的隔離線那配完線時會很漂亮。
註:用電容器接地的那組輸入是 PHONE(唱頭),沒有唱頭放大線路的就不要理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阿龐大動作真快,已快完成一個作品..

我也做好一個耳擴,音質不錯,不過跟你一樣沒盒子裝,不一樣的是這是

一位好友給我的套件半完成品,無法得知總輸出是幾瓦?電解電容我用2200uf

,耐壓我選12*3 以上,幾v已忘了,問題就出在保險絲不知要如何選?雖然

不接也可以,但怕瞬間開機會有大電流.....

我不認為這是不歸路喔!為了學會算電壓,電流,我給自己1~2年時間自修危機分

,迷路學,電死學....,儘管過程相當噁心,暈倒,但只要想到以後只要從網路下載

電路就能自行更改就很滿足,雖然不一定都懂,至少有夢最美..

對了...這些天我不在家,等我回家我會po上我的作品(套件啊不是自己設計)

网友:
p大是怕瞬間開機會有大電流搞壞耳機還是喇叭嗎
這好像要用繼電器做喇叭保護器
不過好像會有損害音質的疑慮
還是怕使用的喇叭阻抗不合自己的擴大機時還是有短路時燒壞擴大機電路所以想加保險絲
因為我用的是電池供電跟OP擴大,好像比較沒這問題n_131|
1875那塊板子就有了,所以也想知道保險絲的用法
不過看人家好像都是接在變壓器市電端,而且好像也只是用普通保險絲而已

我在想改天要來去夢時代找找塑膠盒
那有一個雜貨大賣場,我覺得東西都蠻超值的n_131|
---
很糟糕的現在耳機拔不下來,一黏上去就好幾小時

网友:
k大
想再請問一個問題
如果想要解決一般台制控制音量的雙聯VR塗佈不均勻造成左右聲道不一時
可不可以在2路音訊來源與音量VR接地的部分在串一個小阻值的的VR當平衡用

楼主:
平衡調整的接法有兩種,一種就像是您畫的但建議前面多串一顆固定電阻以防止 VR 轉到最旁邊時信號或前級輸出短路。
另一種則需要平衡專用 VR (MN 型)她有一半的位置其電阻值是不會變化的。這也是雙層形式,其接法與音量 VR 相同但要很注意其接線的方向。

附上圖來看會比較清楚。

网友:
感謝K大
這下可以來做微調了
不然都會覺得左右邊大小聲不同

再多串的固定電阻用500歐姆應該可以吧
左右音源都要各串一個嗎?

楼主:
1K 好了,當然左右信號要各一顆。
接法照我的圖較標準,先音量再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到
先音量再平衡n_115|
感謝K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講一個可能比較外行的話,用一個雙層控制音量的VR加一個平衡的VR一共要兩個VR,為什麼不用兩個單層的VR獨立控制兩個聲道呢?這樣也是用兩個VR,同時也解決雙層VR大小聲不平均的問題。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使配合用習慣n_079|

W大的提議也有想過,而且電路本來就做分開的,不過好像沒人真的這樣做(高級的好像有這樣)
另外覺得左右聲道獨立VR這樣調整的範圍會很大,而且可能會調很久
VR塗不也不均勻,雖然B類是線性的,可是,也不是很線性,如果像一般音量用A類的可能會更難這樣調了吧
使用另一個平衡VR,會用較小的阻值,這樣就比較有微調的感覺,(可以有主音量的轉5度的範圍差用一個平衡VR可以轉270度來做微調)
...使用VR高級品大概就比較沒問題了..有些小貴

也有想輔助使用LM3915做輔助的音量燈號,讓它展現8格LED燈的範圍顯示目前音量,這樣搭配獨立的雙VR不知道怎樣
或是使用繼電器與電阻的音量衰減器,....然後....又看到數位音量控制晶片pga2310n_094|
天阿....不行...越來越誇張了
要自我催眠....左右聲道沒差多少....喇叭喬一下方位就好...不要在想有大小聲的問題了
其實放到喇叭上去大小聲差聽不太出來,耳機才比較有感覺
買雙連可變回來也有量一下,本想說 那我就在加根固定的電阻上去補差值
結果轉一圈的範圍裡,差異沒有非常的固定,就放棄這樣的想法了

楼主:
也有廠製機是用兩個單層 VR 來做音量控制的,這種機器都是標榜比較特別的 Hi-End 的音響,這樣做據說聲音與特性會比姣好(減少串音的機會)。
有些後級的輸入側會有輸入位準調整,而這種輸入位準調整就是使用兩個分離的 VR。

但如果是用左右分離型的放在一般家用音響上,為了要讓音量能夠適當又要兩邊平均會讓您反覆調上好幾次,平常老百姓就會罵怎麼這麼難用。

高級品的確在平衡度上好很多,轉的時候手感也好很多,加上分段鋼珠也是辦法,最重要的有完全密封用久了不會有氧化接觸不良的問題,聲音聽起來"感覺"也會比較好。

接法其實還有許多種,例如多裝一個衰減開關讓您在常聽的小音量位置有較大的調整範圍。

网友:
感謝分享哦...真的很有用的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