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 SE 除錯卡C0 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02):
來這那麼久了,爬了那麼多的文終於第一次修好主機板,趕快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手上有一片ASUS P4P800 SE主機板,上電後除錯卡跳 C0
爬了一大堆的文大概了解了C0大約是CPU損壞、CPU座槽、CPU針腳壞或接觸不良;北橋虛焊;主板斷線或板上有導電物質,南橋故障。

看了以上的故障點我想我比較能做的就只有補看看CPU的座是否空焊了!

首先,在CPU座上方上點助焊劑

二、把主板移一半到桌子外面來,後方壓個重物。熱風槍從主板下方往上方吹!(注意不能太靠近主板)

三、大約吹個3~5分鐘後把主板移回桌上內,拿CPU風扇壓壓壓。

四、完成!先上電看看!果然開機了!

算我運氣好,只有CPU座空焊!不然碰到其它問題我可能就掛了!

感謝收看!

网友:
利害果然是好方法
恭喜你

网友:
厲害    又學一招
請問熱風槍大約調到幾度.

楼主:
風力轉到七或八,溫度大約四百度,因為離主板有約三到四公分的距離。
風力大一點比較好用!

网友:
你的熱風槍 是BAKKO的嗎...
跟我的好像~

感謝哩~ 學到一招...^^

网友:
簡潔又有力的維修,
讚!

网友:
我用"阿水"兄的方法也修好了一片478機板~~~
故障現象大致如下:
1.機板平躺開機ok~
2.鎖上機穀內(機板變站立),開機有時會卡"26",有時正常~
3.輕輕壓、轉CPU風扇,再開機,有95%可正常開機!!!
4.就在某次壓、轉CPU風扇後,不開了;不是卡"00",就是卡"C0";
5.本想試試來換CPU座,結果用"阿水"兄的方法,一次便ok了!!!

感謝~~~

网友:
太酷了! 原來我差一步,要在CPU作上倒助銲劑阿!

我之前還聽人家說放10塊錢硬幣,烤到有臭味還是一樣掛ˊˋ

超超超感謝分享!

楼主:
我也是從老獅那學來的啦!

网友:
恭喜阿水修復成功,這招也可適用於南北橋,不是百分百有效,要看虛焊程度如何以及

主板是否彎曲太嚴重來決定,在沒有完善工具之下也是險招必殺技,若為客戶維修,事後

一定要在反覆檢查,不然回廠機會很大...

网友(2009-10-04):
的確是一招不錯的險招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2010-12-15):
非常感謝水大分享,小弟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太厲害了~這"熟度"得要剛好才成!

小弟也搞掛了好幾顆chip

网友:
又長了見識,多謝了!

网友:
助銲劑有分哪一種的嗎?或是推薦哪種的比較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