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路圖紙資料該如何轉數位化以方便傳送收藏

楼主(2009-06-02):
昨日下載W大  118種顯示器電源電路圖
恰巧手邊也有幾張早期線路圖 ,但是一般圖紙, 用相機拍會分為好幾張 , 不知外邊有無可轉為數位檔的方法,好可以能順利上傳.

网友:
使用高像素的相機或是使用掃描機
A3大小其實用5百萬畫素以上的類單眼相機或6百萬畫素以上的消費型相機來拍應該就很不錯了
覺得還比用一般噴墨事務機掃出來的效果好
B2大小用千萬畫素以上的單眼效果就不錯
用相機拍盡量不要用中央點對焦,這樣才不會只有中間清楚4周模糊

网友(2011-03-04):
回复 楼主:
J大你好 請問 W大  118種顯示器電源電路圖 如何下載 我要下載時顯示  (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戶組無法下載或查看附件)可以教一下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路圖 W大已經移至寶藏文獻區,  至以無法觀看請參考寶藏文獻區置頂版規,
目前我也無權限到寶藏區

网友:
回复 网友B:
j大 知道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