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61FXMP-RZ 不開機 00

楼主(2009-06-02):
查了結果~12V 短路~....更換好MOSFET 兩顆---短路--其他4顆拆起來是好的
...之後還是不開機 ~~
換好之後對地組值 +12V 490 正常好板是519

可能電源管理晶片有問體 ~...也沒有CPU 的電壓...........
5090 可以跟5093 換嗎 手邊沒有 5090 的...?
手邊有相同好板.不敢拆下來試 是不是 5090的問體 ~...怕燒掉

我給它方便 給BIOS 一個家~好拆 更新拉~

我給它方便 給BIOS 一個家~好拆 更新拉~

578.16 KB, 下載次數: 70

187.6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1.量VCC 2.量ENABLE/SS

楼主:
1.量VCC 2.量ENABLE/SS
   12   0..
正常可以用的板子
   12   4

這代表 ~掛囉~八~....

网友:
引用 楼主:
1.量VCC 2.量ENABLE/SS
   12   0..
正常可以用的板子
   12   4

這代表 ~掛囉~八~....

還沒勒!量一下ENABLE/SS對地是不是short或阻值異常可以先更換C10電容試看看...不行再更換IC

网友:
ENABLE/SS 是輸入控制ic工作,要在高電位,請再向前檢查.

网友A:
先斷北橋供電,再斷5090 VCC腳,量看看12V有無短
這塊主機板供電壞了很容易燒北橋,修不好可以給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斷北橋供電,再斷5090 VCC腳,量看看12V有無短
這塊主機板供電壞了很容易燒北橋,修不好可以給我修.

不好意思...您的文章好像沒看完整...(酸)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ABLE/SS對地  568.... 換了C10 也是一樣沒有電壓 ~...那 ~..
~~~~~有沒有可替換了 ~偶只有多的5093 5090是在好的板子上~~不敢拆來試 萬一掛了

网友:
5093不能換5090,整個cpu供電會造成燒毀.

网友:
把懷疑是壞的5090焊至好的板子上 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謝謝~還沒試~謝謝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樣做 ~會不會導致 ~ 假如5090壞囉~
導致 ~好的板子掛囉~

网友:
你上假負載試試  最多應該也是把MOS掛了

网友:
應該是不會吧....
頂多也是MOS掛...
要不然多接一個保險絲....
(異想天開..)

楼主:
用今天 剛到貨的~478 腳座測試器 還有IDE 測試器測試一下
不太會用 ~會的交一下~~~CCn_026|
個45元人民幣 台灣賣..500-800都有人賣....

网友:
還要5090嗎? 我滿多= =

不過這款主機板,大多都是MOS開掉...

有些換了MOS就好了,有些換好燒機會跳機,不然就還是不開XD

有需要短訊息給我。

可惡 代燈假副載太貴,買不下手><"

楼主:
 謝謝  tony6605 板 大 寄給我的 5090  2顆 我還不要臉的給它討囉 ~128MB的 NB 記憶體~~~...
總之很感謝 ~
現在換上之後 ~有囉 1.7的CPU 電壓 ~
但是沒有 PG 跟  復位信號 ....都沒電壓 ~ 裝上的 5090 很燙手 ~
好像有東西還有短路~~...
不知道要往哪方向查起 ~......................
5090 燙手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剛發現  我的另一片 正常的板子同型號 是 用5093 ~~~~  應該是可以互換的~..XXXXX

好奇怪

*************發覺 給南北橋的 供電MOSFET~ 超燙手的 ~連北橋也很燙 ~~~~
應該掛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行喔~5093我沒記錯是VRM10.0的,你要用9.0...的...
因為我也試過= =

楼主:
原本 裝假復載DDR  打 北橋組直 都有...  486.
之後加焊 北橋 溫度過高(底部350...**這太高**能拆的話底250) -----------....熱掛囉 ...
之後 打組直 都短路 ......只有幾10歐姆..
我拆下了北橋 ~...哈哈 ~沒裝北橋上電 ~ ... 給南北橋的 供電MOS 不燙囉
....有復位....哈哈~........搞笑..
此板 北橋   掛囉 ...等有相同的橋在 裝...恩恩 ~.....暫時收工...

北橋沒裝

北橋沒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