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材料型號問題]齊納二極體的判別

楼主(2009-06-02):
各位大大您好
想請問一下有關於SMD封裝的齊納二極體型號判別要怎麼看呢?
像是底下這張圖的Z41怎麼判定此規格呢?
感謝

网友:
可能是15V的
3條色碼一條是陰極指示
2條是電壓參數
我猜中間橙色與最右的紅,穩壓15V需求的
可以比較一些規格書看看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RLZ_series.pdf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Renesas_HZK.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提供的SPEC.
猜想我這顆料應該是RLZ的系列

因為其他家的產品我倒是沒有找到用三色色碼的判別方式
所以此Zener判讀起來應該是16V的產品
不知道這樣對嗎?

网友:
又看了一些規格書後覺得
可能實際斷開穩壓的後端先量一下前端電壓
再看看後端電路是怎樣在來決定用什麼規格安全

另外您不是買了幾顆,之前有修復一個
可以拆其他顆的量一下正常的穩壓後是幾伏就知道了

看那圖背面好像旁邊是並一顆電容然後通過整流二極體再另一顆電容再到DM311第2腳
這樣應該20V內都OK 只是電容可能是16V的最多只好用到16V

楼主:
恩~~依大大的指示後
量另外一顆好的POWER
發現Zener兩端的電壓是14.3V左右
所以15v或是16v應該都是可用囉?

另外我在此稍為敘述一下原因
因為手上還有另一顆一樣為AOPEN 375W的POWER
但此顆損壞的情形與我PO文的那顆不同
這顆是上電後R44(2 ohm)燒斷與Z41 (Zener Diode)短路
還有一顆DM311的Power Switch也燒毀了
而此電路位置是在於5V Standby變壓器Source側

雖然目前Zener有找到替代品了
但是DM311卻還是找不到中....
不知道大大能不能提供替代用料或是哪裡可以買的到呢?

网友:
找代理商問,看哪能買的到
http://www.fairchildsemi.com/cf/sc_Asia.html#Taiwan
跟原廠買sample
http://www.fairchildsemi.com/Sho ... amp;itemType=SAMPLE

不然自用小量就算想請店家幫忙進,人家應該也不願意

最近也迷上各大IC廠的樣品區n_115|

网友(2010-05-21):
有好的文章就要收藏起來,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讓小弟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