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SMD不一定要用熱風槍

楼主(2009-06-02):
公司有很多地方都用變頻器,下圖就是公司一個變頻器的面板電路板,這個面板一個約800~900元之間,雖然不是很貴但是常常在壞,剛剛在檢修的時候想到把我怎麼拆換的方法告訴大家。

如果你已經判定該SMD零組件是壞掉的,那麼你就算有熱風槍也千萬不要用熱風槍來拆焊,把它的焊腳剪斷。如下圖︰

再用烙鐵把焊點上的斷腳輕輕刮一下就完工了。如下圖︰

至於怎麼把零件焊上去應該不用我再說了吧!
很多零件(包括大部份的IC)都可以這樣拆換喔!

网友:
謝謝w大分享,其實這方法也可用在電解電容上,在以前我會用

2隻烙鐵來拆smd零件或ic...

网友:
真是方便的好方法!
之前遇到這都馬用焊梒慢慢的挖起來,下次遇到再來試看看

网友(2009-10-08):
公司有你真是賺到了
我們公司的維修人員都直接送原廠

网友:
不過遇到那種IC背後有GND PAD相接的(一般是驅動IC等大電流IC),沒熱風槍不知該如何請下來或裝上去。

网友(2011-03-21):
雖然現在用不到
先留下來,等出師了就可以用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