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熱風槍處理PS2 鍵盤滑鼠的故障..快樂的賺到一塊板子

楼主(2009-06-03):
先聲明我是ㄧ位新手.沒有太多的電子專業.所以無法回答大家的專業問題.先致歉了.
由於很多知識都在此獲得..因此我要回饋分享一種拆smd方法給大家參考...
先前朋友給了我ㄧ片鍵盤滑鼠不能動的板子.後來在此知道拆smd排容大都可以處理救回來..
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嘗試看看..但問題來了.沒有工具可拆smd.有網友說用烙鐵處理.但都會
傷到版子.買熱風槍又很貴.本人也不會挑選機器.真是左右為難..只好暫時放棄它.心想等有機器在來處理..突然今天靈機ㄧ動.既然是要取下smd零件.又沒有要補回去.幹嘛執著要用機器.從抽屜拿
ㄧ把美工刀和10元的放大鏡.就把smd完美取下.真是太有成就感..謹獻給大家..ps:用刀尖刺斷ㄧ邊腳即可取下..不要用劃切的.

网友:
老實說我覺得你的方法很危險, 不小心會劃破板子線路! 也可能傷到手!

其實用烙鐵也是可以焊下的, 不一定要熱風槍! 只不過擔心溫度不足與過熱, 不足溫度則無法取下, 溫度過高可能引起銅箔面翹起!

如果你有一張廢板, 你可以找一把 60W 的烙鐵來練功, 拆拆 電容' MOSFET, 電感與排針與風扇pin, 可以取不少零件下來備用!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可貴的經驗分享!不過用美工刀的確是有點危險,不建議跟著學,如果經常性拆修板子,
建議還是買支鉻鐵來練功!熟練的話,其實很多零件都取的下來的。

网友:
用美工刀是很危險的動作,輕則傷到版子,重則劃傷自己,
如果只是要拆除,不考慮復原的話,不需要鉻鐵也可以,
有一種很小隻的斜嘴鉗很好用,我經常用它來修剪多餘的錫。

网友:
烙鐵可以輕鬆下貼片電容 電阻 多用一點焊錫讓所有焊點同時吃到
焊錫 一撥 OK

楼主:
謝謝大家的意見.我也會用大家的方法多多嘗試.
也希望大家小心使用工具.因為工具類都很危險..

网友A(2009-12-31):
我的方法更簡單。

指認出那個零件,拿出不要太大的一字起子,垂直敲破,刮除殘屑。完工。
(這是我網路上找出來的,而且是華碩工程師說的。只是我不知道即然可以不要,又為何要做??一定有道理,但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自己修主板,除了換電容之外就是這個。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這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用過~ 但不是用來切主機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當場破了一個大洞!

网友:
用手持砂輪機拆,可能連附近的元件一起磨掉.

不要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離譜了吧

用這來切板子倒是可能,切好後比較好整理

网友:
當你練到能用砂輪機磨下貼片電容,就能達到wish大的境界了~~

這是暗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還是你了解我~~~~!

网友:
......這招我也會~~~不過得先把旁邊的大零件給拆除才行...哈哈~~~~

网友:
衷心建議 如果經常會碰上須維修的主機板
敗一臺熱風槍也許是值得的 也許換換小東西就可以讓主機板找到第二春

楼主:
已經有買熱風槍了..所以方法就留給別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招我也會~~~不過得先把基板所有的零件全部給拆除才行...哈哈~~~~

网友:
太強了~美工刀也可拆,萬一把板子線路割斷了~更麻煩了.
建議至少買支烙鐵,花不了多少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更簡單。

指認出那個零件,拿出不要太大的一字起子,垂直敲破,刮除殘屑。完工。

如果 SMD 零件壞了,我都是用斜口鉗把主体剪掉,再把焊的地方剪乾淨..

除了 WISH 大的方法,還有沒有更暴力的方法..

网友:
美工刀=..=' 我想那算是剔下來的XD~
還是打正規戰好了...
雖然有時候我也是會暴力一點~
貼片還好解...
有些腳插在裡面卡住...

网友:
謝謝分享 讓我受益良多

网友:
若使用熱風槍與烙鐵...會更方便些...

网友:
五腦大請教您那工具會不會很貴阿~~~好用的話,我也想買來修主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