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S5P3 LC552 開機帽煙

楼主(2009-06-03):
這台是12v 2.6a 我朋友是說他用一個16v的變壓器 結果不亮,我就叫他用12v的,但電流好像是4a的,開機後會亮但沒多久就開始帽煙了,我拿回拆開後發現高壓板的高壓電容 27j 3kv 藍色小藥丸燒燬 請問怎會這樣子 是何原因 是燈管的原因嗎 還是.........煩請各位大大解說 謝謝囉

网友:
拍張圖片來看看咩~!

网友:
2.6A 用4A...
不死也半條命...?
15~17吋的嗎!?

先把那先換掉吧...
在沿線下去看看..
順便保險絲也一起換 QQ

网友:
電容換掉 保險檢查一下  還有附近的三級管''  根高壓變壓器 檢察...
其實換一塊會比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4A  如果用5A的變壓器 ~ 可以嗎?
要如何知道 ~
要接多少A的電壓器  如果LCD 盒子沒有寫的話.....~~~~~~~~~~~~~~~~

网友:
c大
用較高電流安培數的變壓器不會怎樣拉,變壓器電流越高越好(價格不要變高就好)
本來變壓器提供的電流就是會高過電路本身的使用上限
不只電路短路過載有自身保險絲,,加上電路運作時消耗的電流也是有限制的
而且並不是餵多少安培的電給電路吃,該電路就會強迫自己消化掉多餘的電流然後造成消化不良而燒毀

就跟一台電腦只使用200W的電力但給他裝上500W的電源供應器一樣
電腦不會因此逼自己發光發熱用掉多餘的300W

當電路本身沒有做電源管理與過載保護時才要擔心這問題........?A類擴大機,裝上小歐姆喇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啊!我也同意大大你的說法,這點觀念一定要很清楚,目前changpun大他朋友那台LCD,基本上只要吃額定電壓12V,偏偏給他餵16V,這也難怪後來用12V反而燒毀,根本在裝16V時就已經出現傷害了,只是後來裝上正確的12V才出現狀況!根本跟電流大小沒有關係!同電壓,供應電流越大當然越好!沒有因為高電流而燒毀電路的問題!
高壓板和電源板應該是掛了,至於AD板會不會被波及到還是未知數!

以上是小弟高職學電子科所學到的東西告訴我的,有錯請各位前輩指點!(現在在讀大一,要導正我的觀念對我很重要)

网友:
怎嚜感覺不是因為送16V問題...電子產品裡頭有最重要的就是穩壓IC...高4V因該還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穩壓應該是在變壓器內就已經穩壓為16V了吧,在高壓板上好像沒有穩壓了,至於會不會是因為真的是過高的電壓,而導致零件損毀,這就不敢保證了。

楼主:
今天去買了一個新的高壓板回來裝上後,剛開始很正常會顥示,很滿足的組裝回去,再上電試試,哇.....又不亮了,只會閃一下,隱約可以看到劃面,就綠燈一直亮著了,我曾拆到燈管的地方,看到燈管的兩端都有黑黒,會是燈管不行了???

网友:
原來你沒先檢查燈管阿=.=....接12V  GND  5V 去驅動高壓版  看燈管正常嗎

楼主:
接12V  GND  5V  無動作 我的燈管是上下各二根,但有一個好像和大部份的燈管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通常燈管出來的線都是一紅一白的,我的是二條都是紅二條都是白,而且沒有粗細之分,都是粗線,請問這樣是要如何接法 謝謝

网友:
看原本高壓版底部 可以知道 哪幾條是高態 哪幾條是低態

网友:
兩紅可能都是輸出,兩白是回朔。
所以你買公板的高壓會閃一下可能是高壓沒找到回朔而無法正常去啟動。

改個接頭看看,改成一紅一白。再試看看行不行。

网友:
S大跟小龐講的不太一樣吧??
那W大的小電壓 大電流的檢測法怎說...
3A保險絲 也是電流而已
電流大 也是會掛吧...

不然W大 跟 保險絲 教失效了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的那個低電壓高電流的檢測法是專門用來找出是哪個零件短路(我在讀高職時,我的老師也有教我這個方法用電源供應器來查電路有無短路的地方),也就是說,若有零件短路時,通過該零件的電流超過零件本身的承受能力那便會燒毀,這跟changpun大的LCD是同樣道理,他的LCD便是因為本身已經有零件損壞,只是後來經過正常電壓的供應下已經損壞的零件便會燒毀了!
若是正常的電路,你提供給他正確的電壓,不管你提供的電流多大,那根本對電路是不會有影響的,只有供應電流不足頂多是無法正確運作,沒有因為供應電流很大,而要電路強制把供應多出來的電流吃掉這回事!

网友:
樓上的  YES你答對囉~~QQ搞笑依下
沒錯啦...4A只是這電源供應器最大能提供這麼大的電流...至於到負載也許不需要4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正常電路)
就等於音響後級裝機..變壓器的安培數越大越好..當你電路需要大電流也夠 需要小電流時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