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音響

楼主(2009-06-03):
想必許多人都已經有屬於自己的 MP3 隨身聽了,想要將她接到家裡或車上的音響系統也是很簡單的,只要有 3.5mm 的 mini phone 訊號線就可以了。
但是許多人不知道還有更好的連接方式,可以讓您播放出更高音質的音樂好搭配家裡的高傳真音響系統,那就是 Dock。

但是具有 Dock 介面的 MP3 Player 我所知道的只有兩款,一款是很少見 MS 出的 Zune 與大名頂頂的 Apple iPod 與 iPhone 系列。
並不是說 iPod 的音質最好,而是 iPod 系列不同一般 MP3 具有下述幾個特點:
1. 全系列包含 iPhone 都具有相同的 Dock 介面,汰舊換新不怕周邊設備不相容。
2. 擁有正廠或副廠最齊全的周邊設備可供選用,就連競爭對手 Sony 也有推出與其容的 Dock 擴充介面。
3. 支援各類型的音樂檔案格式,包含較佳的 AAC 格式與更佳的 Apple Lossless 格式,自己轉檔的不要再用 MP3 格式了。
4. 搭配 iTunes 音樂資料庫的管理方式,讓您很輕鬆管理分類找尋上萬條的曲目。
5. 豐富的 DIY 資源,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種的改裝包含遠端遙控或同步線控與控制指令,能夠讓您自己做出獨特的 MP3 音響。
音樂商店、人性介面、線上軔體更新等優點就不再多說了。

首先您要有 Dock 介面,可以買正廠或副廠做好現成的,也能買具有 Dock 接頭的傳輸線來改裝做您自己的底座。
http://a248.e.akamai.net/7/248/2041/4034/as-images.apple.com/is/image/AppleInc/MB125_AV1?wid=326&hei=326&fmt=jpeg&qlt=95&op_sharpen=0&resMode=bicub&op_usm=0.5,0.5,0,0&iccEmbed=0&layer=comp

再來就是配合您的機型接出不同的需求訊號來,下圖就是所有的 iPod 系列共用的外接線路圖。
為什麼要從 Dock 接點接出音頻訊號來而不從 3.5mm mini phone jack 的耳機孔接出訊號來?
有兩個原因:一是 Dock 訊號是固定音量位準的這接到擴大機是比較容易控制,也會有比較好的 SN 比(底噪低)。
二是 Dock 訊號音質損失失真小,耳機孔的輸出訊號有多經過一顆耳擴 IC,這類的耳擴 IC 為了低壓電池工作其特性與聲音都很差,要直接接音響系統為什麼要多經過一級失真。

對應上圖,我簡單的說明一下其外接訊號。
成音輸出,接第 3 與第 4 Pin。
成音輸入,只有對應能夠錄音的機型才有作用,此訊號的位準是標準 Line Level,麥克風要經過 Mic Amp. 才能用。
視訊輸出,只有對應能夠播放影片的機型才有作用,S 端子也是一樣。
RS-232 介面,透過專用 232 介面 IC 您能夠自己寫程式用 PC 或單晶片來控制她。
USB 介面,與電腦 iTunes 程式溝通的傳輸介面。
FireWire 介面,只有早期幾代的 iPod 才有作用,也是與電腦 iTunes 程式溝通的傳輸介面。

Dock 接線接好了,放大器的線路也有了,再找兩顆喇叭,最後要用什麼外殼裝入他們?
復古收音機外型還是亮面科技外型好?
外面現成的 iPod 主動喇叭可是要賣台幣一萬元上下,自己做省很多。

网友:
謝謝K大分享,雖然小弟不懂,但是謝謝您讓我長知識n_060|

网友(2010-01-29):
詳細的線路圖

很詳細,真是用,感謝,不過自做,比較不美觀,破壞音響週邊整體畫面,可能副廠牌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
哇...千找萬找...就是要找這個~終於...有大大PO了~
不過...現在3.0以上版本不是不支援TV OUT了~
還是買來試試看好了~
等過年後再來搞IPHONE的隨身電源~敬請期待^O^

楼主:
我發這帖的重點是:
有人嫌 iPod 聲音不好,請試試從 Dock 界面接。
Dock 可以買原廠的也能 DIY 自己做。

网友(2010-04-28):
我有個疑問
那張電路圖
上面那個最大顆的IC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不是 IC 啦!

就是 Dock 連接器的腳位表示。

网友:
喔喔
那種連接器一定要從原廠買的嗎
另外
裡面的ic等等的零件
容易取得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廠的比較漂亮密合度與接觸面都比較好,副廠的很多但品質就不一定,因為便宜還是可以買一條副廠的傳輸線來拆接頭使用。

如果不用 RS-232 的遙控功能那就用不到沒有 IC 了,只要接一接線與接頭就行了。

補充:
不是所有的 iPod 都有對應接線圖的所有訊號,要看機種功能的不同。
例如 1394 界面、Video 輸出、Audio 錄音輸入,不是每台 iPod 都有支援這些信號界面。

网友:
那我了解了
因為看到版主貼了這張電路圖
讓我心養養

呵呵

3232那顆ic  有其他與喇叭相關的電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X3232 那顆就是將 iPod 的 TTL 位準轉換成標準的電腦 RS-232 電壓位準,如果沒有 PC 端的應用程式多裝這個 IC 也是沒路用的。

這張是最經典的 iPod Dock "接線圖",許多他牌的螢幕或音響都是利用這接點應用出來的,要喇叭的相關電路就請自己找相關的帖子,看是耳機放大器(耳擴)或是功率擴大機(功放)。

不想自己動手也能去買原廠的 Dock 底座與市售的擃大機或電腦喇叭,請不要從 3.5mm 的耳機插座上取得訊號,沒有用 Dock 底座又再來怪 iPod 聲音不好!有心想玩其實也能用 iPod 弄出高傳真的音響設備。

网友:
謝謝給我這麼多資訊囉版大
這樣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