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楼主(2009-06-03):
MSI K9N6PGM2-V

想把以前的小型機殼換掉,換成普通的機殼
結果好像是電供問題,不能開機
換回來之後發現系統風扇不轉了,usb也有問題(外接硬碟系統偵測不到)
求救

發文不符合板規,代為移轉。

网友:
先別急 ...
你先用交叉測試看看...
如果是POWER... 請看本論壇POWER維修

你把主機板拆在桌面上 不裝機殼測試看看
系統風扇不轉 你看一下不是忘記裝... (我常會這樣...)

USB有問題 你可以清潔USB介面 (請關機在清潔... 上次有人不關機......)
還是你前置USB裝錯... (我也有過一次.. 它讓我的USB回老家了)

前置音效沒裝 上面又沒跳線帽 會讓音效沒有喔!! 請注意

看還有什麼問題在說吧!!

楼主:
系統風扇已經裝好了

POWER的話舊的也正常(沒發生甚麼問題,新的成功開機一次之後就不動了)
USB有兩個,交換使用之後還是有問題
前置音效正常

USB則不管前後都有相同問題

楼主:
補充:我的USB裝無線網卡沒問題,但是USB硬碟不行,用HUB再裝上無線網卡也不行

网友:
K9N6PGM2-V這張板子應該還在保固內吧....如果真的有問題還是送原廠吧~~~

网友(2009-07-03):
外接硬碟有一個電源插孔你有看到嗎? 你買硬碟殼時應該有附一條usb電源線,把你的原先usb跟usb電源線同時插上usb就可以了,
有些板子單一usb供電無法驅動到小硬碟..這是正常的..如果你在外接usb分接器..就被分出更多,就更不能供電了.
但如果你原先可以,之後才不行的話.則可能需要檢查其他的地方看看是什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