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微波爐NN-S235無法加熱(已解決)

楼主(2009-06-03):
我家的微波爐用的次數真的超少的
有一天突然要使用時,奇怪~~怎麼不過電~~
因為是在家樂福買的,就直接送家樂福修了~~
過了好幾天,家樂福的人打電話我,
說:高壓保險絲跟高壓二極體壞了~ 修好要900元!
我想~~奇怪~這二樣有那麼貴嗎?就直接跟他說不修了~
又過了好幾天,家樂福的人打來,說機器回來了,可以來拿了~~
於是我就過去拿了~看到微波爐時~唉~家樂福的送修服務品質還真是棒呀!
外觀刮傷,外殼又小凹~~下次要送修要多想想了
拿回家拆開看~有一個15A的保險絲不見了~
我就從公司拿了一個15A的保險絲來裝上,結果有過電了~
再來試可不可以加熱~放了一杯水,按60秒~~~結果~~沒熱~~~
看了機內的線路,找不到什麼高壓保險絲跟高壓二極體
是不是被拆走了,所以我找不到,
請各位大大幫幫小弟忙~感謝

网友:
是的
失蹤了

楼主:
請問少了什麼呢?高壓二極體嗎?知道要接那裡嗎?

网友:
少了二極體
一邊用螺絲鎖住接地
一邊接電容器
請看看線路圖

楼主:
我今天下午去國際牌服務站買了一個高壓二極體了,
但~~~我不知道要接電容器那隻腳,可以教我嗎?

网友:
注意看
寫高壓電的磁控管有一條線往右下接到電容 , 那個地方就是插二極體用的  ,
右邊外殼有個凹槽鎖風扇塑膠腳的那顆螺絲 , 把螺絲轉出來再把端子鎖上即可 , 那是接地端
通常服務站的零件都會幫你做好端子 ,
一邊是用插的 , 一邊是圓孔讓你鎖的 , 所以應該不會搞錯邊
可是我怎麼看不到你的保護二極體?
怎會燒15A的電源保險絲............
如果手上有電表先量一下變壓器和電容吧

楼主:
小弟我對電子不是很熟,變壓器和電容我不會量呢!
是送電中量嗎?
我補一下高壓二極體的圖,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接~~鳴~~~

网友:
原來它2個二極體做在一起難怪沒看到保護2極體
你先把圓洞的那個端子鎖在外殼上(第一張圖右邊凹槽) , 先不要鎖緊 , 都就定位再鎖緊
然後注意
第二張圖黑黑2個圓就是電容接腳 , 左右共2支接腳 , 各有3個接點都相通 , 其中已經有插好的
你必須先確定磁控管的位置線 , 你的圖不太清楚
磁控管就是那個寫高壓電的 , 第一張圖的磁控管下面有2條線 , 看右邊那條接到電容的右邊或左邊
就把2極體的共同端跟它在一起 ,
剩下的一隻腳不用說也應該知道了吧 , 就是電容的另一隻腳啦
----------------------------
測量啊
當然是拔掉插頭沒電在量
不會測就不要測了吧 , 反正大不了再燒一次吧 ,
別怕 , 精神上支持你
站遠一點賭下去啦

楼主:
哈~成功了,可以加熱了!
我把二極體插上後,外殼都裝起來,放一杯水進去,
設定20秒,一按下去,我就跑很遠的地方~~~
結果成功了~嘿嘿~~
太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2009-08-29):
家x福很缺德,修好了因為你不願付900元只好又把東西直接拆走,當然不可能把有問題的裝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家x福. 上次送修一台用了6個月的手提音響, 送去後3個月還沒下聞.打電話去問了.說東西回來會通知, 然後送修了快半年才回來.

2.微波爐, 別放"水"進去試. 只有水, 是不能用微波爐的, 因為水加熱後會突沸, 會造成危險。

网友:
給aoraemon喝采
替版主高興,辛苦有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看到類似的報導
不過我將微波爐修好後都用水加熱試機...............還好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突沸 好幾年前流傳網路影片
我一直想要試驗所謂 突沸
用幾次1200 w 微波爐加熱 水 但從來沒發生過
有人成功過 突沸 嗎 能分享如何做出來的

网友:
那天有看到電視上有做實驗 !!!

就是將水用杯子裝著 , 用微波加熱 !!!

然後取出加入〔咖啡粉〕或奶粉 !!

這時剛剛看似平靜的水 , 會突然沸騰起來 !!

而滿溢出來 !!!

其實微波不止是水 , 滷蛋要也要注意 , 我自己有遇過  !!

微波加熱完的滷蛋 , 以放置一段時間 , 表面已冷 可是一入口 !!

一咬  噗滋 一聲 !! 內部的蒸氣就在口中爆出 !!!

网友(2009-09-28):
請問自己買零件多少NT$?

网友(2010-03-02):
我有一台同樣的國際牌微波爐NN-S235
微電腦基版被蟑螂搞壞了
去服務站買了一塊只花200
換上後有動作可是不加熱
最後15A電源保險絲燒掉
高壓二極體故障
不知道服務站賣多少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蟑螂的話請順便檢查三顆的門開關,尤其是那顆常關的微動開關。

网友:
有動作電流約10安培
不會熱聲音很大
主電源15安培會燒掉
電容用電錶量約0.8 UF
會不會磁控管壞掉了
高壓二極體好像沒壞

楼主:
我記得我買450的樣子!忘了~~
對了~講到蟑螂,我再拆微波爐的時候,裡面就有一隻!
而且~是死在高壓二極體下方~

网友:
挖~~~~這篇的主人還活著......450元......
你就給家樂福修一修就好了......
搬回來不是還要檢測費300元....
如果沒跟你收300元檢測費~~~那自己修不但有樂趣還可以省點錢..
只差~~~~沒爆炸...賺到了~~~~

网友D:
微波爐的主要元件是磁控管(微波管)
有一燈絲電壓AC 6V
有一工作電壓DC 1000 V 以上
工作頻率2.4Ghz
加熱方式是利用高頻高能量的頻率
對水分子震動
利用水分子之間的震動摩擦達到加熱效果
被加熱物必須含有水分
且不含金屬之物體
以避免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爐的主要元件是磁控管(微波管)
有一燈絲電壓AC 6V
有一工作電壓DC 1000 V 以上
工作頻率2.4Ghz
加熱方式是利用高頻高能量的頻率
對水分子震動
利用水分子之間的震動摩擦達到加熱效果
被加熱物必須含有水分
且不 ...

挖~~~~原來是用1000V 2.4Ghz的無線電波下去震的阿
終於知道它的運作原理了~~~~我還一直搞不懂他的工作原理勒~~~~

........現在想想....這不就是工業用的高周波...用在微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