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瀚宇15吋~開機燈亮一下急暗(已經修復)

楼主(2009-06-04):
修復囉~兩支燈管100元搞定!! 再把微凸的幾顆電容壞掉 我想還可以用上好一陣子囉~~
我測量  12V(咖啡)13.6V正常   但是  ON/OFF(白)量出來2.3V其他 綠 黃 3.3V正常
可以放大看一下圖~~!!
請大大們幫忙  ON/OFF電壓拉低的原因

正面

正面

网友:
電容跟電晶體嗎!?

抱歉 我有點喝多了 = =""

看的霧霧的.

可以先試看看...QQ

還是高壓部分??

W大也有高壓部分 會滅燈的問題...!!

可以先去參考一下...QQ

网友:
安安 你只是要知道 ON/OFF電壓拉低的原因嗎 對於這個部份我就外行了.對於燈亮一下就暗.查很多這的解說,大部份都是建議先往燈管的問題先去檢查

网友:
看照片白色線不是ON/OFF
應該是黑色線,也就是第2腳,經過一顆R915/100R電阻
串連到Q905的B腳.
您再確認一下.

楼主:
恩...我想是版子標示錯誤了''  黑線無電壓  先檢查迴路上的元件對吧

网友:
不知道levis住哪 我真有興趣修你那片

楼主:
我在 1~5在苗栗   6  日 在彰化 或 台中
levis123123@yahoo.com.tw

网友:
當高壓故障保護時,on/off電壓也可能會降為0,
確認燈管沒問題,再驗證高壓部份,高壓部份
先測量3支腳的電晶體或mos看是否有短路故障
或肉眼看看有沒有電容或明顯的元件故障

楼主:
燈管部份  我今天測了一下我用新高壓版接12V  5V 下去點  會亮
但是...燈管一開始是橘色再變成白色''  所以這樣燈管因該沒問題吧???等期末考完再來檢查P+I上的電路

网友:
上次你好像有發表別篇 也說期末考完 好多的期末考

网友:
我燈管是正常的 沒有你說的 由橘變白     你還有別的高壓板 還有試過嗎

网友:
燈管由橘變白,應該是燈管快壞徵兆,您可以用原先的p+i先外接燈管確認是不是燈管問題

楼主:
住在外面最近很少回家    很少回家用壞掉液晶  回文都是在學校宿舍
原先P+I 懷疑中  還沒檢查  新的高壓版點的亮燈管但是燈管由橘變白,
所以想問看看  燈管由橘變白,這狀況有可能引起原先P+I閃一下暗屏嗎??

楼主:
abist 大大  我剛剛發現'' 如果用新燈高壓條點原本的燈OK
用原本的去點就不OK..於是原本P+I再去點 新的燈OK......所以證明了...
原本的P+I 燈管有壽命快結束的狀況就點不亮''  謝謝您的提醒 (原本P+I點新的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