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OPEN FSP375-60GCU 案例二

楼主(2009-06-04):
不好意思~我又來詢問了
是這樣的...
因為手上還有另一顆一樣為AOPEN 375W的POWER
但此顆損壞的情形與我PO文的那顆不同
這顆是上電後R44(2 ohm)燒斷與Z41 (Zener Diode)短路
還有一顆DM311的Power Switch也燒毀了
而此電路位置是在於5V Standby變壓器Source側
原圖
加上說明
正面零件圖
燒毀的DM311

雖然目前Zener有找到替代品了
但是DM311卻還是找不到中....
只有找到他的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2/8/0isac4ii8oaj35o60u612d3cq0py.pdf
不知道大大能不能提供替代用料或是哪裡可以買的到呢?

网友:
可以的話, 能不能用 Orcad 或其他軟體畫一下 DM311 的線路圖呀? 接腳與其他元件編號線路, 想看一下燒毀的路徑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做電路圖參考?

用google找到阿里巴巴有賣, 一顆 1.65 元, 搜尋網路匯率人民幣->台幣約 4.7元買進, 換算一下一顆約台幣 7.755元, 買個 10 顆也才約 78元, 可當備料又可以到網路上賣! 還可服務台灣的買家! 不過要買最好先弄懂如何買賣? 最好先詢個價與運送與數量限制? (沒買過國外網站的東西!)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11925844.html

用原本零件修還是最好! 當然前提是在國內找不到零件, 才去國外買!
---------------------------------------------------------------------------
Sorry 剛想到又用阿里巴巴本身的搜尋, 發現賣家很多, 價錢也差很多, 我提供給你的網址你參考就好, 如真要買要比價之後再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大概畫了一下DM311附近有關的線路
紅色框起來的零件是燒壞的

編號則是與版子上的零件都有對應
希望這樣對於大大方便辦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因可能是DM311 內部的 MOSFET 短路, 造成變壓器一直導通, 電流過大使 2ohm 電阻燒毀.也使 DM311 燒毀!

但猜不出為何 Z41 會燒毀? 除非你圖上畫的 (-)端輸入是交流高壓從線圈流入, 過壓或過流經由次繞線圈及 D41 向 Z41 燒毀!
(以上猜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H大~
第一點您解釋的我能吸收了解
不過第二點就有點不懂了
圖中(-)端是橋式二極體整流後的負端沒錯
我量了一下好的POWER在Z41 K(N)端正常工作時的電壓約在14.3v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此變壓器pin2, 5端的電壓怎麼產生的?
DM311的Vcc又是從何而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 DM311 內的資料有寫到一開始有個 VStart 時間, 參見搜尋資料 startup 關鍵字. 一開始 DM311 內部的供給電壓由 Vstr 產生向你提供的電路圖中 C43 充電, 當電壓到達 UVLO 的測試通過的 Vstart 9V, 然後電壓切斷 Vstr 的電流供應, 此時 C43 放電沒有低於 Vstop 7V, 過關!

沒看到 Vstr 的時序圖, 猜測這時 DM311 應該在通過 Vstr 提供給 Vcc 的電壓期間開始正常工作.

由於 MOSFET 開始 PWM ON/OFF, 變壓器開始有電流通過, 第二組繞線(變壓器25)開始感應磁場產生電流, 電壓應該有你說的 15Vp(最大峯值), 扣掉在 D41的壓降 0.7V, 故 Z41 量到 14.3V.

而稽納二極體要燒毀的原因, 如果是逆向電壓過高或順向電流過高, 超出該零件設計特性的最大值時, 被燒毀! 故可推測電流方向來想像由那裡的迴路致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大概懂了一點
再請請教一下
如果我想驗證此POWER單是5Vsb的部份故障
我可以外接用5v power供應給後端開機測試嗎?
但看DM311線路上還是有些點會分接到其他地方....
怕怕的.......

网友:
變壓器算是交流元件, 以前在 Discovery 還是哪個節目看過, 當初科學家爭論交直流的好壞應用時, 變壓器勝出!
維基百科 - 變壓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8%E5%8E%8B%E5%99%A8

變壓器就是兩組線圈, 互感! 單用一顆電感, 不用電感特性的應用, 就是導線! 同樣變壓器不做交流應用, 通直流, 也是導線! 所以用電表量測bb叫, 因為電流很小, 沒問題! 電流很大, 線圈又緊密繞在一塊, 溫升就會很快, 甚至很燙燒毀!
(題外話)
----------------------------------------------------------------------------
我不知道你的 DM311 是只有負責 +5Vsb 的電源供給動作麼? 主要輸出電源 12V, 5V, 3.3V...那些是由 6800 控制的麼?

如果是的話, 外接 +5V 來提供給 +5Vsb 的低壓這邊的電路上使用, 應該是可以! 你把那顆變壓器焊下來就算是完成斷開隔離高低壓之間的關聯! 如果你害怕出問題的話, 使用電源供應器, 設定過電流短路保護, GND 先接上, 然後在用電表測電源供應器的+電輸出到 5V, 再接上電路上的迴路. 還是會怕的話, 加一顆二極體做順向保護!
(無責回覆, 燒壞東西別怪我, 當實驗!)

楼主:
今天很幸運的有管道拿到DM311的IC
現在有IC就直接上囉  ^^",就先跳過實驗步驟
上電後5Vsb量到5.11v~~OK~沒有問題
然後也量一下ATX的綠色線(3.3v)~恩看來已經internal pull high
大致上Standby的POWER都到位了
想說此訊號short到GND應該就可以開機囉
第一次上電還OK,12v, 3.3v, 5v 都有
但有聽到一點高頻雜音
想說怪怪的,就斷電一陣子
然後第二次上電後就再也無法啟動.....
量了一下5Vsb與綠色線3.3v都有阿...
怎麼會這樣哩....
這下難搞....
看來還有段路要走了.....

楼主:
2009/06/10 Update
今天先朝向一次測的問題查起
板上的一些零件就一樣由MOSFET與DIODE一個一個查是否損壞
排除後,就只剩CM6800這顆PFC controller了....
而比較有問題的現象就在於CM6800這顆IC在Standby時Vcc(pin13)量到為1.1v
PS-ON拉Low後為15.2v左右(由光耦晶體開關控制)
但他的PFC-OUT(pin12)似乎不會動作...
在此請教一下大大,除了IC本體損毀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會造成IC不動作的呢?
還是說這得拿示波器來看暫態了...>.< (PFC-OUT(pin12)到底有沒有動作過,電表應該看不出來....)

网友:
為什麼 Vcc(pin 13) 量到只有 1.1V ? 由電路上來看, 橋式進來的電壓到 C2, 至少應該要有 DC 155V 左右, 而 Vcc(pin 13) 旁有一顆稽納二極體做穩壓, 由 R14, R15 做限流, C30做穩壓電容!

為何你要 PS_ON 之後才有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個線路是datasheet的建議線路
而實際上的電路他是利用光耦極體來開關
當二次測收到PS-ON訊號時光耦二極體導通
一次測則將CM6800 Vcc送至Vcc(pin13)
在Datasheet中此PIN的電壓似乎也在規格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所以說你的 6800 (pin 13) Vcc 是由 DM311 開始工作後產生的電壓來供給, 而決定是否提供給 6800? 是由 PS_ON 訊號決定光耦開關將電壓傳送至 6800.

那 PS_ON 動作後, 電壓有傳到 6800(pin 13),電壓動作是正常的!

楼主:
嗯嗯~~是的
所以現在我應該要朝CM6800的Function為什麼沒動作囉?

网友:
PS-On 之後 光耦送出 15V 到 CM6800 pin 13 ; VCC

再來先量 pin 14 VREF 是否有 7.5V電壓 .

然後 CM6800 分兩個 Section , 1.PFC 2.PWM
先檢測 PFC , 量 pin7 Ramp1 正常是震盪訊號 用 DVM 量 約2.26V
再來看看 VFB 電壓為何? 這是基本條件,在看VFB電壓數值就知道這部分是否工作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照大大的吩咐先將CM6800所有的PIN都量了一下電壓
是發現PS-ON後Vcc是12.1v左右,不是15v,但感覺也是在正常範圍~
而Vref沒有產生7.5v,看起來就比較不正常了
今天會先查一下此Pin接的電容電組有沒有問題
再來則是近期得動手換個CM6800看看了
P1=0.1v
P2=1.4v
P3=0v
P4=2.0v
P5=0v
P6=0v
P7=0v
P8=0v
P9=0v
P10=0v
P11=0v
P12=0v
P13=12.1v
P14=0v
P15=1v
P16=0v

网友:
回复 网友I:

Pin 14 VFB =0 ? 大大的問題!!! 先試試看拆下其周邊的電阻電容看看是否有7.5V輸出.
這腳位不動作,那麼其他腳就不用看了,若還是沒有電壓可能這顆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今天換了一顆新的CM6800
結果還是一樣,Vref還是0V...
更怪的是5Vsb一直在跳動....
不知什麼原因導致的.....量後端負載也並沒有短路....
不會是變壓器壞了吧......  >.<

最近應該會先把CM6800子板拿掉
好好的檢查5Vsb與供給CM6800的Vcc有沒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把控制5VSB的光耦合換掉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K:

變壓器壞了? 為何這樣懷疑? 既然懷疑, 你有測過麼? W大有開過一版變壓器, 你有去爬過麼? 爬過之後有吸收麼?

W 大建議你往光耦先查, 目的就是希望你簡化. 當你沒有頭緒時, 要先從簡單的開始著手, 先簡單確定元件是否損壞, 維修上手的速度就快多了!

遇到真正困難的問題, 才要從各工作點電位開始查!

厲害的用因跟果就大概抓住重點了. 什麼因產生什麼果. 一顆如果正常季節裡樹葉都乾枯了, 想必樹本身大概也有生病! 反過來什麼果, 什麼因!

楼主:
請教一下光耦的部分要怎麼檢查有沒有損壞呢?
之前我只用兩種方法檢查過.不知道是不是不足夠?
1.Pin1&2用Diode檔檢查順向導通,逆向斷路
2.Pin1,2與Pin3,4不互相短路
由於手上沒有光耦,也不太了解光耦挑選的概念
可以再請教大大嗎?

要不然就可能會先解焊另一顆來驗證一下了..  XD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光耦合要做一個小電路或兩台電錶才能測出來,它一個只有3至5元之間,買新的回來試應該可以接受,5VSB電壓不穩定它故障的機會很大,反而變壓器故障的機會幾乎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L:

維基百科 - 光電耦合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9%9B%BB%E8%80%A6%E5%90%88%E5%85%83%E4%BB%B6

何不利用google大神找找資料?

解焊一顆替代試試是好法子! 何不嘗試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哇~要用到兩個電表量阿?
請教一下方法是再DIODE側的部分,用DIODE檔讓他順向導通
然後C E腳用逼逼檔量測嗎?

光耦稍微看了一下有好多規格喔...XD
題外話~
順便再請教一下,光耦一般應用上挑選要注意到哪些參數呢?
感謝大大囉

回复 网友N:
有找過了,但資料太少囉~~
基本工作原理是清楚了
但是市面規格上有一大堆產品
這倒才是我想知道怎麼挑選的目的

解焊另一顆光耦當然是一個好方法囉
今天找個時間試試看,感謝

楼主:
今天將光耦換了後還是一樣
5Vsb會跳動....
而15v那個點也是在7~8v間不穩定跳動

晚點再來嘗試其他測試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O:

你是指 #12 圖下方 M5 光耦的 pin4 15V 會在 7~8v 間不穩定跳動?
那就先拆下它. 先不管 +5VSB . 先量看看 這+15V (原Pin4) 電壓正常否?

這+15V OK , 再找 +5VSB 是否OK.

网友:
回复 网友P:

你的光耦型號? 有 PDF 資料麼? 可以提供麼? 謝謝!

网友:
有時輸出跳動也是屬於電源遇到過載/短路發生"打嗝"的連續ON-OFF狀態,這時除了檢查電路外,也要檢查其電路及負載端有無異常。

网友:
把保護電路拆除看會不會正常
如果會有可能是保護電路異常
如果一輸出有過高那查相關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