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T主機板故障-如何找問題?

楼主(2009-06-04):
ASUS P4P8T主機板故障,開機時按POWER時,電源燈只閃一下,再按POWER鈕都沒反應,也不閃了,要把電源拔除後再插上,再按POWER開關時,還是一樣只閃一下,
更換POWER後還是一樣,主機板上的電容也換了! 不知是那的問題?

网友:
拿三用電表 量測看看
看是 12V 5V 3.3V 是哪裡短路....

你怎不貼張圖來看~
去別的版晃晃回回文
10次以上就可以貼圖了!!
另外 : 有舊文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65&extra=page%3D2

其他你去看一下吧!! 翻翻舊文

网友:
修不好的話,60元賣我練功夫好嗎?
這片沒修過想修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位新朋友你好︰
現在除錯卡很便宜,你看可不可以買一張除錯卡(或跟有買的朋友借一下),看它顯示的是多少錯誤代碼,這樣比較好切入故障點,否則要檢查的地方可能曠日費時。

不好意思看錯你的問題了,你拔掉那條4Pin的12V線再開機看看!
對了!你有換過電源供應器試看看了嗎?

网友:
應該是有短路的情況
造成電源供應器的保護啟動
變成要拔電線才能讓電源供應器再次恢復電位

修主機板要準備的機絲還真不少,假副載,除錯卡..

喬治大n_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