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rda3+系統風扇短路問題

楼主(2009-06-04):
各位前輩好!
爬文找不到類似問題
想請問
開機中拔系統風扇不小心短路後 出現以下問題
1.12V電壓偵測異常 剩0.4V
2.內建音效的輸入輸出 line in rec 都無反應 但音效驅動都正常 還可對網路收音機錄音
但用stereo mix 錄起來則聲音破破的
3. 系統風扇腳位不供電
開機進入XP都沒異常
不知道可能故障的地方 有沒有機會修好?

楼主:
小弟找到問題了!
靠近12V4孔座附近 有線路看起來不平浮浮的 檢查不導通
發現一側通12V
另一側跟系統扇電源相通
把兩邊連起來 所有問題都好了
真是遷一髮動全身!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你拉,風扇會轉,那音效的問題是??

還是小心點,活電作業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网友:
你可以把音效驅動移除在灌一次!!
很多電腦就這樣好的...
要不然就是前置音效的你沒插好...
或是跳線帽你沒插...
也會造成無法輸出入

網路收音機應該不是有關音效硬體吧...QQ

燒音效IC有可能嗎...QQ?

网友:
主板上的AUDIO跳線帽有沒有這樣接。

楼主:
感謝大家回應!
仔細研究應該是通往主機板下半部的12V斷電 導致相關路徑沒電
沒有電路圖不是很確定
總之以後要很小心 開機中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