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雜牌14吋 燈管老化的問體 (以修復)

楼主(2009-06-04):
雜牌的.14吋 朋友公司不要的..
帶回時~ 已經有維修過 拆過了面板....
回家上電..恩恩 ~還有顯示 沒壞.但是很暗...一開機又是先紅色  然後慢慢顏色正常.
打開看 .燈管只有一小跟 很細.. 2頭黑囉 ~..之後 我單獨測試 還被電到
是燈管漏電碼? 之後 又給它試囉 ~ 真的是漏電 那種電 電到 肉 會有焦焦的感覺 麻麻的痛
以為2端 絕緣不好 ~.(裡頭有層反光的是會導通的) 用熱縮縮管套2端還是一樣
應該從燈管 導電的吧 ~.
----------換囉燈管 正常囉 ~不會調不亮囉 ~...........花囉80元~...

OK有點漏光 沒關係 ~舊螢幕囉~

OK有點漏光 沒關係 ~舊螢幕囉~

网友:
買個14吋用的燈管換掉就好了。
左右的塑膠頭用小刀從中間慢慢括掉,但別破壞,等等換好還要再套回去。
播下來後兩頭用焊槍就可以把燈管和電線分離,換上新燈管(記得做好絕緣)。
之後把剛剛那左右一小片塑膠套回去後再裝上應該就行了。

加油!祝C大成功

另漏電問題燈管好像多多少少都會漏電,用三用電錶轉AC檔,黑棒不接直接用紅棒去量會有電壓是正常的。
但我不知道正常的漏電電壓會是多少,記得之前量好像都不太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經驗~  那個漏電 ~電的~肉都會痛..

燈管 我上次買17吋的..一隻 100元 含線....(裡頭2隻燈管)在台南下營
台南哪有再賣便宜的~~~~~告訴我一下  我只要燈管  回來自己黏

對岸便宜的要死 1隻才5元.

南市 南一 電子 也有賣現成的燈管(含變壓器可以單獨點亮都管 ) 只是規格很少....

网友:
高電壓....會痛是一定的!
痛一次之後就會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