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533 CPU 座虛焊

楼主(2009-06-05):
恩恩 ~這個板子 ~以前試過.要壓~CPU座大力~一腳 才會跑嗎~...
有時候 拿到版子 不跑碼 要壓壓 CPU 座 南北橋 看看跑不跑

剛好買了一些東西 就實驗囉~....
853A 下面加熱
配合熱風槍 做上部加熱.. 等到 中間的 IC 可以用夾子 輕輕撥動...周圍在烤個幾分鐘~~
在輕碰 4週 角落~..

OK 囉~測試 ~帶燈 全亮囉~...恩恩~
有東西還真方便~可以知道有沒有 加焊成功~.

第一牌 有幾顆沒亮

第一牌 有幾顆沒亮

關燈看的更清楚

關燈看的更清楚

不跑

不跑

加上助焊濟

加上助焊濟

溫度 下面330 上面350

溫度 下面330 上面350

全亮

全亮

全亮囉..

全亮囉..

恩恩 跑囉 因為 只有測試幾秒用手輕壓小鋁塊看看 有沒有正常.--不能手放很久你會燙死 ...

恩恩 跑囉 因為 只有測試幾秒用手輕壓小鋁塊看看 有沒有正常.--不能手放很久你會燙死 ...

稱上顯卡

稱上顯卡

收工

收工

网友:
哇!C大的工具太齊全了,我只有熱風槍
最近才在想假負載要買有帶燈還是沒帶燈好,看了這篇後我還是覺得該買帶燈的了。
另加熱台我也好想買@@"    ~~~~~~~~~維修真是一條不歸路啊

手上還有兩片相型號的ACER機器內的主機板,上除錯卡是顯示D0,放開CPU風扇後有時可正常開機。我想也有可能是空焊的問題。可惜用我的方法沒用,也沒假負載可知有無空焊沒接好。手頭上沒工具真的很不方便。

目前正考慮到拍賣上的代購去濤寶買一些工具,不知道方不方便。哀..沒認識的人在大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慢慢買拉 ~想用WHAT在買WHAT
853A 因為面積表較小 ~所以會有不均勻的現象~
要配合風槍~ 上面 饒圓圈 才會均勻..
帶燈的 是方便拉......一按就知道 ~..
真的 這些東西 ~都很便宜 在大陸.

网友:
恭喜c大修復成功,這是我看繼w大後,工具最齊的,越來越有專業的感覺喔n_116|

网友:
謝謝 C大的維修示範,
有了工具又能善加利用,確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真羨慕 C大有人幫忙買又幫忙帶工具,光是運費及代購手續費就可省下不少的說!

网友:
其實大陸都有很多"怪基斯"

維修真的很方便.....

但!除非是專業維修,不然只用101次也是.......

网友:
哇~ 專業ㄟ~ 看到那一排燈全亮, 覺得好美ㄟ!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C大成功率越來越高了。CPU座空焊,我已經補焊過兩張版子了,結果是燈越亮越少。

网友:
請問c大的預熱台是220V的嗎?如果是,那你有買110V轉220V的升壓變壓器嗎
還是你直接請水電拉220V的電呢?因為看到對岸都賣220V的預熱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的運氣算很好,CPU插座我補焊修好的機率是很低的,最後我都是用換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預熱台 對阿~220V的阿 ~我房間 有冷氣的孔阿~我分2條出來 一台接我的
大陸2合一熱風槍~....雖然很不方便~
因為我用完 都要把線收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運氣好 ~W大 換新的 ~ 如果把珠子 拿起來 重新值珠 好像 很難值珠~.........................

网友:
c大吹的時候,白色塑膠蓋沒拆下來嗎?沒有吹壞嗎?

网友:
~有些主板在CPU座的背面會有一些貼片式小電容
不曉得C大的有嗎?如果有~有先拆除嗎?還是直接預熱
台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拆 ~.我有離距離~均勻的加熱 因為底部有加熱  加到里頭的IC 跟旁邊可以移動就OK
正常的話 沒有底部加熱 要拆 白色的...膠蓋因為各不耐熱  黑色可以耐熱到400度(對岸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預熱台  不用拆後面電容阿  不會掉的....   直接加熱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背面上的零件不用拆除,因為背面的小零件很輕,而錫本身又有拉力,所以並不會像蘋果一樣掉下來。
但是先決條件是預熱的板子要放平穩而且固定好,在工作時你也不能亂動它就行了。

网友:
還沒用過預熱台~不過聽w及c大說明講解,
有了概念了~未來買設備回來玩看看!

网友:
請問  cpu座每一孔皆加助焊劑嗎?    加熱後要不要在cpu座加壓壓住.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 我重上面注入 亂噴 旁邊細縫也  注入...
加熱後 你壓.............會完蛋.......
錫 不就毀囉....
好像沒每人作法不同 ~...
有些還會拆開CPU 白色的蓋子
有些放個小重物 在上頭 .有些上下加熱的 之後 在碰碰 CPU座的4個腳
包含中間....輕碰.......
我看很多資料 每種人都不同做法拉 ~...

网友:
真正利害

真正利害,佩服佩服!

网友:
黑白舞........自製土炮加熱法

昨天心血來潮,想到用吹風機來當加熱台看看。

在網上看到說熱風槍修CPU虛焊維修時要從150度(二分鐘)加熱到250度(二分鐘)再加熱到350度,而且我連CPU上蓋的座都拔下來了。

上下加熱法 Go~~~~~~~~~~~~~~~~~~~~~~~~~~~~~~~~

黑白舞無效~~~D0就是 D0

沒想到...還是沒用,這塊版子就是傳說中CPU很會空焊的ACER 661系列的,手頭這片也被我舞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阿水大夠猛,其實我覺得,吹風機的溫度還不夠,才會問題沒改善,若是用預熱台的話,或許會有奇蹟出現!
不過像我們只是業餘修好玩的,買預熱台這種東西有點下不了手.....要修多少版子才能回本!除非是幹這行的,像我只是學生而已,連熱風槍都買不下手!

楼主:
阿水 你那熱風槍..頭要拔下來  面積才會大阿 ~才會均勻...
不然 會有些冷熱不均勻~...會.................毀掉...
感覺 做這種 BGA的 均勻好像很重要 ~...
最近發覺 ~拆橋 也是 ~ 要均勻的加熱...

网友:
在網上看到說熱風槍修CPU虛焊維修時要從150度(二分鐘)加熱到250度(二分鐘)再加熱到350度

吹風機大功率的1100W 才能與與拆銲台相當,但風量可能太大 ,且風溫沒有控制.可能要先測溫再施工較佳.
熱風槍若是低功率的(400W),要大面積加熱,可能無法逹到銲鍚熔點.1100W的熱風槍比較有機會吧!

网友:
哈哈~~~用吹風機只是我異想天開的想法啦。沒試試怎知道....會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好樣子~~這樣也行~~太有實驗精神了~~
說真的~~買一台預熱台有熱風槍的~~YAHOO上好像約6000多~~我1年多前買8000多~~
筆電接個幾台就回來了~~要有付出才能回收~~

网友:
小的.....沒那麼多本事啦,只能自己私下玩玩。預熱台....太貴,今年無此預算。
最近才買了電容錶、bios燒錄器,要等下個月再看看囉。

网友:
bios燒錄器~~那一台好~~之前被騙~~買了一台(河洛)的~~它的機器是貴~~心想沒關係買!!要買最好的~~買了痛只痛一次~~但後來才知它要痛好幾次~~隨便一個座都要算千的~~又心一橫~~痛了好幾下買了4~5個~~但問題還是沒解決~~每一個座都只能用1~2個 MCU(廠牌不同不能用)~~各牌的座都不一樣~~所以決定了!!把買不到3個月的好東西就賣了~~賠了好幾千~~
不知那一台比較好~~且座的價格比較合理~~請個位大大給小的建議一下~~我想買一台~~

网友:
板上的大大很多有買,Lwang 大您買的是燒LCD 的MCU嗎?

网友:
對ㄚ~~因為本身是維修LCD的~~

网友:
L 大還沒睡,回的還真速快啊!
那有LCD的問題也可以請教囉,呵,這個網站高手越來越多囉。

网友:
我會的因該沒問題~~且修過的因該也不少~~但老婆大人在叫了~~886

网友:
吹正面..你們真猛!我用熱風槍吹主機板背面,桌上放二塊軟海棉當作上力,壓478座
直接吹背面約三五分鐘,直到潻略有變色為直

网友:
我也有好多片有D0 / CPU虛焊的問題 ?
吹了也是一樣沒效果~ A害 !!
對了問一下~ 找不到助焊劑可用什麼代替~ "工業酒精"可以嗎?

网友(2010-01-18):
艾.. 像我沒有預熱台,又沒熱風槍,只好折一塊紙用膠布纏一纏,墊在變形的主機板下面,試到可以開機螺絲鎖好,嘿嘿居然又起死回生了

网友:
請問大大~~
您悍完之後怎麼清助銲劑的...
還是說...又是傳說中的免洗助銲劑...
現在在修一塊菁英的版子,CPU有空焊...但是不管怎麼用都還是有空焊的地方....
對了,大大的熱風槍是用幾度??風量是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工業酒精...會起火吧~
酒精應該是在事後清理用的!!

网友:
:) 恭喜 我在吹 有時都吹不過 吹不過的板子都丟旁邊 改天再全部換新座=.=
我都直接熱風槍 350度+助悍劑   吹

网友(2010-02-17):
哇~~太神了~~大師教一下~~

小弟目前是越吹 越虛焊

假卡上的燈熄得更多  0.0

网友(2010-05-31):
專業 看到那一排燈全亮

网友:
哈哈!真不錯的文章,在快樂媽咪還真能看到許多怪招及土炮,又學到許多

网友:
能介紹一下專門在燒LCD 的 MCU 燒錄器 要買哪一種ˊˋ

网友:
請問C大,853A是吃220V的電對吧,我在大陸淘寶網看到的價格比台灣便宜
,想說從大陸買,可是我這邊的插座是冷氣孔的250V插座,可以用嗎,853A
的插頭可以用嗎,還是需要用轉接頭OR另外牽線做插座~謝謝

网友:
請問大大的液體助焊劑在哪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K:
電子材料行就有賣 很便宜的 ~
回复 网友L:
可以阿 ~我是用 ~220V的電源 ~插頭上 都OK拉 ~你要小心不要差錯就好 ~

网友(2011-06-13):
沒有重植可能撐不久!!誰有加焊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