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igabyte GA-8VM533M-RZ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06):
這片技嘉的GA-8VM533M-RZ丟在這裡一些日子了,因為公司要用主機板所以又把它找出來。

這張主機板可以開機,但是除錯卡顯示FF-FF。如下圖︰

FF-FF、FF-00是指主機板完全不動作,要修這種代碼我們論壇隨便翻翻就一大堆教學,請自己練功一下,在短路主機板的開機排針後,發現除錯卡上的Reset LED並不會閃一下,記得我以前的貼文曾經跟大家提過,主機板上PCR的檢修流程,由於Reset不動作,所以我們重點就放在Reset電路,Reset電路是由南橋產生的,我們就要先確定南橋的電源是否正常,怎麼知道南橋供電正常呢?我們可以測量在它附近的小電容就可以知道了,由於南橋的型號很多,使用的電壓值也不盡相同,請大家參考舊文中的資料,我記得我都有提過,也有其它朋友提供大陸那邊的資料可供參考。

經過檢查後發現南橋的電壓都俱備,我們就要往Clock電路檢查了,為什麼要查Clock電路?還記得以前我曾經貼過,南橋想發出Reser訊號是在主機板的各路電壓都正常及Clock晶片正常後南橋才會發出,所以我們當然要檢查這個地方,要檢查Clock電路當然第一步是要檢查它的Power是否正常,這片主機板的Clock晶片是ICS950902,我把它的Datasheet放在下方給大家下載研究,由Datasheet得知它的電源是由23Pin提供3.3V,大家看下圖︰

我測得的電壓是1.76V,這當然是不正常的,ICS950902的VDD既然Datasheet說是3.3V,那應該是從ATX電源插座上的橙色線直接供應,我由23Pin往外檢查後,果然發現這支腳是經由一個電感(L21)再接入3.3V,我用Ω檔靜態測量了L21發現有阻值,所以拆下測量︰

這個故障我先拆一張癈板上大小差不多的電感換上,如下圖︰

開機檢查23Pin電壓是否正常了︰

果然是3.3V了,插上除錯卡看看︰

完工!

Clock電路故障的情形並不是很常見,但是由於久久出現一次,反而我們會忽略它,檢修電子產品的時候千萬不要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有時候故障就發生在你認為最不可能的地方。

网友:
感謝W大精彩的教學,最近一找在找舊文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覺得好像越來越了解主機板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
恩恩~謝謝W大 分享經驗 ~真的要懂得主機板的工作原理 也是很重要的 ~
尤其是小東西故障 ~ 最難發現~....

网友:
請教一下W大,電感跟電容一樣,也是找差不多大小的就可以嗎?
若是大小相同,顏色不同的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要看用在什麼地方,像上面的例子是用在電源端,那有濾波及充當保險絲的作用比較沒關係,但是如果用在頻率上就不行。

网友:
W大的維修實例是越寫越精彩了,這次沒有錯過任何一個小細節,小弟我竟然看的懂耶n_019|
一般主板看到FF 00 ,心就涼一半了,看了W大以及板上的教學(實例),發現基礎真的是非常重要,有時候板子拿起來,除錯卡一插,看到數字,整顆頭就亂七八糟,根本就忘了哪個是哪個.....
謝謝W大分享,讓大家無形中都增加了不少功力呢n_023|

网友:
謝謝 W大的主機板維修分享,
對新手來說最不想碰到的就是 FF , 00

网友:
每次看到WISH的文章,都會覺得"好神啊!"

好細部的地方也抓得出來。

最近一直瘋狂的研究LM358的電路...

跑線路跑到快吐了XD 感謝分享 .

网友:
學起來囉.........

网友:
每次看到W大展示一針見血的過程
我就想翻桌子n_025|
平平都是人 , 內功為什麼差那麼多n_029|

网友:
看w大的維修,就好像是在看柯南一樣,一直在想到底故障點是在那呢
結果果然是「真相只有一個」,哈哈哈,真是太精彩了

雖然我還是一直在粉努力的爬文..........

网友: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有了W大這論壇,及大家分享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阻礙資訊發展的一員!

网友:
果然發現這支腳是經由一個電感(L21)再接入3.3V,我用Ω檔靜態測量了L21發現有阻值,所以拆下測量︰

不知是否W大筆誤?一般電感用Ω檔靜態測量應該都有阻值,沒阻值(開路)才是有問題...

謝謝W大熱心教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一下喔!0Ω應該才叫做沒有阻值(0電阻),開路叫做阻值無限大。
請參照下圖︰

上圖為電阻並聯的公式=R1*R2/R1+R2,R1我們設為電感,R2設為Clock晶片,如果電感是好的,它在直流時阻值是0Ω,假設R2的阻值為100Ω,那並聯後變成0*100/0+100=0(當然理論上不可能為0),也就是說兩電阻並聯時,總阻值一定會小於電阻值較小的那支電阻值
再回到你的問題,如今我的R1變成無限大(還是你把它當做100MΩ),R2還是100Ω,剛剛說過兩電阻並聯時,總阻值一定會小於電阻值較小的那支電阻值,所以有電阻值反而是電感斷路(開路)了才對!

网友:
我一直以為0Ω或0.00XΩ以上 ----   有阻值
                     開路  -----    沒有阻值

經過W大解說,小弟已了解,也修正自己的觀念盲點,甘溫..

网友:
CLOCK也是會陣亡的,但是用看的應該是看不出來.
要實際測量比較準確.
之前一些廢版子可以翻出來看看,搞不好還有機會救活.

网友:
謝謝 W大的主機板維修分享
對於新手的我,真是幫助太大了
                                      感恩!!!

网友:
w大~~沒話說~~真的很厲害~~且工具與數據都有~~判斷的又很正確~~你寶貴的經驗我就先收下了~~真的幫助不小~~謝謝

网友:
感謝w大大精彩的教學

网友:
w大的精彩教學...真是誏人有新的見解...
謝謝..

网友(2009-08-10):
看W大如此輕鬆便完成了維修,見招拆招,真是pro級的,不像我只是半桶水,每次都只能猜來猜去,不小心換好了零件可能還不知道原因呢!

网友(2009-09-14):
W大真是太強了 透過淺顯易懂的解說 實在是新手們的一大福音

网友:
真正確的解說,讓小弟又檢回以前所學的
老實說,沒看這篇文我一定想不起來
感恩~

网友(2009-11-28):
精彩教學 获益良多。

网友:
我只能說...W大真的是太強了...這絕對是精彩教學啦!!感謝無私奉獻...辛苦了!!

网友C:
哇!精彩  我真的是收穫良多,正在非~常努力的爬文中,只是非電子科系,本身工科一切從頭真的好辛苦喔,可是我還是會很努力的爬文,也在看維修視頻

网友:
總結一下W大的。 電感阻值變大, 無法為時鐘IC提供電壓, 因而無時鐘輸出, 造成無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精彩  我真的是收穫良多,正在非~常努力的爬文中,只是非電子科系,本身工科一切從頭真的好辛苦喔,可是我還是會很努力的爬文,也在看維修視頻

電子科系也要一二年才能上路

网友(2010-01-06):
看到又手癢了 手上有一片也是時鐘的問題還沒解決 只是功力不好 要我跑線找出那顆電感 可能要很長的時間

网友:
高手之高手解說詳細.小弟尚須努力研究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D:

Wish大這篇有舊的公司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好了!謝謝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