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18G Pro 主機板上電後馬上關機的問題

楼主(2009-06-06):
KM18G Pro 主機板上電後馬上關機的問題
爬過文後 知道是短路的問題

跑去買 三用電表
量 ATX 20pin
發現是 5V 短路

請大家 提示一下 接下來該如何 ?

本人 硬體 只會組裝 跟 交叉測試 找出壞到的組件
跟 換電容

這種修法 還是第一次
請大家幫幫忙
讓我我提升 修MB 的功力

另外 剛剛想到
最早的狀況是
插上CPU , 把 MB 上的 POWER JUMP 短路 , 北橋風扇 立刻轉一下 就不轉了
後來發現
不插上CPU , 把 MB 上的 POWER JUMP 短路 , 北橋風扇 可以一直轉

网友A:
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

先看完再來問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4&highlight=12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65&highlight=12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12&highlight=12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396&highlight=12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825&highlight=12v

网友:
你是新手的話可以找一片一樣的主機板,把全部的零件一一的換過去,慢慢的會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舊文爬 ...

那些都是 12V 耶
我的是5V 耶

一開始我參考的是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04
可是 我沒有那種電源供應器

就上來求救了

後來 看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37

依我的狀況 插上CPU 才會 短路
應該是 CPU 供電電路有問題

這樣對嗎 ?

网友:
查一下CPU供電的PWM電源管理IC的datasheet,量看看它的對地阻值,我是覺得應該是它壞了!
給你Datasheet搜尋引擎:
http://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如果是5V已經短路,ATX應有保護保路將POWEROFF,
有無CPU會有CPU供電的差異(無CPU是當然不能開機).但要供電CPU是先要有5V正常,才能控制12V供電正常.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 應該是  MOS 掛了

上 是 06N03LA
下是 兩顆 09N03LA 並聯
其中一顆 09N03LA MOS 掛了 , 會通過去

把 那顆MOS 拿掉就好了嗎 ?

我還有一塊 GA S748 的 K7 MB ,

它的 MOS 可以代用嗎 ?
(MB 不在手上, 型號 明天補, 不過 它是 上下各一顆 MOS)

楼主:
GA-7S748-L 的 MOS 是 NEC K3570 / NEC K3572
似乎 跟 KM18G Pro 06N03LA / 09N03LA 規格不同

又找到 另一塊 壞掉的板子
上面有 60N03S 好像可以 替代 09N03LA

問下大家 , 可以嗎?

网友:
可以的 請兩棵09N03LA 一起換60N03S

网友B:
請練習查datasheet,自行提出比較表並上傳,以便交互檢查.
如果只是想修一片板子,送給人修可以省下大家的時間.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查一下datasheet,確認通道類型、RDS阻抗、VDS電壓、ID電流大小、可接受的切換duty cycle,基本上有注意到這些參數符合,找到適合的便可代換。
小弟的認知告訴我是這樣,有錯請各位前輩們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練習查datasheet,自行提出比較表並上傳,以便交互檢查.
如果只是想修一片板子,送給人修可以省下大家的時間.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datasheet,確認通道類型、RDS阻抗、VDS電壓、ID電流大小、可接受的切換duty cycle,基本上有注意到這些參數符合,找到適合的便可代換。
小弟的認知告訴我是這樣,有錯請各位前輩們不吝指教! ...

Sorry , 最近 加班,沒上來回應一下

其實 我有找過 datasheet
所以我才說
"NEC K3570 / NEC K3572 似乎 跟 KM18G Pro 06N03LA / 09N03LA 規格不同"
"60N03S 好像可以 替代 09N03LA "
因為第一次 看 MOS 的 datasheet , 不是很確定 ,才上來問問 !

下次有 MOS 問題 , 我 會把 參數 列出來

現在 狀況是 我請朋友找 09N03LA (他老婆 在MB 公司上班 , 也許可以找到)
還沒有回應

如果沒有的話,
就準備 09N03LA 換60N03S

另一個問題是 我會換 電容 , 但是 沒換過 MOS
在 找文章 看看 如何換 MOS ?
只能用熱風槍 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