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420BKV-03F無5VSB

楼主(2009-06-06):
圖一
無5VSB修高壓-先拆下散熱片測晶體發現J13009兩顆燒毀
又測了附近945晶體發現CE導通也壞了再測一顆二極體也雙相導通
因PCB板上寫ZD8應該是透納二極體如圖2
請教應該換那種規格

网友:
有先檢查大電容電壓是否正常....(應有150V)

原則上945直接買來換....不難找....
J13009網路上也有人在賣....

但是....我想問你的是....照片中的Q9應該是一顆MOSFET吧?(輔助電路用)
它還是好的嗎??
附近的945都掛了....它應該也掛了吧....

楼主:
Q9是一顆MOSFET

我量2腳黑棒3腳紅棒0.485相反是開路
1腳黑棒3腳紅棒是慨開路-相反是開路-是不是1腳及3腳要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2腳黑棒3腳紅棒0.485相反是開路
1腳黑棒3腳紅棒是慨開路-相反是開路-是不是1腳及3腳要導通

看起來是正常
補測一下1,2腳嗎??
應該也是開路....
另外....
在GS上接順向偏壓....(沒記錯的話,N-ch的....紅棒接G,黑棒接S)
量了以後雖然是開路....但這時去量DS的導通電壓....會變小....
然後在GS上接逆向偏壓....DS導通電壓應該會馬上恢復原狀....
這點也要確認一下....
確保MOS的作動正常

楼主:
ZD8應該是透納二極體請教應該換那種規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稽納二極體要找符合原本稽納電壓的即可!
大大ZD是稽納二極體喔!不是透納喔!兩種二極體是完全不一樣喔!

114.5 KB, 下載次數: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