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的+5V 的問題

楼主(2009-06-06):
請教各位先進,遇到兩台主機的主機板掛了,用電源測試器接電源2分鐘後左上角的+5V閃爍和嗶叫,打開電源看都正常,看不出有異樣,這樣會燒主機板嗎?電源要如何修?主機板要修哪?我爬過舊文章,但找不到,只好拜託各位高手幫忙,謝謝你...

网友:
請用心描述狀況.

主機板掛了---有何現像出現?
兩部主機與power測試,---測試的關係?(電源屬於那一部的,狀況如何?)
power+5V閃爍和嗶叫---有強制啟動檢查power電壓嗎!
燒主機板嗎?---有檢查atx插座是否短路嗎!
電源看都正常,看不出有異樣,電源要如何修?---是否已了解power及檢修的步驟嗎?
主機板要修哪??---是否已了解mb及檢修的步驟嗎?

我爬過舊文章,但找不到,---   ......

楼主:
謝謝你回覆,今天又遇到一台也是+5V的問題,來的時候是用個3分鐘就關機重開,用電源測試器測試POWER1分鐘後+5V就不正常+5V閃爍和嗶叫,我買的是這種測試器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5602463  換個新的POWER也是會重開,記憶體也換過剩下主機板了,上次那兩台都是開機沒畫面主機板換掉就OK,但首先必須把POWER先換掉,就是很奇怪不過是+5V的問題為何會對主機板造成傷害?紅線+5V週邊的電容都換過還是修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是確定 POWER 有問題麼? 還是懷疑 POWER 有問題?

問題很明顯, 你換了兩個 POWER 都出現同樣的問題, +5V 不正常又 bb 叫! 你怎麼不用電表量一下出問題時的 +5V 電壓呢?

依歐姆定律, V= I x R, 你的主機板要壞, 除非主機板上有元件短路, 主機板的等效阻抗 RL 下降,  +5V / RL 下降, IL 上升,   POWER 遇電流過載自動保護, 停止供電!

而你自己也提到換主機板就 OK, 為什麼不覺得是主機板壞掉呢? 而去懷疑是 +5V 出問題?

楼主:
謝謝你,我再測試一下,再跟各位先進報告

网友:
上次那兩台都是開機沒畫面主機板換掉就OK,但首先必須把POWER先換掉,

主機板及power 都有問題.

就是很奇怪不過是+5V的問題為何會對主機板造成傷害?紅線+5V週邊的電容都換過還是修不好....

主機板+5V短路, 若power未能自保 ,POWER 內部的+5V 線路可能受損,提供不穩的電壓.
若強迫開機,可能讓主機板上使用+5V的元件損毀,就無法再次開機時.此時不是換電容而是要換相關晶片.

檢修機型?相片?更換零件?檢查過程?????

网友:
半導體對過電壓很敏感,且超壓使用後通常無法再回復正常工作。
量測POWER輸出時若是要獲得較準確電壓,最好在各路上加上Dummy Load,最好可以滿足電源各路最低輸出電流需求,量測到的值會比較準。

楼主(2009-07-06):
謝謝各位先進,最近修power都是+5V閃爍還有PG到達990,要不就是+12V閃爍,搞的我的腰都閃到,連作夢都在閃.........。我在網拍上有找到100元1顆保證不閃,改天我帶著電源診斷器去測幾顆回來用用,頂多回來看有沒有爆容如果有就換換電容,唉!還是各位先進利害。爬文去...
謝謝各位

楼主:
各位先進,我剛剛竟把西華P4-300ETCC. 修好了,故障原因是PG高達990,於是我把393 494兩顆IC還有周邊元件焊一遍感覺銲錫有裂,通電後PG到達360不閃了,到現在還插著電,不會吧就這麼簡單很懷疑咧!不過很興奮啦...

网友:
PG是起動時+5V達到時比較產生
+5V如異常PG也會異常

网友B:
PG信號顧名思義就是Power Good,表示輸出都在合理範圍內才會達高電位,若輸出異常(無論是過高或過低)PG則會被拉至低電位。

楼主:
我手上有10顆power,用電源診斷器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5602463測試,全部都是+5V閃和bi bi 叫,不知哪位先進能救得了,謝謝...

网友:
說真的你的測試多在無載測試不準
你知道嗎p.g也要滿載測試嗎
有些東西....賣的人也不清楚...所以說你要試也要加載試
如有興趣我可弄個簡易的負載機圖給你看看...........
我是不會畫圖.......不專業的圖我可用用

网友(2009-10-07):
我手上有一顆正在玩  跟你一樣+5V在驗電源表上閃爍
裝載主機時會造成主機沒畫面蜂鳴器bb叫
測5vsb正常高壓應無問題 拆開power電容都好好的但還是全換下來
空焊的問題也確認過其他還在試 我看我要慢慢看了

PG信號390如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信號顧名思義就是Power Good,表示輸出都在合理範圍內才會達高電位,若輸出異常(無論是過高或過低)PG則會被拉至低電位。

狼大 你好
我有顆  POWER的 +12V是 11.6V +5V是 5.45V         PG是5.4V
接上負載時      +12V是 11.1V +5V是 5.55V          PG是 5.5V

這樣的輸出電壓也算正常嗎,如果是異常的話   PG怎麼沒有低電位呢?

网友:
1.POWER一定要上負載再來測電壓才是準確的....
2.POWER除了大家知道的+5,-5,+12,-12V以外....
  尚有幾條線很重要....+5VSB,PS-ON,POWER-GOOD....
不論是否在開機狀態....+5VSB皆必需保持供電....以備"喚醒"電路使用....
在未啟動電源之前....PS-ON在是HIGH....POWER-GOOD是LOW
在PS-ON接地後會啟動電源....此時PS-ON會變成LOW....POWER-GOOD則為HIGH...
這部份接不接負載都一樣....都要有這種變化....POWER才算啟動....
而啟動以後是否正常....就要看負載後的各電壓值和POWER-GOOD回饋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