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雜牌電扇風量開關維修實例

楼主(2009-06-06):
因為工作忙,很久沒上來了,獻醜一下:

家中的小座扇用了好幾年,之前的三段風量就已少了一段,前不久居然只剩下第二段可用。
打開電扇的塑膠底板(已經有點變形)檢查,原來是第一及第三段的電線焊點整個從電路板上掉下來。

拿烙鐵補焊....怪了,居然焊不大上去.........
加一點焊油上去重焊,成功(焊功有點遜,如附圖)
把底板鎖回去,開機測試回復正常,完工。

网友A:
撿到軟的
算你運氣好

网友:
唉!
太會修也不好,沒機會換新的。

對了,您有沒有先將電線繞兩下再焊錫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當時是趕著修,沒想到先繞線再焊.....

找個機會再把四條線繞線再重焊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騙呷騙呷啦......
本來以為壞大條的,幸好只是脫焊而已。
BTW, 焊功還是要多練才是(已經焊壞很多焊點了)

网友:
這種鍵盤式開關用久了接點容易氧化,最好順便清一清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分享,原來家電故障也有比較簡單
的故障情況,這樣就比較敢下手拆看看了!

网友:
電扇風其實要壞掉真的不難修
因為馬達[主要零件]正常使用下要壞粉難
所以大家加油吧!!

网友(2009-09-27):
引用 网友A:
撿到軟的
算你運氣好

+1

网友(2010-12-30):
要清乾淨,才能焊牢.

网友:
今天剛好寒流來,看完不知不覺就咬起冷筍><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