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800M-775 PS2 鍵盤滑鼠不能用

楼主(2009-06-06):
板子型號 GA-8VM800M-775

測量數據
鍵盤&滑鼠  腳位  1 5 4都是 4.98V

20K   腳位1 8.27   腳位4 0.43  腳位5 8.29

這算是排容的問題@@?

除錯卡跑到FF 應該其他沒什麼故障@@a

標題不符板規,代為修改。

楼主:
目前情況~~

吹掉排容後~~ 還是沒反應@@"

不會這麼倒楣= =!

是IO .... NG吧

网友:
我看是斷線了,不好修了。換鍵盤滑鼠座換個新的試試。

楼主:
OK~ 感謝提醒~~ 明天就來換@@"

手上好多板子-.- 整個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先看你的io是什麼型號的,在找看看datasheet!接著查看這兩支腳的訊號是否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