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庫翻到一台MIDI Keyboard

楼主(2009-06-07):
49鍵的 , 好髒.....
來源不可考 , 但是沒有線.....
突然想要研究MIDI看看 上網做一下功課
才知道我缺一條線和軟體 ,
電源線我就直接拿液晶螢幕的12V來用 ,
這個12V4A的電源還真好用 , 最近買了一台汽車音響改裝成家用音響也是用這條
去拍賣網找了一下 ,傳統一個5PIN圓孔接到15pin的game port都沒人在賣 ,
只看到很多賣USB的 , 原因好像是因為大家都沒GMAEport了所以才會開發成USB介面的
在下對MIDI完全外行 , 所以不太敢買下去
想做一條舊的 , 手上剛好零件都有但是找不到線路圖
我的主機板還有GMAEport耶 ........真想不到
誰手上有舊線 , 幫忙量一下接腳對應位置 , 想自己做一條好了
有研究MIDI的大大幫幫忙 , 感激不盡

网友:
您要先確認那是接頭是 MIDI Port 而不是 Game Port,用電錶來確認。
MIDI RXD is Pin no 15, Game Port Pin no 15 is +5V.
MIDI TXD is Pin no 12, Game Port Pin no 12 is GND.
MIDI GND is Pin no 4 & 5.
+5V is Pin no 1 & 8 & 9.(轉換電路會用的到)
因為 Game Port 與 MIDI Port 是共用此接頭所以搞的有點亂請注意。

還要有介面轉換電路才能接到 MIDI 設備上,因為 MIDI DIN 是電流訊號而電腦 D Type 是電壓訊號,如圖:
這是標準的線路接法,可能可以用直接接線方式來取代線路上的主動零件,但這要先研究電腦與 MIDI 鍵盤的輸出入線路結構才知道是否安全。
這東東以前用的人少很難找,現在用的人比較多都直接去買個現成的 USB 介面來用。

PC 上的驅動程式與設定才是大麻煩,多年前我試過一次沒有成功所以到現在我還是不會,或許現在的 XP 作業系統有比較好做了。
直到現在還是跟大多數的 MIDI 玩家一樣用 Mac 電腦來玩,設定與使用上簡單太多了。

楼主:
 咦
我看拍賣網上的圖好像沒什麼
我還以為只要把裡邊的線接一接就好了說......
想不到還這麼麻煩
難怪網路上都找不到線路 , 玩家大概都用是用買的吧
現在大都是賣這種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非常感謝您的講解
現在還不知道這支鍵盤是否能用哩.........
好笑的是當初我還以為它是普通老式電子琴 , 所以沒有喇叭 ,
所以
拿支耳機插在後面的洞裡......
我的天.......丟臉死了.......

网友:
就是因為以前有想要線組而搞過一次,現在才有印象,或許我的方法是錯誤的所以沒有成功,但您還是可以試試看,先用麵包版試線路。
而用 USB 轉 MIDI 線相對是簡單的多,不限定電腦也不用搞硬體,只要裝上隨附的驅動程式就很容易設定成功。

您也要確認這個 MIDI 鍵盤是否正常,按鍵按按是否靈活,內部是否乾淨沒生鏽。
這種純鍵盤現在都很便宜,而且都直接 USB 化了,可以不要 USB 轉 MIDI 線了。

楼主:
我看乾脆砸錢買個USB的就好了吧n_164|
再請問一下
只要把線插上去 驅動程式裝上去
再去找類似蛋糕走路的軟體就可以像一般的電子琴發出聲音了嗎?
如果可以弄給小朋友玩也不錯

网友:
買一台新的 49 鍵大牌子 USB 鍵盤隨機附贈相關應用軟體,也有按鍵力度感應這樣子約 5000 元上下就有。
但是不符合本論壇的精神,還是喜歡看您把舊品整好,廢物能夠繼續利用。

但如果小孩有興趣另當別論,再多錢都要投資與培養。
家裡的琴小孩出生前就有,小孩慢慢長大無聊時會去把玩一下,直到某一天突然說想要學琴(同學們都在學)。
好吧!就去學吧,到現在的學費已經不知可以買多少琴了,買琴反而是小錢。

不過想買琴建議還是買電鋼琴較實用,聲音與感覺最接近傳統鋼琴,而沒有體積、濕氣、調音等困擾。
最重要的是不必開電腦就能玩,大大的增進小孩的接受度。也有 MIDI 介面可用,年紀較大時就能玩玩編曲錄音等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