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瀚宇彩晶HANNS.G TA192A亮橙燈黑屏--維修紀錄

楼主(2009-06-07):
將近一個月,每天睜大眼晴看著門口的車輛行人匆忙過往,就差沒抓兩隻蟋蟀來鬥鬥玩了。
昨天,大姐差遣他店裡的師仔,送來一台瀚宇彩晶HANNS.G TA192A 19吋的液晶顯示器,說看我閒閒沒事幹,找點事情給我做做,免得閒散了筋骨。

HANNS.G TA192A

HANNS.G TA192A

故障狀況:上電power on 時,指示燈呈現橙色燈、黑屏、點不亮。
假設是高壓板出問題了(用矇的!)
拆除底座架及背板蓋

拆除底座架1

拆除底座架1

拆除底座架2

拆除底座架2

拆除面皮鍵訊號線

拆除面皮鍵訊號線

拆燈管線1

拆燈管線1

拆燈管線2

拆燈管線2

拆除訊號線

拆除訊號線

目視故障電容1

目視故障電容1

C51、C52 470uf/25v
C54、C56 1000uf/10v
C57、C59、C62 100uf/25v
C101、C102 220uf/25v
拆下P+I板後,目視上述電容,均呈現上澎下凸的症狀,而其它電路並無燒毁狀況,套我老婆的語錄:
「兩句話不說」(二話不說)先將看不爽的電容全部拆除。

目視故障電容2

目視故障電容2

目視故障電容3

目視故障電容3

目視故障電容4

目視故障電容4

拆除故障的電容後,跑到街上買零件,代換如下:
C51、C52 470uf/25v換新為470uf/35v
C54、C56 1000uf/10v換新為1000uf/16v
C57、C59、C62 100uf/25v換新為100uf/25v
C101、C102 220uf/25v換新為220uf/25v
換完電容後,迫不待的趕快將拆卸的零件組合回去,上電測試….哈哈~矇對了!
試了打磚塊LBreakout2、Planet Penguin Racer、TORCS、Trigger、Alien Arena幾款遊戲,再開機測試了四個小時,視頻訊號都很正常,確定完修。

fixed01

fixed01

fixed02

fixed02

在這裡潛水近三個月了,受益良多,糊里糊塗修好了幾塊主機板、BENQ T705 17”LCD、SAMPO 17” LCD及這一台HANNS.G TA192A 19”液晶螢幕,受益良多,首次將維修過程摘錄下來與各位先進分享,照片拍的不好,還請包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分享,有修好就麻煩撥空貼上來給大家做參考。再次感謝。

楼主:
其實最要感謝的還是W大,提供了這麼棒的園地,讓大瘃可以在這裡學習.成長!

网友:
謝謝提供分享經驗 ~恩恩~很詳細 ~對一般的新手 都很容易看懂~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這問題比較簡單,新手比較容易自行處理(小弟我就是),像其他大大們貼的問題,小弟都看得很吃力!
大大的OS是「U梆頭」耶!小弟之前也有玩過一小段時間,裡面的小遊戲蠻有趣的!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謝謝分享!

网友:
不錯我的第一台修好的lcd也是這種情況,大家一起努力加油修好更多的lcd

网友:
為什麼你們都碰得到 簡單的 維修呢, 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

网友:
為什麼大家都有爆漿修,我只有爆奶看.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真的受益良多~~目前戰績:BENQ 937S 更換C5707X2.FU9024X1.3A保險絲X1..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2009-08-24):
自己修理樂趣多,過保了萬一修不好也沒關係,比較不會心庝,但修好心情就快樂多。謝謝分享。

网友:
尤其現在不少廠商都賣一段時間後給你改名或倒閉跑掉(Mxzx、AxC、HantXn等),保固不認帳的話,能自己動手修理就很實用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維修過奇美V396有10幾台...幾乎都是爆電容(最簡單換換電容)...只有一台出現畫面波紋...面板故障(無解)...:)

网友:
感謝大大貼文分享經驗,受益良多

网友:
我也修好過幾台 PC power supply,  液晶螢幕 幾乎都是電容爆漿 , 其他的就要功力了

网友:
真的nice喔
我也會好好努力
向您看齊喔

网友:
真的以看就會董謝謝題共

网友(2009-12-20):
瀚宇彩晶HANNS.G TA192A 同款都是一樣的情形,我修過好幾台都是那幾顆電容爆漿

网友:
之前我也修過這型的,情況一模一樣!

网友(2010-11-17):
恭喜完修...0.0..

网友:
感謝的W大,提供了這麼棒的園地,讓新手有機會在此學習觀摩機會非常感謝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2010-12-18):
奇怪我遇到的怎麼電容外觀都是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