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E700 畫面的問體

楼主(2009-06-07):
上次換燈管好的 螢幕 ~怪怪的  開使用很正常 不會有亮點

但是使用10分鐘後  開始慢慢的出現 都是在畫面的 下方 2個角落 ~
會慢慢的出現 越來越多~ 這是怎樣的問體 ~面板 ~壞了嗎

网友:
接T-CON 的屏線先處理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線接觸不良,壓壓看會不會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換過一組 AD板 跟線 ~還是一樣 ~會是T-CON 的問體嗎
大概 10分鐘後才會出現 ~慢慢的出現 ~

网友:
應該是面板故障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A大 ~問A大一下 ~會是 面板上的IC 嗎?
我有一組同面板(斷線很嚴重 我拔了很多IC 留起來)的IC
...............................
................................
面板的問體
情況 只是左右 小角落不到1CM ~.........當備用機~

网友:
曾經問過高人,它告訴我像這種情況是發霉了,而發霉的部位應該就是在面板那一層的偏光膜,
有解嗎?有...
更換偏光膜,並將該處擦拭乾淨...
難度很大.....

网友(2009-08-22):
不是發霉,這是液晶面板液晶層,開始老化故障,要更換液晶面板.

网友:
沒錯!面板液晶層,開始老化

网友:
可以說是像素間輕微漏電導致異常亮/暗點。

网友(2009-12-17):
無解 PANEL 故障

网友:
這個是面板故障啦!
沒有解.
可以用就好

网友(2010-05-09):
就當備用機吧!我想這是無解了

网友:
以新手經驗來回應,這就像亮點,只是是一群很相近的亮點,所以就是液晶面板故障。沒解,但是以前聽人說可以把他打掉變成暗點,視覺上會比較不礙眼,但是打掉要有很高檔的儀器和環境。所以還是等於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