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熱片發燙本是正常的不過板子背後熱到發黃代表什麼

楼主(2009-06-07):
有些板子發黃可以量到很多零件壞死
不過有些板子有發黃不過沒有壞也查不出問題怎麼辦(要試換主要零件嗎還是有別的建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零件過電後,消耗功率高,產生高溫,便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小弟有兩三顆七盟 ST-300BL的power就有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是本身設計不良!

网友:
電源供應器電路會遇到發黃的有時是輸出電容故障,電路運作特性改變,導致熱量快速產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過電後,消耗功率高,產生高溫,便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小弟有兩三顆七盟 ST-300BL的power就有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是本身設計不良! ...

這有可能是工廠有做燒機測試
一般不做這樣測試因為要發錢......這樣品質也較有保障......因為是全載10個小時以上所以會高熱....一般使用者不會到全載